[教學文獻] 除錯卡的代碼每一片都一樣嗎?

楼主(2008-12-02):
有位朋友問到標題這個問題,會這種疑慮的人應該誤解了代碼的由來。
我有三片除錯卡,我不插記憶體,把它三片全部插上,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結果,大家請看下圖︰

結果是三片除錯卡的結果是一模一樣的,為什麼?原因很簡單,因為代碼是由主板廠商提供的,除錯卡扮演的角色只是把它顯示出來而已,當然三片的答案是一樣的。
那買一片除錯卡後是不是全部的主機板錯誤代碼都能顯示出來呢?答案是不一定,例如你買除錯卡後,主機板又有新架構問市,這勢必又有很多新功能出現,只要這些新功能必須由BIOS管理或監控的,那表示你的除錯卡又過時了。生產除錯卡的廠商都會說可以請主機板廠商提供新的代碼讓我們下載,但是我不知道有誰會這樣做?因為就算有也沒辦法燒進去除錯卡更新。
或許主機板廠商有提供新代碼讓我們下載,但是除錯卡的晶片是經過保護的,生產的廠商第一次燒錄後,就會對晶片鎖住或燒斷其燒錄的致能腳,所以,還是空虛的。
大家也不用恨的牙癢癢的,好在主機板故障的範圍大多那幾個,只要主機板不是故障在那些特殊功能,也不一定就要一直買除錯卡,就像圖中的記憶體故障,最新跟最舊的除錯卡的代碼都是C1。

說到這裡讓我想到大家會不會覺得維修實例的篇數很少?這些日子有空我就一直修,但是故障的情形大多是我貼過的故障,所以就不重複貼了。有些是知道故障但我的癈板沒有該型號IC,要等到有該IC的癈板才能修復,這點就大家等一等了。

网友:
原來可以一次插3片~~哈哈 改天來試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直以為除錯卡只是顯示bios資料,沒有新舊關係

說明書沒有的代碼只要去下載新的代碼表就行

不知道這些代碼意義是廠家燒錄進去的,換句話說

又要花錢去買張新的....:

順便請問2位大大,那片2碼的有比較準嗎?

好不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在一篇中說過了,幾碼都一樣,便宜就好了。
除錯卡的廠商燒進去的不是錯誤代碼,是顯示那些錯誤代碼的程式,也就是比較新的主機板代碼在比較舊的除錯卡上是顯示不出來的。
我上次在電子材料看一片才一百多元。

网友:
W大沒有癈板我寄一些給你

楼主:
回复 网友C:

首先謝謝你。
我的確缺癈板,可是讓你用送的這樣不太好意思,癈板雖然價格低,但也是可以賣錢,我可以跟你用買的。
有其它問題我們可以用短消息連絡。
再次感謝。

网友:
錯誤碼是BIOS廠商定的...........

目前最常見的BIOS廠牌分別是AWARD、AMI、鳳凰科技,這三家的錯誤碼都不同而且各自代表不同的定義...

除錯卡廠商燒的是"讀取錯誤碼"的程式,讓它顯示在除錯卡的八段LED上頭讓工程師分析、研判故障點...

讀取錯誤碼的程式被除錯卡製造商燒錄在"可程式化IC"內,廠商不會設計成"可升級"...否則他吃啥呀?

主機板架構每出現一款"新的",BIOS廠商就會推出"相對應支援的新版BIOS"供主機板廠商購買回去"編修"..

而倘若你的除錯卡沒支援讀取那些新版本的BIOS錯誤代碼,當遭遇時那就會"不認識".....

不過程如W大所述,會出包的故障點就是那幾個.....所以應該很少會碰上"不認識錯誤碼"的情況....

當各位使用除錯卡時要先弄清楚該主機板使用哪種BIOS,拿後看除錯卡上頭代碼去找該廠牌BIOS相對應的代碼去研讀分析...

最近我想買張PCI的除錯卡都找不到.....唉.......慘阿....誰知道哪家3C門市有賣阿?

還是真得去材料行找?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如果是說錯誤的嗶嗶聲或者一些公用的錯誤代碼,那應該是BIOS廠商訂的,但是主機板廠商加入的功能則應該是主機板廠商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如果是說錯誤的嗶嗶聲或者一些公用的錯誤代碼,那應該是BIOS廠商訂的,但是主機板廠商加入的功能則應該是主機板廠商定的。

能否舉例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舉例?我不知道要如何舉例耶!
剛剛我跟一位在廣達的同學連絡,他以前在迪吉多撰寫BIOS,迪吉多被合併後,現在在廣達任職,我跟他聊到這個問題。
他說BIOS廠商賣給主機板廠商的是授權及貼紙,授權內容有規定一些內容不可修改或規範,所以主機板上的BIOS幾乎是由主機板廠商來撰寫,因為要什麼功能只有主機板廠商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舉例?我不知道要如何舉例耶!
剛剛我跟一位在廣達的同學連絡,他以前在迪吉多撰寫BIOS,迪吉多被合併後,現在在廣達任職,我跟他聊到這個問題。
他說BIOS廠商賣給主機板廠商的是授權及貼紙,授權內容有規定一些內容不可修改或規範 ...

我以前跟過去曾和某A廠的(現在轉型了)R&D要求過技術支援.....這問題曾談過...

BIOS程式碼買回後M/B廠商會自行再"加工"過...按照所需修改...

那改的好不好除了穩定度、相容性之外,就是超頻性與設定項目多寡這些可見的差異了......

那錯誤碼....我的觀念中是標準的,從最早期時代一直根據架構演進"擴充"錯誤碼...所以錯誤碼會越來越多

假如除錯卡太舊萬一碰到新代碼就會不認識.....顯示不出來......

廠商獨自研發的BIOS最麻煩....像修IBM系統就會讓我抓破頭一直想...

W大要"研發"一下除錯卡嗎?......自製的來發售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這麼說就對了!
現在的除錯卡都是大陸做的,一片才一百多元,拼不贏他們啦!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這麼說就對了!
現在的除錯卡都是大陸做的,一片才一百多元,拼不贏他們啦!

W大,這玩意兒似乎非得在材料行才有的買ㄝ~

一般3C門市都找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H:

這我就不懂你的意思了,在材料行買跟在3C門市買有差別嗎?
還是你的意思是說,你們那裡只有3C門市而沒有材料行?

网友I:
網路上也有很多,昨天才訂一隻140元含運費170元

為何不在網路上買呢?

PCI 雙面顯示 2位 除錯卡 取代 PT092 Debug POST

產品說明如下 :

能測試 775 / 94之類的新款主板。不會顯示亂碼

最高可支援目前最新的主機板 : 915, 925, 945, 955....等

不支援太舊款的主機板 : 如586等級的vx, tx..等

至少要 P2 LX晶片組以上的主機板才支援

正反面數字顯示. 方便觀察

釆用高集成度晶片. 外圍電路比較簡單, 故障率低, 穩定性佳, 體積小, 攜帶方便

單價 NT$140 (未稅價)

一次購買10片以上 另有優惠 !!

网友J:
引用 网友G:

W大,這玩意兒似乎非得在材料行才有的買ㄝ~

一般3C門市都找不到..

順X 3C有 3種 但是都 很貴500左右 我買過一種~
跟標 超頻用~~~----------但是不好用~還是大陸的好用~

一般大陸的3C店家沒有賣 只有小電腦店 跟網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我就不懂你的意思了,在材料行買跟在3C門市買有差別嗎?
還是你的意思是說,你們那裡只有3C門市而沒有材料行?

對阿~~~庄腳所在....找3C比找材料行方便...3C不是每間門市有貨

就算有貨都不是我想用的款式.....@@

网友:
引用 网友I:
網路上也有很多,昨天才訂一隻140元含運費170元

為何不在網路上買呢?

PCI 雙面顯示 2位 除錯卡 取代 PT092 Debug POST

產品說明如下 :

能測試 775 / 94之類的新款主板。不會顯示亂碼

最高可支援目前最新的主機 ...

網路上怎麼買?........

网友:
引用 网友J:

順X 3C有 3種 但是都 很貴500左右 我買過一種~
跟標 超頻用~~~----------但是不好用~還是大陸的好用~

一般大陸的3C店家沒有賣 只有小電腦店 跟網路

這種不好用....而且不是每家門市都有貨

网友I:
回复 网友K:

我是在這個網站下標的,他還有其他款式

因為我已有一片舊的就挑便宜的..

http://tw.f2.page.bid.yahoo.com/tw/auction/b44227537?u=cclee167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是在這個網站下標的,他還有其他款式

因為我已有一片舊的就挑便宜的..

http://tw.f2.page.bid.yahoo.com/tw/auction/b44227537?u=cclee167

我知道了謝謝..

网友L:
我也是和菜鳥大大同一個網站買的。希望功力有所進步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也是和菜鳥大大同一個網站買的。希望功力有所進步

今天我跑去當凱子爹了.............因為離我比較近的電子材料行沒賣,所以自殺式的跑去"小藍屋"買...

一張....599咧...買你們的可以買兩三張了.........好可憐ㄚ~~~虎落平陽被犬欺

网友I:
回复 网友M:

為何不到網路訂購,診斷卡只是一個小小扶助工具

沒有診斷卡一樣可以修主機板,只要熟知PCI腳位電壓

若是以這個價位我可以再同時買個假負載或添點錢

買個帶燈假負載,修到最後你會覺得帶燈假負載或一

般假負載的好處,省下很多時間與精力,目前我沒買是

因為台灣賣得價錢太坑人,再等兩岸通郵......

网友J:
認同這句話   ***台灣賣得價錢太坑人*****
~~~~~越少人賣 它賣越貴...~~~~~
就帶燈假負載 網路800元 大陸250元~  這種賺法來說~~

网友:
引用 网友I:
為何不到網路訂購,診斷卡只是一個小小扶助工具

沒有診斷卡一樣可以修主機板,只要熟知PCI腳位電壓

若是以這個價位我可以再同時買個假負載或添點錢

買個帶燈假負載,修到最後你會覺得帶燈假負載或一

般假負載的好處 ...

唉唷~~我沒買過網拍咩...而且我喜歡現場交易可以看貨...

以前我朋友網路上買張AHA-2940系列SCSI卡,結果寄來一張ET400W32P...

賣家都找不到人了.....N千元一去不回....

我當然知道被坑....可是沒辦法阿.....無奈阿

你知道多誇張嗎?我買那張是譽騰的,也是請對岸OEM的說.....居然這麼貴

网友:
引用 网友J:
認同這句話   ***台灣賣得價錢太坑人*****
~~~~~越少人賣 它賣越貴...~~~~~
就帶燈假負載 網路800元 大陸250元~  這種賺法來說~~

物以稀為貴...大概台灣修主機板屬特殊專業人士吧,所以搞的特別貴坑人..

网友J:
回复 网友N:

我是覺得~感覺上 修板 不像電腦組裝DIY 那樣簡單 零件又容易買到
而且 .台灣人大家都一種觀念 壞了就換新的 因為板子也保固3年 用了3年也該淘汰..
況茄現在電腦公司 嘛都較你換新 有幾間仿間電腦公司自己會修板的(原廠除外.)
不像對岸 370的現在還在修. 修主機板又比較深奧.不好學~
要找幾各 可以全部(各廠牌)的主機板都有辦法修的.
少人玩 .東西都比較貴 修好的板子又賣不到多少錢 又會賣不出去. 所以....\
其實478腳座的板子中古 還滿搶手的....因為場商沒有在 進貨了
因為台灣還有很多478的使用者 ..通常壞了要他升級 花很多錢...
很少店家會改他修.
一2手店面中古 478要價 850-1100左右 網路行情5-600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O:

修主機板是不是好賺要看你的功力,不過我覺得這只是個跳板,你學會後你可以修筆電,它的價錢高多了。
如果你經驗累積的多了,你也能修工業電腦,那種主機板一片數十萬,修一片收個三萬不會太困難,只要你會修。
我正在修一片工業電腦的主機板,修好後再貼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電源供應器一台沒多少錢,也不值得修,但是你學的好,你可以進軍工業用的電源供應器,在電源供應器維修區有一位朋友的工業型電源供應器壞了,你可以問問他為什麼不買一個來裝就好?或許可以請他告訴我們新的一台要多少錢。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是覺得~感覺上 修板 不像電腦組裝DIY 那樣簡單 零件又容易買到
而且 .台灣人大家都一種觀念 壞了就換新的 因為板子也保固3年 用了3年也該淘汰..
況茄現在電腦公司 嘛都較你換新 有幾間仿間電腦公司自己會修板的(原 ...

嗯,的確!~台灣是IT生產大國3C資訊商品的汰換率很高,連產品的更替也很劇烈。當某位消費者的

零件故障時他可能採取換新的,而不是考慮維修舊品,給自己一個買新品的理由。

三年的保固期的確對某些人而言已經退流行、退效能了,加上新品日新又新台灣人太幸福了,任何新

產品都可以在台灣找到.....或許台灣人真的太好命了...所以維修比較僅限於"廠商保固"而不是純粹

維修這麼簡單..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主機板是不是好賺要看你的功力,不過我覺得這只是個跳板,你學會後你可以修筆電,它的價錢高多了。
如果你經驗累積的多了,你也能修工業電腦,那種主機板一片數十萬,修一片收個三萬不會太困難,只要你會修。
我正在修一片工業電 ...

W大,如果我跟你說我來你這學修主機板是因為興趣、進化,你會不會覺得我太......怎講....太悠閒

我從念書時期幫人組電腦到維修從沒想過跟對方收銀子,純粹自己的興趣....而且我也不懂得怎樣估算

"工錢",不知道能不能由非科班畢業的基礎學會你的3成功力....我就滿足啦

网友:
W大說的有理~~~~.如果晉升的 級數是 工業及的電腦~跟伺服器 筆電 這種
行情價位又是不同的~.
期待 W大的 工業電腦的主機板  照片 超想看的~~~
像我門這些業餘級的 要摸到 這些東西 還要看到真是少有的機會
連筆電都很少碰 怎麼談得上 伺服器 ~~~CC...最又我有摸到
ASUS EPC 哈哈~好小台又方便...改XP 用GHOST還真簡單~..

网友:
雖然玩電腦修電腦也是一種興趣~但我也想過 何不多學點
將來看有沒有機會當各副業 賺些些錢~..
年輕小夥子~ 都想不到要去賺錢~
等你有壓力(養家活口)的時候 你自然就覺得 賺錢很好了~
~~~~~~~~~~~又離題了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