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誰知道如何整合xp windows update 內的修正檔

楼主(2008-12-02):
請問有誰知道如何整合xp windows update 內的修正檔
除了更新sp3後,windows update內還有軟硬體更新修正檔,請問有誰知道可以一次整合燒在檔案內,避免重灌系統時浪費時間在
windows update上

网友:
上網去搜尋看看吧,我記得有一種軟體可將所以程式整合在一起,
一次一起和XP主程式一起灌入電腦,很好用的,我只是看看,也沒試過,
只是記得有這各軟體.

网友(2009-02-02):
nLite 這是最長用有支援繁體中文 我自己整合都是用這套

网友(2009-07-08):
nLite用起來很方便,可是常會有一些莫名的小問題

用"三秒"為keyword,上他的網站找,有些整合的方法與資料。建議不需要註冊,最好也少發言。有問題到別的地方請益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