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幫忙確認MOSFET替換~

楼主(2008-12-03):
用途: PWM IC控制MOSFET(24V/12V/5V 600W power用)
準備替換掉的MOSFET:
                              Vdss(V)    Rds(ohm)      Id(A)           Pd(W)
STP4NB100         1000              4                 3.8              125
-----------------------------------------------------------------------------------------
候選替換MOSFET:
IRFBE30                 800              3                  4.1              125
2SK1119              1000              3.8               4                 100
STP6NK902           900              2                  5.8              140
STP5NB90             900              2.5               5                 125
RFP4N100           1000              3.5               4.3              150

以上都可替換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Vdss越高越好。
Rds越低越好
Id(A)越高越好
Pd(W)越高越好
如果讓我選,我會選STP6NK902。

网友(2009-05-16):
學習了!剛好有要替換,正等確定問題

网友(2010-01-08):
2SK1119也可以~TOSHIBA的也不錯~
但是最好的應該是用RFP4N100
因為只差在廠牌不一樣而已~
因為Fairchild的晶體比較難買到仿貨...
而兩者的市占率也比較大~一般材料行都買得到~

网友(2010-10-18):
增加知識
感謝囉~

网友:
上傳一份mosfrt替換大全希望對大家有用

167.08 KB, 下載次數: 485

mosfrt替換大全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這麼棒的資料~

网友:
不知道為何不能下載,再試試看

网友(2010-12-02):
好東西, 以後不需要東翻西找了. 感謝分享 !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個好阿

网友:
上傳一份mosfrt替換大全希望對大家有用
引用 网友B:

    感謝大大分享資料

网友:
這資料太實用
趕緊存好

网友(2011-01-01):
好用的資料
感謝分享

网友:
感謝分享替換大全的資料

网友:
這種好東西是一定要收下的拉,謝謝分享囉!

网友(2011-02-17):
回复 网友B:
感謝分享,查資料真的是經驗的累積

网友:
恩恩~VDSS與ID大於原本使用的就可以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