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記憶體電容

楼主(2008-12-03):
今天一位朋友送我一支故障DDR 512M的記憶體,據他說他是趁著現在記憶體便宜買了一支1G想混插成為1.5G來用,結果插好一通電"拍"小小一聲,趕緊關機後仔細一看,結果是舊的那支512M記憶體的濾波小電容爆了。大家看一下DDR的屍體︰

當然他不敢再插舊的DDR上去了,有趣的是他把新的DDR插上去之後,居然電腦都是好的。
我這位朋友玩電腦裝修雖然不是Pro級,但是也混了很多年了,不太可能會插錯或手誤什麼的,大家可不可以想一想這有可能是什麼原因造成?晶片電容爆掉,我真的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
我有遇過撞件的 同位置電容掉一顆 我拿回來 黏上一顆就OK了 我賺到一隻

网友:
W大~我想應該不是爆...而是碰撞破裂...我手上也有一支SMD 電容破裂...然後一顆SMD電阻不見而停擺..

网友:
C大~你上多少的電容啊?
0.1UF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各我不會看~ 同大小的 同顏色的 我取旁邊的電容~  找廢板相同的
這要叫 W大解說~
不隻到那有沒有跟主機板一樣 都是率波作用的
阿災 我換過後 正常的很 最近都拿它灌XP系統~ 也都沒有發生事情~已經跑過5台以上
如果有問體~還沒灌成功一定掛掉~

記憶體測試程式 很快哦 比MEMTEST還快很多 對岸的
~ 直接燒錄NERO 可光碟開機~

~今天收到創見寄回來的維修產品\ 很貼心包裝很不錯 終生保固~直得推薦
因為其中一隻有問體 跑程式MEM有出現錯誤  乾脆那一台的3隻512 不管了全給他寄回維修
結果\回來 恩恩炸看之下 跟新的一樣~ 其實是維修過的 產品 看的出來顆粒印刷不清
但是貼紙新的 記憶體的板子也洗的跟新的一樣

37.07 KB, 下載次數: 101

楼主:
他拿給我的時候,爆開的電容附近還有一些黑色的燒毀痕跡耶!我忘了先拍下來了,那張照片是我用香焦水把它洗乾淨後的照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拿給我的時候,爆開的電容附近還有一些黑色的燒毀痕跡耶!我忘了先拍下來了,那張照片是我用香焦水把它洗乾淨後的照片。

倘若真的爆了...DRAM IC應該也會有相關程度損傷之類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是他說加裝1G之前是好好的,也用很久了,所以才奇怪。DRAM是否因此受損我不確定,我會找時間測量一下對地阻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他說加裝1G之前是好好的,也用很久了,所以才奇怪。DRAM是否因此受損我不確定,我會找時間測量一下對地阻值。

那到時煩請詳述一下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