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NSC-939無法開機問題。

楼主(2008-12-03):
我又有問題了,請大師幫忙。我同學的板子

一片K8NSC-939, 開機無畫面,CPU風扇有轉。

那除錯卡一開始從C0C1開始跑到最後C3C5,請問題我可以從那邊開始查@@

非常感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片板子問題真多,若是保固中請送修

由你的診斷碼推測是記憶體電路出問題

1 先交叉測試記憶體是否為良品,也要排除相容的問題

2 從圖中得知,記憶體是進cpu,老實說我也還沒修過

    只能建議從供電查起,此板記憶體可能是ic供電

    你要去查datacheet,周遭mos也可能供電....

3 記憶體插槽空焊,變形導致接觸不良,插槽損毀

  簡單說是要換槽試試看...

4 以往記憶體電路也會扯上bios,當供電正常時

   也不能排除bios

5 以上是我的思路給你參考...記憶體供電要多少v,希望你能

    爬文一下....

ps:若有其他大大修過此板,希望能分享維修經驗

网友:
這一片 大概都過保固了~
K8NSC-939 我有一片~ 跟你情形差不多~
有時正常的很~
記憶體~從插幾次就好了~ 多換幾隻....
必要時 拔到CPU 顯卡 再從插 就OK
還有BIOS 放電~
最好的話 在更新一下BIOS~~~
應該是這板的問體~用久了 記憶體會很難抓\~
這幾招都試了沒辦法的話~ 那就主機板的問體了~

楼主:
謝謝大師的幫忙,問題已解決。

1.記憶體插槽壞2個
2.記憶體掛掉1隻,嚴重氧化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恭喜你又搞定了...

1 插槽壞掉了,說不定改天你就能修好

2 嚴重氧化不見得掛掉,可試著用橡皮擦
   擦金手指部份看看

楼主:
記憶體的氧化問題無解,清潔後還是一樣,他的金手指已經生繡
我幫他送回金士頓處理。

等我會查電路,我就會修插槽了,希望這天快點來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記憶體的氧化問題無解,清潔後還是一樣,他的金手指已經生繡
我幫他送回金士頓處理。

等我會查電路,我就會修插槽了,希望這天快點來到。

K8處理器因為內含記憶體控制器,所以關於記憶體的相關線路都連往CPU插槽去...

你查了問題沒?....是記憶體插槽壞掉?....還是線路有問題?

楼主:
我猜是線路有問題,只是我不會查@@,所以認定是插槽壞。

同學的板子,他很急,我就懶的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猜是線路有問題,只是我不會查@@,所以認定是插槽壞。

同學的板子,他很急,我就懶的找了。

我個人認為應該是記憶體的線路出問題,插槽本身應該不會這麼爛壞掉...

C3...C5....那開機時應該是某個記憶體插槽偵測不到記憶體存在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