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bios

楼主(2008-12-03):
請問高手:
bios因更新錯誤無法開機,試著用別ㄉ主機板使用ic拔取方式更新,但它顯示出來ㄉ意思好像都是說非本主機版ㄉbios,無法更新,但網路看過許多大大都說可以,請問哪位高手能替我解答ㄋ,感謝萬分

网友:
板子是哪一家的啊?
還有BIOS是什麼廠牌型號?

如果換一張板子上一定要是晶片組相同的

网友:
我試過正常現象~
熱插拔的話~要同型號的BIOS
還有要同晶片~
不同型號 更新時會出現~ERROR

楼主:
我是用ASUS P4S533-MX 要更新 ASUS P4P800S
依大大ㄉ意思就是要同一塊版子,或者BIOS要同型號才可以?
那如果不同家版子, BIOS同型號,晶片一樣,這樣可以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還沒試過不同家的~ 要小心熱插拔~阿斯哦~~~
我都是同家的 如MIS 就用MIS BIOS 型號相同~ 主機板南北晶片相同
你去微星網站看~光他們的KT400 就可以通用很多的板子BIOS
最近考慮買 G840燒錄器 支援還漫多的 又不貴 3千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ASUS P4S533-MX 要更新 ASUS P4P800S
依大大ㄉ意思就是要同一塊版子,或者BIOS要同型號才可以?
那如果不同家版子, BIOS同型號,晶片一樣,這樣可以嗎? ...

1.Flash memory IC要一樣....
因為更新程式會認IC,不對不給更新...

2.BIOS程式版本要正確(給哪張主機板、什麼PCB版本)
比方說你不能拿A牌123型號給B牌456型號主機板用..
有時候同廠牌、型號有電路板版本之分,PCB VER1.0的BIOS不能給VER3.2的主機板用..

你的狀況有兩條路走....

1.把Flash memory解焊下來,用燒錄器燒錄正確版本的BIOS再裝回主機板..
有些材料行有代燒資料,你可以請店家幫你燒BIOS...

2.用兩張同廠牌、型號的主機板救援....舉例

華碩ABC123主機板BIOS更新出錯無法開機...你就拿同樣的主機板來救援...

先將那張正常的主機板上頭BIOS拆下再輕壓接觸...用磁片開機...開機後拔那顆Flash memory

取下,換裝需要救援那張版的Flash memory,用更新程式寫入資料....完成後那張被救援的板

應該OK了..............這種方式最好是主機板Flash memory IC有用IC座好插拔...否則就比較

費工了..

网友(2009-07-11):
前面各樓的先進似乎都沒提到BIOS refresh utility的版本是不是要一樣,或是有何限制!

用較早期的BIOS refresh utility(486時期的)來備份BIOS,似乎一律存成128KB。附檔名也不盡相同。
用586時期的BIOS refresh utility來備份BIOS,似乎一律存成256KB。附檔名似乎比較有規律性。

有查過幾個BIOS維修網站,似乎也沒甚麼較深入或較齊全的資料。

不知道各位前輩還知道哪些BIOS相關的網站或資訊?(搜尋引擎比較不容易找到的)

网友:
基本上以主機板來當bios燒錄器是可行
只要bios晶片型號 接腳定義 是更新程式所能辨識就可燒
樓主不能燒的原因是 下的參數問題
更新程式為避免使用者載錯主板型號
新舊bios更新前會做一次檢查
更新程式/? 就會教你如何避開檢查 強行寫入
甚至會出現選單 讓你選擇目前要燒錄bios晶片型號
較早期還流行 用網卡上預留空的bios插座來燒bios
但網卡最高只能燒到128k 實用性不高
以上必須具有 dos 基礎

网友:
回复 网友B:

intel晶片用sis晶片更新bios
Afudos BIOS 更新工具 V2.26 +bios /py/sn
參數說明:
> > > /py 自動完成刷新BIOS
> > > /sn 不備份舊BIOS的檔案
try看看吧.祝lucky

网友(2009-12-09):
上星期把一片ASUS P4S-MX的主機板BIOS更新,很不幸---失敗了,好好的在自已手上毀了,當然是不甘心,想辦法救回來再說。
再拿一片ASUS P4SP-MX跟它拼了,結果又死了 ,不過還好晶片有留著,至少救駕的還沒死,還有希望!
心想:明明就是華碩網站下載的程式,怎麼二次都失敗,不成是更新程式的問題嗎?於是找原版光碟附的更新程式試試,再把BIOS貼回開機後,取出再燒一下看看,結果… 成 功 了,爽到無法形容了!
趁著氣勢正旺時,接著把另二片精英的K7VTA3、L7VMM2(以前手癢更新失敗的),拿出來試試看,全部都救回來了。
我的最後結論是:只要是BIOS的規格、電壓、容量相同,土法一樣也可以練成鋼。

网友:
回复 网友B:

重點是樓主沒有好好的爬文啦 !!

以下是站內的文章 , 給你參考參考 !!!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7245&extra=page%3D1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7574&extra=page%3D1

网友:
請問carzy1kimo大大
G840燒錄器有支援SPI-BIOS嗎?
-----------------------------
用搜尋找到有人在雅虎拍賣~~
進去看內容,有提到G840燒錄器原廠網址 http://www.stg51.com/ 不過網址好像掛掉..我連不上去
拍賣網頁內有提供可以燒錄IC型號資料下載點,不過好像也掛掉..無法下載...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網站OK阿 ~ 我可以進去阿 ~
SPI BIOS 它寫有支援 ~但是我沒試過很多種 SPI BIOS

~我只試過顯卡的 SPI BIOS 是OK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