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大大們 主機板 修好了 可是上xp會死當....

楼主(2008-12-03):
這是小弟 修好的板子 不知道為什麼  一上XP 就會死當..畫面是XP開始畫面就當住了 ...小弟也試過 換別塊板子 就可以開 換上這一塊板子XP就會死當..請教大大  南橋 有可能嗎會壞掉嗎..?? 還是 在北橋..能否請大大指導小弟一下 謝謝大大們..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小弟 修好的板子 不知道為什麼  一上XP 就會死當..畫面是XP開始畫面就當住了 ...小弟也試過 換別塊板子 就可以開 換上這一塊板子XP就會死當..請教大大  南橋 有可能嗎會壞掉嗎..?? 還是 在北橋..能否請大大指導 ...

原因好廣喔.......可不可以說清楚點阿?

不然我都不知道這篇要討論啥......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

W大~我們是研討電腦硬體零組件問題對吧?

如果發問者沒有將問題鎖定在"硬體",那討論起來就很空泛了.....扯太遠聊太廣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想請問你主機板壞了什麼?

你修了什麼?

無法灌系統有可能沒完全修好

方便說出主機板型號嗎?謝謝

网友:
XP開始畫面就當住 ~~~~很廣的~~~~很多原因都會這樣~
你是同型號的板子嗎?
同一顆HD吧! 交叉測試~
建議~不確定 XP可以順利灌前~ 載入BIOS 出廠預設值~~再灌~有時候灌不成 排除硬體~是BIOS 的關係 (還有修正BIOS)

楼主:
這個我找出原因了 ..原來 是 COM4 掛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真為你高興,要常來交流討論....

网友:
回复 网友D:

教一下啊
你怎麼知道是
COM4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也很好奇!

楼主:
我是一塊好的板子 交叉比對 內阻值 (每一個ic腳 對地量阻值) 這個方法 有點笨 .....不知道 各位前輩、大大們有沒有好一點的方法 ..

网友:
原來~恩恩~有相同的板子~真的就比較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可以請問是那一張主機板嗎?我從來沒看過有Com4的ㄋ。

楼主:
不好意思 這是工業用的主機板....775的 8個COM 8個USB 1個1394 CF槽1個 STA 槽2個 IDE槽1個
PCI-E 槽1個 PCI槽1個 內鍵VAG 外加電源 是12V

网友:
回复 网友G:

原來如此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