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Reset電路原理

楼主(2008-12-04):
這裡有位朋友提到為什麼要手動Reset鍵後才可開機的問題,我在這裡跟大家簡單介紹這個問題的原理。
已經多次有跟大家提過,主機板維修的順序是Power、Clock、Reset(簡稱PCR電路),主機板上Reset電路分為手動Reset及自動Reset兩種,所謂手動Reset就是指短路主機板上那兩支Reset排針,自動Reset則是開機時主機板上ATX插座的PG信號產生,我們再看一次Reset電路的簡圖︰

我們知道Reset是低電位觸發的,5V電源經由R3之後是為高電位,正常的時候(請看藍色字)此高電位(HI)經由T1反相為低電位(LO),此低電位(LO)再經由T2反相為高電位(HI),所以南橋不會啟動Reset。

當我們短路Reset排針之後,因為Reset排針的其中一腳是接地,所以R3的高電位(HI)經由D1及R1接地變成低電位(LO)。接著請看紅字部份,此低電位(LO)經由T1反相為高電位(HI),此高電位(HI)再經由T2反相為低電位(LO),所以南橋啟動Reset電路。

這就是手動Reset的原理。

那自動Reset電路呢?它是利用ATX電源的PG信號產生,ATX電源的PG(Power Good)信號是當電源正常後才會輸出的,這個輸出的電壓大約是5V,它會延遲一段時間,等確定電源沒問題才會輸出這個電壓,這段時間很快,大約0.5秒左右,也就是這0.5秒內是沒有電壓的,既然沒有電壓就是約0V。電腦開機的時候,因為二極體陽極若比陰極高0.6V以上會導通(順向偏壓),所以5V經過R3的電壓會趁著PG信號為0V的0.5秒時間內經由D2、R2被接往PG,此時5V經R3的電壓變成低電位(LO),接著請看紅字部份,此低電位(LO)經由T1反相為高電位(HI),此高電位(HI)再經由T2反相為低電位(LO),所以南橋啟動Reset電路。當0.5秒ATX電源確定正常後,PG輸出高電位,此時由於兩邊都是高電位,所以D2無0.6V的順向偏壓差,故5V經R3的高電位無法再經由D2、R2而自動停止Reset。

以上就是自動Reset的原理,也就是為什麼開機時除錯卡的Reset燈會閃一下的原因。

千萬不要問我為什麼主機板要做自動Reset電路?你看過一邊按Power鍵放手後再按Reset鍵才開機的電腦嗎?(好像現成就一台)

如果大家了解我上面講的原理,你應該知道那位問要按Reset鍵才會開機的朋友主機板問題在那裡了。

哇!打的好累!

网友:
消化中~~~請稍候.........................................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謝謝寫這份教學...辛苦了

假設當D2--R2--PG這段線路短路的話 (不知這個假設會不會放槍)

理應可以用手動RESET可以開機,也會有

畫面出來,沒修好前應該每次都要用手動RESET

加POWER鍵開機,但那位朋友是可開機無畫面,經由碰觸

RESET針腳就能開機,而且完全修好也有畫面

,從此不用手動RESET,是否很奇怪?

所以我猜是CPU座接觸不良的問題....

(排除機殼RESET開關不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問TTL反向器在這個電路裡

一定要2個嗎?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把電路改一下︰

這樣連一個反相器都不用,但是功能完全相同,足可以跟華X、技X等大廠省工偷料部互別苗頭。

反相器就是74xx14邏輯閘,或是大陸說的門電路,一個74xx14裡面有六個反相器。

网友:
回复 网友C:

W大我的意思是在這種電路裡一定

要2個一組,有他的意義嗎?

比如保護或......等

如果偷料的話會傷到南橋嗎?

网友:
恩恩~~~~。..多好~慢慢~消化~才能理解~  很想知道~
因為在對岸看到~很多類似的案列~ 都沒有人多做解釋
謝W大 針對~這個問體解釋~
感謝囉~...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先不講答案,我想請大家想一想。

网友:
在想是不是南橋開機電路異常 無法藉由POWER ON產生低電位開機  但又觸發電源開機電路PG持續輸出高電位
或是電源開機電路異常 接電後就已是開機狀態 造成PG持續輸出高電位 也無法藉由POWER ON產生低電位開機
只好靠Reset產生的低電位來使南橋能產生開機訊號

楼主:
動動腦

大家看一下六樓playx的問題,再想想答案是什麼?

网友:
接上一對反閘我想
第一穩定維持HI,LO準位
第二保護防止外來干擾或直接破壞作用

還有這兩個接法是否為雙穩態電路,是最簡單而具有記憶功能的電路
以上是小弟想法

网友:
感謝wish大大的熱心,小弟要加緊腳步學習。

网友:
大師還是不懂,用不用反向器的差別是??? 如果不用,會容易造成電路故障

网友:
應該是防彈跳訊號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防彈跳要用正反器,不是使用反相器。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的答案算對,但你沒有講為什麼?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你的答案前面是對的,但是後面是錯的,重點是為什麼用反向器比較不容易損壞。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的答案是對的,但是我想看看有沒有人能答出為什麼經過反向器會有保護的效果。

网友(2009-02-13):
反向器 由 OP電路組成 藉由OP特性 可以保護電路 個人淺見

网友:
主機板要二次啟動(才開機)的問題,是否就是這問題

网友:
我在想是不是因為POWER是先送電(+5V),0.5秒後再送POWER GOOD,這之間如果沒有元件(正反器),這樣POWER固障時(+5V)遠遠大於5伏是,南橋一定死,到時真的"難橋",一般IC 輸入端最大耐壓都約在5伏左右。不知道對不對!Wish!

网友:
找了網路的一些說明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利用2個反向器產生的延遲時間來做類似防突波的保護

网友:
  W大
反相電源,轉換效率僅有22%以內,在應用上如能精確控制輸出電流量,使輸出反相電壓維持一定水準,仍可發揮其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不知道你說的意思是什麼耶!

网友(2009-03-25):
有看沒有懂
目前只看懂
A.5V電壓進入南橋是屬高電位南橋停止Reset電路
B.PG線路未起動.或有問題.會使D2二極體產生順向偏壓.漏電.而會使原本該進入南橋的高電位變成低電位.而起動南橋Reset電路
(請問G線路如果一直無高電位進來南橋這邊..那南橋Reset電路是否會"一直連續"起動)

回答W大的出題1.你應該知道那位問要按Reset鍵才會開機的朋友主機板問題在那裡了
{由W大的第二張圖5#帖子}答:一按開機鍵+5V電路直接就衝到南橋(因為比PG.手動Reset電路阻值低)所以南橋自動Reset電路出了問題.無執行自動Reset.所以要手動Reset.騙南橋(使其南橋自動Reset電路低高電位一次).........錯了別打我!!

出題2.為什麼經過反向器會有保護的效果。
答:一按開機鍵+5V電路直接就衝向南橋.使用反向器.讓一開機的高電壓電流先向反向器.再由反向器轉換為訊號電位通向南橋..而非電源衝向南橋...........@@不知W大是否看的懂小弟的回€€~應該不對煩請W大糾正.............

网友:
反向器是當緩衝器的功能嗎?
作信號隔離跟提供更大的輸出入能力?

网友(2009-05-03):
好資料  感謝分享  消化中

网友(2009-11-13):
起初看的懂,一問又不懂了.@#!%~

网友:
應該說是利用正反器的 threadhold 去穩定輸出的電壓吧.
看一下.如果沒有正反器.那它那支pin腳的電壓值是用 R1, R2, R3 去做分壓做出來的.
如果電壓一個偏移, 你就reset不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