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地阻值的迷惑

楼主(2008-12-04):
常在網路上看到對地阻值為 x 歐姆或者 x V

我拿2台三用電錶來測主機板ATX 第10腳

1. 指針電錶----我拿來測高壓用

   打 X1 檔 測出 10 歐姆

2. 數字電錶----我拿來測主機板

   打2極體檔測出 0.488 V

請問各位大大,前輩,到底哪一種測法才對呢?

一個是歐姆,另一個是V,難怪每個人的說法不一樣..

网友:
~~恩恩 我也很迷惑~ 有些人說2極檔.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解釋這個問題必須要用到指針式三用電錶的刻度盤,你想辦法把指針式三用電錶的刻度盤很清楚的照出來,或是拍照能力較好的朋友願意協助,我再另開新帖解釋這個問題。謝謝!

网友:
剛好在拍,不曉得這張可以嗎?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專業級的喔...謝謝你

好久不見....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真的是好厲害,拍的這麼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其實我都麻有上來看你們n_020|  , 只是都不懂沒什麼發言的機會n_067|   我會加油的n_057|

网友:
回复 网友D:

 您客氣了, 比起電子電路這個簡單多了.....

网友(2010-01-05):
看懂了但是正常值是代表??

网友:
我先簡單說明ㄧ下,這關係數位與指針電表的原理,可以先找相關資料研讀先,W大能不厭其煩說明是最好。

首先要強調這數值讀數只是參考值是相對比較值而不是絕對值,不同形式與型號的電表其讀數都不會相同,只是要讓您能夠抓到低電阻的那個測試點或零件,一般而言低電阻就是大電流而大電流可能就是不正常的異常點,但是還是要看線路與零件,有些零件就是要低電阻大電流才是正常。
一般用接地電阻量法是非正式的查修技巧,正式的官方維修手冊就不會這樣叫您做。
通常是用比較法來檢查這些阻抗值是用兩塊相同的電路或是同一片板子上兩組以上的相同電路,其中有一好ㄧ壞用來做比較。

要了解電表的相關特性請用另一臺電表來測量這台電表,自己動手量過就會深刻記得不同檔位的特性。
數位表的歐姆檔只會輸出最高約 0.5 伏的電壓,用來量電路板子上的一堆零件只會讓電阻導通而量到電阻值,而半導體元件因為電壓不足就不會導通了。
數位表的二極檔檔就會輸出約 2.5 伏的電壓,所以用來量 1.6 伏的 LED 會亮,再來量電路板上的阻抗就會將半導體與電阻的阻抗全部一起並聯量出來。
所以沒有絕對要用哪一檔位來量接地阻抗才是正確的,技術好的老師傅就會善用這兩檔的特性來找出異常零件。
如果電阻檔阻值與二極體檔阻值相同,那有可是有半導體元件打穿了。
一般來說,抓被動元件異常用電阻檔,抓主動零件用二極體檔。

W大要的類比表刻度盤就是要大家看 LI (uA.mA) 與 LV (V) 這兩個常被忽視的刻度。
在量電阻的同時電表也可以讀到 LV 的電壓與 LI 的電流,L就是 Load 的簡寫。
指針電表的輸出電壓與電流會隨負載而變,不像數位表都是恆定的,維修上有時是數位表好用,例如類比表就沒法如上面所說的分辨出電阻性與半導體性的對地阻抗。
只要了解這兩種電表的特性都是一樣好用的,只有習慣上的不同,對我而言類比表已經看不清楚刻畫現在不知丟到哪裡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