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雲顯示卡上面零件請教

楼主(2008-12-04):
小弟有2片青雲顯示卡一前一後故障很久了,今天才發現它們都同樣有1顆1000uf6.3v的電容凸頂,另外旁邊的零件有1顆看似故障,不曉得這顆的名稱與功用?顯示卡故障原因為-玩3D遊戲會當機!還請板上前輩賜教,謝謝 ^^
目前處理狀況:僅到拆掉這2顆零件(XD 熱風槍開到350度才下來...),因為我想知道另一顆的功用以及是否需要買新的來更換?

拔起來的零件 左:疑似壞掉 中:看似好的 右:凸頂電容

拔起來的零件 左:疑似壞掉 中:看似好的 右:凸頂電容

全貌

全貌

局部放大

局部放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應該是電感...通常在電容旁

當穩壓用..壞掉的機率不大

可用電錶測應該是0歐姆

開路就壞,但是通常要找一

樣的很難替代....

建議電容要全換掉...

顯示卡常見故障:

1 電容

2 bios

3 記憶體空焊或壞掉

网友:
電感應該OK...換掉全部電容就好了....

楼主:
呼~ 搞了好幾天,總算把電容給焊上去了,因為之前是用熱風槍把電容拔下來的,拔下來後洞竟然自動填平n_033| ,天阿~光用一支焊槍還真無法成事,不曉得各位大大焊槍都開幾度(我一般在380度左右),之前看P大說用熱風槍把洞吹乾淨?說真的我還真怕把旁邊的小零件吹跑勒n_043| ,最後我是用熱風槍吹,然後拿聶子夾吸錫線一個洞一個洞挖才成... 冏
還好換上電容再把原來的電感焊回去已經OK了(上機測試過3DMARK及3D網路遊戲,目前正常),雖然僅僅是換上7顆小小電容,不過內心真是無比爽快呢!!
謝謝大大們給我希望(換電容可能會好),我才有機會救活這片陪我走過天2歲月的顯示卡,我替它謝謝你們n_097|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首先恭喜你修好這張顯示卡,也替你感到高興。
光用一支烙鐵的確是很麻煩的,如果你再添購一支手動的吸錫槍及一卷吸錫線的話就事半功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真為你高興修好了,從你的文中可以感覺你充滿了信心與"暗爽"

用熱風槍吹洞是我"黑白舞"的密技不外傳(不良示範),是要邊吹

邊敲,在遇到比較小的孔,可以用烙鐵在背後燒一陀錫,電容從正面

小心慢慢的穿過去,像錫爐一樣不用把錫吹成一個洞,要拆電容也

可反向操作....

熱風槍主要是吹IC或貼片,而我是拿來吹頭髮跟濕鞋子,吸錫槍跟

吸錫線,焊油,烙鐵都是維修必備,你想"偷吃步"靠一隻熱風槍騙吃江湖

沒那麼容易.....

吸錫線夭壽貴,用前先用烙鐵把他沾點焊油粉好用的
                                    當你把IC或貼片焊下也會用到他把接口撫平清潔才好
                                    把IC或貼片在焊回去,偷偷教你不要告訴別人喔...

我的6段工業吹風機,不常用,因為不是真正拿來
                                     吹IC,也可以拿來吹IC,貼片,要用"黑白舞"密技克服

PS:說到天2,我的卡丁車不知多久沒跑了,自從我來這註冊後就沒玩了

网友:
恭喜囉~ 電容全換~就OK 有時我都只換一顆 換禿出那顆~
可能要買各電容表~ 因為不貴1000左右~阿不然 有時電容那麼多顆
一各板子全換了~很傷本的....  當然一次全換新比較好~  因為壞一顆其他都差不多了

偷偷給訴你一點~
青雲 以前有 終身免費修電容的服務  跟技嘉華碩一樣~
這樣就不用花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恭喜你修好這張顯示卡,也替你感到高興。
光用一支烙鐵的確是很麻煩的,如果你再添購一支手動的吸錫槍及一卷吸錫線的話就事半功倍了。

收到!
謝謝,我已經有買手動吸錫槍跟吸錫線如附件圖片,這種可以嗎?還是得買像大大po的那種808吸錫槍比較ok?

吸錫線2mm

吸錫線2mm

號稱超強吸力的吸錫器

號稱超強吸力的吸錫器

网友:
回复 网友D:

這樣就足夠了,HAKKO 808一支不便宜,而且消耗品也不少,如果真的靠修電子產品賺錢的話,再考慮購買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感謝,小弟我會努力把吸錫線的精隨發揚光大的n_022|
實在不是想靠一隻熱風槍騙吃江湖,實在是工具難買,只能上網看,又怕買錯!像小弟我指針電錶就買了2個(最後還不是都用便宜的那個350左右的),現在在看數位電錶,又是一頭霧水,從幾百元到幾千都有,深怕又買錯(哪來的買第2台的錢),我知道買貴的沒錯! 不過我就是想買便宜的XD
遊戲會令人喪志,還是少碰為妙 ~"~

楼主:
回复 网友F:

回C大,電容表小弟有買,但是因為板上大大有說過,同一批電容其中一個爆,其它也差不多,所以全換,而且電容沒拆下來我在量是不準耶? 竟然都拆了就索性全換了~

免費換電容要直接到維修站吼? 油錢都可以多買很多電容了n_004|

网友:
回复 网友G:

指針就很好用,我不知你那台可否量負電

我是因為當初不懂買了入門機無法量負電

,指針會倒轉,才又花兩百多塊買數位電錶

可是我看你照那張照片好像可量負電,

我比較喜歡指針型,反應快,碰到高壓燒壞

還可以修,只可惜當初買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你買了電容表阿~多少錢阿~ 可以POST 照照嗎  最近想要買去看都1100-1300元~~
說的也是到維修站~ 要看划不划得來~

你們是在開店阿~  還是好玩而已
很好奇的說
~~電腦是條不歸路~..........比網路遊戲還好~..哈哈n_111|

楼主:
當初不懂就買了附件的電容表(網路上的圖),也不知好壞,以我目前來說是沒什麼不好用,只是....只要拆下來都是換新的好像也沒啥好量的n_067|
不是好玩,我可是很認真在學習的,只是隔行如隔山.....

网友:
回复 网友I:

難怪想買那麼多東西~~~....
總是感覺買不完~~

网友:
回复 网友I:

你的"雞絲頭"應該夠了,剛剛在逛街看到一個網站

在介紹烙鐵,吸錫線,焊油膏的用途,不錯看你可參考

看看....裡面有好幾篇.

http://blog.neochen.com/article.asp?id=433

http://blog.neochen.com/article.asp?id=432

http://blog.neochen.com/article.asp?id=434

http://blog.neochen.com/article.asp?id=435

楼主:
回复 网友J:

P大   千言萬語無法表達小弟對您的感謝,這真是我現在最需要低阿! 多謝啦n_092|

网友:
搞電子的基本工具這麼多
我都不想花錢買

我解焊8腳IC不用其它工具
只用電烙鐵
加上一個台幣150元的數位三用電錶走天下n_136|

网友:
回复 网友K:

果然是高手!真不簡單!

网友(2009-02-09):
chao大  有機會秀一下你的拿手絕學    只用烙鐵....
真的絕了。

网友(2009-04-29):
這幾個電容都不是SMT的,應該不用動到熱風槍
小弟都只用烙鐵,拆下比較簡單,大不了剪斷再用烙鐵拉出腳線
焊上的部分,小弟會先把腳線長度剪成適當後,零件按在電路零件面,腳線伸入零件孔
即使零件孔已經被銲錫塞住,也會有個淺凹洞,再用烙鐵加熱銅箔面銲錫,邊加熱邊按住零件,零件腳就進去了
上面步驟2腳輪流就能焊好,也不用硬把零件孔中的錫挖開

网友(2009-06-10):
好專業的配備一般的烙鐵因該也無法用吧

网友:
一隻60w的烙鐵, 拆下電容, 電感, MOSFET 那些零件都不成問題! 有點技巧, 版內之前有人po過教學!

倒是SMD IC至少要雙槍俠才行! 還是要熱風槍!

网友:
我是用40W的烙鐵拆也都還OK
SMD IC二排的用一支烙鐵多練練就拆的下來
4邊針腳的不知有沒有人也用一支烙鐵頭就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