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用電錶的實戰

楼主(2008-12-04):
三用電錶在修理主機板上,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能夠活用可以讓你在工作上事半功倍,大家應該要很熟悉它才是。
三用電錶分成指針式與數位式兩種,為什麼叫做三用電錶?因為它可以測量電壓、電流及電阻。現在的數位式已經進步到更多樣功能了,所以有人甚至稱它是萬用電錶。
首先我要謝謝atai他幫我拍了一張指針式的照片,因為我的拍照技術實在太差了。請看下圖︰

最上面那一行的刻度就是電阻,而第二行刻度是直流電壓及電流用,下面的黑色數字0~10、0~50、0~250這三組數字就是對應第二行刻度,在修理主機板我們只需要用到這些,其餘我們有用到再談。
大家注意看第一行的刻度並不像第二行那樣每一格刻度是平均的,這表示指針式三用電錶在測量電阻時,它的刻度是非線性,但是在測量電壓及電流時卻是線性的。指針式三用電錶內部有電池,電池提供使用者在測量電阻時需要的電力,而且是檔位乘值越小越耗電(因為通過電流較大),而指針式三用電錶在測量電壓、電流時並不用消耗電力。最後有一點大家一定要記住,指針式三用電錶的黑棒就是接在內部電池的正極,而紅棒反而是在電池的負極,這是很重要的觀念,大家一定不可忘記,這跟以後修主機板或其它電子設備有很大關係。

簡介完指針式三用電錶之後,就突顯數位式三用電錶比較容易記了,數位式三用電錶不管是電阻、電壓或電流,甚至它本身附加的温度、電容及頻率等等,它都是線性顯示,而且還自動換檔位及自動正負極顯示等等,這種功能在一般人看來,指針式早就應該淘汰去博物館了,不過,用指針式還是大有人在,原因有機會再提。數位式三用電錶的讀數並非像指針式一樣,它是用A/D(類比/數位)轉換器得來,它的紅棒正極黑棒負極

接下來我們來看三用電錶在修理主機板中常見的應用︰

一、對地阻值的測量︰
對地量阻值在檢修主機板是很常用的,例如我們想要知道主機板12V(黃線)有無短路,我們如果使用指針式三用電錶,我們應該紅棒接12V端(黃線),黑棒接地端(黑線),將指針式三用電錶檔位切在*100左右(節少電池消耗)測量即可,此時請看第一張照片最上面刻度,指針應該是指在4左右,由於我們三用錶是轉在*100檔,所以大約是400Ω左右,這結果當然是指主機板12V端是正常的。
但是如果你用數位式的呢?那你應該將檔位切在蜂鳴檔(不能切在電阻檔),然後紅棒接地端(黑線),黑棒接12V端(黃線)。為什麼?前者是因為數位式三用電錶的蜂鳴檔就是指針式三用電錶的R*x電阻檔一樣,再加個蜂鳴器罷了,後者是因為數位式三用電錶的探針剛好跟指針式的相反,所以用數位式三用電錶測量時要反過來,這樣測量12V對地阻值。過了幾秒鐘穩定讀數後得到"無窮大"。這證明了這張主機板12V端並無短路現象。
為什麼兩種三用電錶測量出來的數據不同?這是因為它們的構造本來就不同,上面的例子,我們是要知道12V端是否有短路,如果你要知道12V對地是幾Ω,那不管是指針式的400Ω或是數位式的"無窮大",測出來的值是僅供參考,並無實際價值。

那電壓呢?測量電壓則不管指針式或數位式的三用電錶,都是黑棒接地端紅棒接正端就對了。

待續!

网友:
這篇對於不懂電子的人太有幫助了!謝謝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w大你這數位電錶是蜂鳴跟二極體

相同檔位,有些電錶是分開的

我的就是分開的,也就是測出的值

不同,一個是歐姆一個是v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所以你要測蜂鳴檔而不是要測二極體檔,因為你想要知道的是電阻值而不是二極體的順向偏壓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以字面上阻值的意義來講

理應是切到蜂鳴檔,但網路上

流傳的都是切到二極檔,

所以我認為他們的錶應該跟你

的一樣,只是一般的錶不會顯示

單位值,好一點的錶才會自動判定

是要測阻值還是二極體而顯示出

不同的單位值...

只是有點不解為何蜂鳴檔不跟歐姆檔設在一起

讓人誤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是我目前唯一做得到的事,不用客氣
謝謝W大詳細的解說,不過也得分幾天才能消化,現在才發現我的電錶並沒有*100的檔位,*10後就直接跳*1K,果然什麼都不懂的時候不能亂買東西,不曉得會不會常用到*100這個檔位?

楼主:
回复 网友D:

千萬不要這麼說,你拍的照片真的很漂亮。
你買的電錶沒有*100檔位也是能用,以上面的例子,你用*10檔去測量時,指針應會指到40的地方(大約偏轉1/3),那結果還是400Ω。
說到這裡大家有沒有很奇怪,既然*10也可以,那*1檔應該也可以吧!當然呀!如果你用*1檔去測量,以上面的例子,你的指針會指到大約400的位置(只動一點點),結果還是400Ω。
那*1K可以嗎?可以呀!如果你用*1K測量,你的指針會指到0.4(指針幾乎滿擺),結果還是400Ω。

功課來了,請問大家,既然從*1~*1K都可以測量,我為什麼要選*100檔來做範例?

网友:
對地組直 通常小於100歐姆 應該線路有異常瑪~ 還是有些電路設計本來那各點量起來就很小....
因為 常常看有些 文章 寫說 量某各IC 或是某各接點 對地阻直很小~
但他們都沒說明是多少 (是依他們的經驗)覺得小 還是~~??
好疑惑~

网友:
剛剛測試另一台普通電錶

發現幾乎都是無窮大

可能大於某個歐姆值就無法讀值

(實際拿2顆電阻測試,120歐姆可以測出值,150歐姆無限大)

那如果使用這種電錶就無法讀對地阻值...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猜是因歐姆值是非線性,所以

在電錶的最初與最尾巴的刻度比較

不清楚,5~50歐姆之間比較清楚也比較

容易換算

楼主:
回复 网友F:

小於100Ω並不一定就是異常,這要看是在什麼地方,以電源供應器來說,很多電源供應器的廠商會在輸出的地方接一個洩放電阻,而且都是100Ω內,我曾經看過很多是47Ω,甚至是33Ω都有,如果你量到這裡,你認為是正常還是不正常?
對地量阻值就是為了檢查短路,所以是一個並聯的觀念,這個我在這裡就曾經講過,只是大家忽略或忘記了,舉個例子來說︰
你在維修一張主機板,你發現無法Power On,你是不是先查12V對地阻值,看看有沒有短路?這時如果阻值是10Ω,那當然太小了。
所以你在查一個疑點時,是心中先有一個合理的阻值的對不對,那合理的阻值是多少?這就是經驗了,相信我,你每天查線路,有一天你就比我會修了。

有件事跟你提一下,你的錯別字很多,這應該是新注音的後遺症,注意一下好嗎!

楼主:
回复 网友G:

答對了!標準答案!

楼主:
回复 网友H:

蜂鳴檔本來就是在量導不導通(短路與否),而不是在量電阻值,我們在修理主機板時重點也只是在此。
如果你真的想量電阻,那還是得用電阻檔,但是用電阻檔量主機板上的各點阻值,那只能做參考性,或輔助證明。
我不知道這麼說大家是否聽的懂。

网友:
我發現我的電表真是陽春到可以了........靠...

該拼經濟換顆"進階版"的來用用....

网友I:
你買的電錶沒有*100檔位也是能用,以上面的例子,你用*10檔去測量時,指針應會指到40的地方(大約偏轉1/3),那結果還是400Ω。
說到這裡大家有沒有很奇怪,既然*10也可以,那*1檔應該也可以 ...

再次請教w大,我的指針也沒有x100檔位,我測4pin 12v 的阻值

x1 檔----10歐姆

x10檔----75歐姆

怎麼會這樣,我的心肝電錶生病了嗎?

不信邪拿顆電阻量阻值,多次測試平均阻值相同(這就是我的指針電錶只拿來量高壓的原因

另一方面誤接燒壞也可以修)

這是什麼情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再次請教w大,我的指針也沒有x100檔位,我測4pin 12v 的阻值

x1 檔----10歐姆

x10檔----75歐姆

怎麼會這樣,我的心肝電錶生病了嗎?

不信邪拿顆電阻量阻值,多次測試平均阻值相同(這就是我的指針電錶只拿來量高壓的 ...

肉腳插花....以前修車時老師說用指針電表毆姆檔時要先"校正"...你的有沒有那種校正規零旋鈕

网友:
說到電表,經我手的也不少個,不過都已經成屍體不知埋哪裡去了
以前是作自動控制的,碰的幾乎都是220V,380V
有時還要爬到天車上作業,沒拿穩掉下來連屍體都沒有了
所以都是用最便宜的,大概加一加也沒Wish大大一個高檔貨的價錢
蜂鳴檔我就蠻了解,有時候工作環境無法拿著電表看的時候
就只能靠聲音來確認線路是否導通,這就是設計蜂鳴檔的用意

网友:
回复 网友J:

有啊...其實指針型我比較不會用

但量電阻前要歸零校正的動作我是一定

有做到...

网友:
回复 网友K:

歸零是每個檔位都必須做一次
如果確定有歸零還是這樣,就可能壞了
可以試著修修看
買電表時應該都附有電路圖的
可以檢查看看哪個檔位出問題
照著線路去查是否裡面的精密電阻壞了

网友:
回复 网友L:

電池也換過,裡面x1線路相關精密電阻

也都拔下測量ok....無效傷腦筋

既然拔下就拍一下內部給沒看過的人看

不是很清楚...拍了20幾張選2張

网友:
謝謝Wˇ大的說明   恩恩~ 慢慢的吸收~
真的是經驗問體. 多經驗就知道 大概是多少~
~~~~~~~~~CCC....真的是 微軟的新注音的問體~
懶的選字了....覺得我以前用的(倚天忘形輸入法好用多了)但不支援XP~
微軟的好濫~....都不人性化~
有沒有好的輸入法推薦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M:

playx對不起了...你的電表沒有壞啦...
今天我拿了幾個電表做了測試,情況跟你差不多
看來應該是線路中的零件影響的阻值的測量
只好等Wish大大的解說了

网友:
回复 网友N:

沒有關係..因為我最終也會拆解檢查

請問W大,一般用指針型電錶測量二極體

時也是打X1檔,這時出來的值是算歐姆值

還是壓降值?謝謝

网友:
根據上面的解說應該是求LI,LV的值,上圖是二極體伏安特性表

它是非線性,一般人測二極體都直覺說出幾歐姆然而實際上是測出

LV值,在切換不同的歐姆檔位時也同時代表不同的電流值....

今天若是把這個電錶拿去測其他電路裡的某個元件或某個點時

分別打X1 , X10 , X1K 檔位 ,所測的值應該是看LV的值所以

根據指針延伸上來的阻值是不同的,也就會發生我的情況...(因為不是在量電阻)

以此類推,數位電錶在量對地阻值可以打二極體檔或蜂鳴檔...

二極體檔測壓降值(俗稱阻值),蜂鳴檔測短路,以上是我胡思黑白

想,不知對錯歡迎討論別丟我雞蛋..

ps:原本想刪文但怕會有人跟我一樣胡思黑白想,就暫時放著吧千萬別丟我雞蛋

楼主:
回复 网友O:

再看一次頂樓,最後我有說過︰『我們是要知道12V端是否有短路,如果你要知道12V對地是幾Ω,那不管是指針式的400Ω或是數位式的"無窮大",測出來的值是僅供參考,並無實際價值。』
就是不管是指針式或數位式,你在電路板上測量阻值是僅供參考,以上面的12V的例子,重點只是在檢查是否短路,主機板上的12V有並聯電容器,而且還不小,而指針式三用電錶的R*1、R*10、R*100、R*1K、R*10每一檔的電流都不一樣,當然不會準了。
再說一次,這種對地測量阻值只供參考,重點在於讓我們知道有無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P:

了解可能我誤會字面上的意思

也證明是我在胡思亂想,謝謝

网友(2009-01-26):
請問大家

小弟的電表  沒有蜂鳴檔   要量對地阻值的話
要切到哪一檔位

測量時  是不是主機板未通電狀態呢?

网友I:
回复 网友Q:

沒有蜂鳴檔可以打二極體檔或歐姆檔

一般量對地阻值是在斷電下測量..

网友:
引用 网友I:
沒有蜂鳴檔可以打二極體檔或歐姆檔

一般量對地阻值是在斷電下測量..

收到了  cool

网友:
小弟請教
老大說  數位電表要切在蜂鳴檔(不能切在電阻檔),而小弟的數位電表沒有蜂鳴檔....
playx 前輩說 沒有蜂鳴檔可以打二極體檔或歐姆檔........

這樣的話..
老大說的.....(這樣測量12V對地阻值。過了幾秒鐘穩定讀數後得到"無窮大"。這證明了這張主機板12V端並無短路現象)
是不是小弟的數位電表用歐姆檔量12v 的對地阻值就 等於 老大說的 數位電表要切在蜂鳴檔(不能切在電阻檔)的意思呢?

小弟實際了量了主機板 12v 的對地阻值
切在 二極檔位 = 539
切在 歐姆檔200檔位= 1

請 老大及前輩們 解惑

网友I:
回复 网友R:

現在才看到真不好意思...

切在 二極檔位 = 539 ---- 就表示沒短路,短路應為0 或者0.XXX
切在 歐姆檔200檔位= 1--- 把檔位開大一點就有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I:
現在才看到真不好意思...

切在 二極檔位 = 539 ---- 就表示沒短路,短路應為0 或者0.XXX
切在 歐姆檔200檔位= 1--- 把檔位開大一點就有阻值

請 playx 前輩別不好意思 , 有回應的話 小弟就很高興了

小弟再去測了主機板的對地阻值
切在 二極檔位 = 533
切在 歐姆檔 20k 檔位= 5.00

學會了  謝謝 playx 前輩

网友:
好深奧喔

我連三用電表都沒摸過~~~

請問一下有什麼比較好的電表產品可以推薦給小弟這個

超級嫩新手呢?

楼主:
回复 网友S:

是新手的話以不要花太多錢為主。
不過三用電錶這種東西我原本以為是每家都有耶!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新手的話以不要花太多錢為主。
不過三用電錶這種東西我原本以為是每家都有耶!

三用電錶又不是手電筒....不是家庭必備設施啦...

必須有人接觸過電學...不管是學電子...還是弄水電....才會有...

像我會買電表是因為當年學弟技術士檢定科目中電路方面是我負責指導,用來檢測配線電路是否正確用...

材料室的老師被學弟弄到快破產跑路了,被總務主任追殺....因為實習材料耗損過渡....學弟太笨每次都短路

接錯燒掉....

网友(2010-03-16):
受教了,W大我以前都相反用.我拿的是數位的.太久沒用指針.現在用起來還覺得怪怪的.請問我用數位電表將黑棒接地.紅棒來量.這樣會造成那些誤判或其他.煩請大大解疑惑.感恩~~

网友:
謝謝喔

感謝 因為剛好想學三用電表怎麼用
這篇文 剛好幫助我許多
感謝這位大的 大力付出
感謝之~

网友:
使用三用電錶前
相信很多人
都不會去翻閱它的使用手冊
電錶在測量電阻時
必須送出電壓(一般是送直流電)
才能顯示數值出來
不同的廠牌型號
量測出來的結果可能會不太一樣(IC對地打阻值.積那二極體)
檔位越高
相對送出的電壓也就越高
否則會量不出阻抗

電錶使用電阻檔時
指針式的:紅棒是送出負電,黑棒是送出正電
數位式的:紅棒是送出正電,黑棒是送出負電
使用LED做測試就會請楚明瞭囉

网友:
謝謝大大囉~

又學到囉,呵呵~謝謝!

网友T(2010-05-27):
W大...要是每家都有三用電表,就表示大家都會用了啊!
那這裡很多大大就要失業了....
我是用不著那麼多啦...
畢竟行業別不同,趴在鋼構上查線路,都只用的著蜂鳴器而已...看線有沒有通或是斷路...
和前面#17的chi大一樣...我都只用最便宜的...
畢竟如果在十幾公尺高的鋼構上一不小心失手將電表掉下去...
我也不會下去找了...找到也沒用...都是四分五裂了...
只要有工程,我手機也很常在換...也是會有不小心掉下去的時候,..
所以現在都用山寨機...摔掉了比較不痛...
藍牙耳機也常在掉,有些安衛要求比較嚴格的,帶著安全帽,藍牙幾乎是不可能會去用了...
因為會戴的很不舒服,而且有時會聽不清楚上面或下面師父在說什麼...
不過如果是回公司修機板...
三用電表真的是要買好一點的,不過不知道大家比較習慣用指針還是電子式的???
因為我修機版還是習慣用指針...電子的反而我常常會看不懂它顯示的數值到底是什麼...

网友:
引用 网友T:
W大...要是每家都有三用電表,就表示大家都會用了啊!
那這裡很多大大就要失業了....
我是用不著那麼多啦...
畢竟行業別不同,趴在鋼構上查線路,都只用的著蜂鳴器而已...看線有沒有通或是斷路...
和前面#17的c ...

......鋼構上面....天阿~~~~這是多危險的工作阿.......太強了吧~~~
在上面還能接電話~~~就嚇死人了..還掉手機.....如果是軟手還好~~不要軟腳就好了

PS:W大不是說拍這照技術差...我怎摸看照片~~這麼清晰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