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S800D 華碩 478 主機板 power sw 按一下 主機板沒反應

楼主(2008-12-04):
各位大大想請問一下
現在我有遇到我的P4S800D 華碩主機板
我按一下power sw
但是就是沒反應 就是沒動作

想請問這可能是什麼故障了
主機板看起來都好好的 沒有什麼異狀

网友:
要請你先檢查~
供電POWER 是否正常.
量 所有 主機板 電壓有沒有短路~ 方法-看舊文章.
(前幾天發現一塊板子 沒有RESET電壓 0V  以為壞了原來失誤了
我又不小心又把錫扎 滴到 主機板上)   所以要上電前
真的要尋一下....
我還發現我去技嘉拿回來他門修好的板子 背面焊紮(PIC接點可能不小心跑進去的) 沒清掉
---好家在我上電前發現的

觀察主機板是否 有 斷線.跳線跳錯.
PW啟動的線電壓~ 多少
電池電壓~
再來就是跑線路了~ 就是看 綠線 .PW 線 有接WHAT 電子元件~.有沒有壞掉~ 造成無法啟動

完全都無法啟動~ 通常是開機電路出問體~
再來就麻煩 各位大大解說了~

网友:
你主機板上那顆電源指示燈(綠色)會亮嗎?

我有張P4S800D-X....應該是SUPER I/O晶片掛掉了,也是無法開機...

楼主:
電源指示燈(綠色)會亮

因為我是新手 所以C大說的RESET 電壓 我也不會量 = =
只能看者密密麻麻的電路板發呆 = =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源指示燈(綠色)會亮

因為我是新手 所以C大說的RESET 電壓 我也不會量 = =
只能看者密密麻麻的電路板發呆 = =

基本上我猜你應該跟我是同樣問題啦.......因為待機電原正常....代表主機板+5VSB有過電
請你檢查..

1.CR2032鋰電池(鈕扣電池)電壓有多少...?

2.清除COMS針腳的jumper位置有無設定正確?

网友:
如果不接4pin 12V電源就可觸發(風扇有轉動)
就是主機版供電MOSFET管或電源IC這方面有問題

楼主:
1.CR2032鋰電池(鈕扣電池)電壓有多少...?
3V
2.清除COMS針腳的jumper位置有無設定正確?
正確
3.不接4pin 12V電源就可觸發(風扇有轉動)
無法啟動 = =

想說先查i/o IC 換看看 = =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會說想換I/O,那應該是有電子基礎吧
既然不是菜鳥那就可以撇開那些開關壞、接錯腳等的問題
依照現在的情況應該是開機線路的問題
你可參考Wish大大這篇文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9547&extra=page%3D1
當然W83627壞了也是會不開機的
不過在換之前還是先確認一下是否開機的條件都沒有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會說想換I/O,那應該是有電子基礎吧
既然不是菜鳥那就可以撇開那些開關壞、接錯腳等的問題
依照現在的情況應該是開機線路的問題
你可參考Wish大大這篇文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9547&extra=pag ...

這位大大~~f請問你會不會分辨I/O晶片它是否具有開機功能(腳位)?

可不可以敎我..

网友:
回复 网友C:

I/O有沒有開機功能,這還是必須查資料的
以W83627來說67,68腳就是它的開機功能
Datasheet檔第16頁有寫PSIN,PSOUT,字義很明顯
按下開關時67,68腳都應該有電壓跳變
你可以下載它的Datasheet來看看
底下的連結是playx上傳的
http://bbs.pigoo.com/attachment.php?aid=6362

网友:
這顆W83627是一般用,不是華碩專用要注意

無法替換,這io有監控cpu電壓也是造成開機

的因素不能排除,當所有開機電路找不出問題

來可更換io試試...

若有人有華碩這顆io的datasheet希望能分享..甘溫

网友:
簡單的腳位圖 是這種碼~~~~~~~~~ 看錯了 你要的是ASUS 哪顆IC
~~

377.42 KB, 下載次數: 171

177.09 KB, 下載次數: 173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是喔...後面要有a字,也就是有整合

華碩獨特電壓監控,我找好久,在對岸都是

vip級以上才看的到...在台灣只有少數

人才有..

网友:
sorry...經p大提醒才發覺不妙,差點誤人,趕快來修正一下
樓主這張板子使用的I/O是W83627THF-A
W83627THF-A 比 W83627THF 多了一些監控的功能
接腳也有些不同是不能互換的
底下是他們不同的地方(網路上找的)

网友:
那就是沒搞頭囉,是專屬訂製的規格產品.....

网友(2010-08-02):
原來很多資料是遙不可及的

网友:
playx 大你說的是他嗎?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5223370353 W83627TH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