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B533一直開機就跳BIOS設定的問題

楼主(2008-12-05):
我手邊有一片P4B533很久的板子,很奇怪就是常常開機就是跑到BIOS的CPU設定。

BIOS在設定後,還是會常常無法記憶,我想說電池問題,電池換了也是一樣。

會出現CMOS deult error.

是CMOS電路問題了嗎??

請各位大師解決我的疑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有把你的標題修改,麻煩發問前看一下置頂的提問注意事項。謝謝!

楼主:
不好意思,下次我會注意^^

网友:
BIOS的CPU  ASUS 的版子 常常都會這樣 叫你設定~  正常現象
有的有跳線 可以自動設定
但是 通常設一次 之後 除非加入新硬體~ 才需要在設~
你的情形不太正常
依你的情形....
先更新BIOS以前有過這樣 更新BIOS之後 就OK了 你可以試試
~遇到一次
(電池座虛焊的)  在板上量電池電壓  看有沒有正常!
換有電的電池  看看 若無效  線路的問體~請看以前的文章
爬一下文 W大有說明~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9350&extra=page%3D2

楼主:
剛測了一下,bios已更新,記憶的問題已經解決,電池只剩0.2V,換新電池就可以了。

現在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有時開機,會跳到 CPU設定。設定一次後,還是會跳CPU設定。

有爬了一下文,店長是裝電池就不開機,不裝就可以開機。

我也需要測電壓嗎?

网友:
現在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有時開機,會跳到 CPU設定。設定一次後,還是會跳CPU設定
ASUS 版子 我試過大概 7-8片 都有類似情形 ....

有時就連你拔記憶體.拔到插頭 ~它也要你重設CPU 頻率
印象中...ASUS 我有次去 因為關機問體. 工程師親自交我
改BIOS 電源方面的設定 他說預設值 開啟的 因為哪一片有錯誤... 所以要手動修改.
不知道有沒有跟 康柏電腦一樣  康柏電腦只要你換記憶體 滑鼠
反正有變動到任何東西 就會叫你 按F1 儲存設定 如果嫌煩 只要你關閉
BIOS 中的 POST 選項 就不會煩你了...
ASUS 我不知道有沒有此項功能‵..你可以去找找看~

楼主:
我剛打電話問華碩,他直接說不是cpu有問題,就是主機板有問題。

後來,我把CMOS清除了,把CPU外頻AUTO設定改成強制性。就好了@@

測了30次開機,都沒跳BIOS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想請問你bios有更新到最新版嗎?

cpu 有在支援範圍內嗎?

也順便檢查我貼圖的dip開關等相關

設定,謝謝.

楼主:
感謝你的資訊,bios已經是最新~ cpu也在裡面~~

我是用跳jump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些功能以前好像是針對 超頻在用的~~~好像似 有分早期的JMP
後期的 都改用BIOS 直接超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你的cpu是被主機板所支援

而調手動的話會出問題可以試

著調回jumperfree 讓bios自己

抓看看,若不行可能是bios程式的bug

我看過原廠的照片,全板只有一顆時鐘

晶片,當時鐘電路發生問題時不會像你

的開機模式...

ps:先不要超頻..

网友:
會這樣代表你"混用"CPU的運作參數設定.........我也碰過類似問題

華碩讓你可以走老路jumper設定,也讓你玩自動偵測....關鍵在於兩者擇一使用...

你用了前者就不能用後者,用後者不能開著前著.....主機板手冊有說明...否則會衝突...

你讓BIOS自動偵測看可否正確識別CPU與各項參數,若不行你就關掉自動偵測功能改用手動jumper設定..

网友(2010-12-16):
2010/12/16碰到的也是ASUS主機板斷電會歸零,查了電池正反面歐姆檔電阻為0,正常。
放上電池,電池座背面電壓0伏特,(有補焊過),照理說絕對不成立,拿塊正常主機板電池座背後也有3V,
又查了正端出電接一貼片電阻阻值201(應該為200),但測量後少說也有1000,
未免因小失大,我已放棄修復。

以上工法:補焊,砂紙磨光,重燒BIOS,都已經用過。至於換零件我想算了。

网友:
不好意思,電池經過我拋光,症狀已經解決了。

网友:
結果是電池表面氧化了.....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