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電源供應器故障

楼主(2008-12-05):
在這看到很多高手對電源供應器很有研究
想請教幫我分析哪裡出問題,我拍了照也有電路圖可是我不會上傳,請教如何上傳
我先簡述故障內容:
1.230V BREAKER跳脫,橋式整流器擊穿
2.更換橋式整流器後還是被擊穿
3.檢查整流器後端的兩顆電容(33000uF 100v),用9v電池充電一顆正常充放電,另一顆充不飽且很快自動放電

電源供應器主機

電源供應器主機

BREAKER

BREAKER

局部放大

局部放大

局部放大

局部放大

電容拆下測量

電容拆下測量

電路圖

電路圖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歡迎你的加入。
請你在論壇隨意看看並留言,留滿十篇就可以上傳圖片了。

网友:
是這種嗎?一般電料行都賣得超貴的,不知在貴什麼?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種電源供應器的個質的確比一般電腦的好,當然也有爛貨啦!
電子零件有分軍規、工規、及一般用三種,以大家熟悉的LM358為例,LM358就是一般用,工規的叫做LM258,軍規叫做LM158,軍規大多是陶瓷封裝,很容易辨識,但是LM358及LM258就都一模一樣,你不注意看還看不出來。價錢呢?以軍規來說,它大多是一般用的十倍或以上,工規價格比較亂,但是也要一般用的好幾倍。
比較不偷料的工業用製品就面的零件都是工規,當然它耐用,相對也比較貴,示波器裡面的零件以前大部份是軍規,現在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蝦咪...原來如此貴的有理

如果電腦用的電源改用軍規

那廠商可能就沒賺頭當然也

沒有人買得起...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這是其中一個轉直流的部分

圖片貼上了
橋式整流器負載端80V輸出沒接上也照樣燒
請大大幫我分析有哪些可能性?
電容有可能損壞嗎 ?要去哪買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你會量變壓器,你應檢查變壓器線圈有無短路?如果你不會量變壓器,你先試如果只裝變壓器,無熔絲開關會不會跳?
你說的這種形,我想變壓器壞掉的可能性很高。

你用的方法測電容器好壞是測不準的,33000uF/100V的電容並不便宜,最好找有電容錶的朋友測試一下,我認為它沒有壞。

楼主:
我這個事件應該是某個地方短路.....

變壓器是否是電容左邊有線圈的部位,一般用電表量不都是短路的嗎?
只裝變壓器...是指整流器4條線不接?
如果breaker未跳脫是否有其他元件短路,還需要檢查哪個部位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是的!有線圈那個就是了。
整流器上應該有四條線,兩條接電容器,兩條接變壓器,你只要把接在變壓器那兩條拆下即可。
你試完後告訴我結果如何。

网友:
回复 网友F:

w大..這種變壓器外面買的到嗎?

真的大開眼界,很好奇竟然會附

電路圖,好像不怕人家修...

网友:
回复 网友G:

那是客製的變壓器,不可能買的到現成品,但是外面有很多在繞製變壓器的小廠,他們可以幫我們修理(重繞線圈)。
另外那個是配線圖,不是線路圖。

网友:
第一次看到工業用電源.....真的很不同說...

楼主:
回复 网友F:

變壓器56v輸出兩條線不接整流器breaker不會跳掉.
變壓器沒有短路???
我有看W大寫的變壓器檢修,可是我這個要裝上機才有電而且空間很小,還沒想到怎麼測試......
接下來我該檢查哪裡

网友H:
.檢查整流器後端的兩顆電容(33000uF 100v),用9v電池充電一顆正常充放電,另一顆充不飽且很快自動放電

這個9V電池是幹嘛用的啊?圖上怎看不到?   ===== >難不成是用9V電池來充放電容器嗎?若充不飽電容,當然那顆是壞的

我想大電容短路的可能性很高,將電容放電乾淨後,用指針電表,歐姆X1或歐姆 X10量量看,指針充放電的走向怎樣?

或是各接一次一顆電容試試,就可知道電容是否故障。

不知大家的看法是否還有方向?

网友:
回复 网友I:

既然不接整流器不會跳無熔絲開關,你可以測量變壓器的輸出AC 56V是否正常?如果正常,那表示你的故障是變壓器之後的問題,你把拆掉兩條線接回變壓器,然後拆掉整流器接電容器的線(也就是變壓器只接整流器,不接電容器),再試看看是否會跳無熔絲開關?如果會跳無熔絲開關,表示你接的整流器極性不對或耐壓不足(此時整流器可能已損壞),如果不會跳,那你再把電容器接上,但是電容器上只接整流器的輸出,把其餘的線先拆掉再試,如果這時候會跳無熔絲開關,那表示你的電容器真的有問題,如果不會跳,表示問題不在這裡,你要先找出短路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這個9V電池是幹嘛用的啊?圖上怎看不到?   ===== >難不成是用9V電池來充放電容器嗎?若充不飽電容,當然那顆是壞的

我想大電容短路的可能性很高,將電容放電乾淨後,用指針電表,歐姆X1或歐姆 X10量量看,指針充放電的走向怎 ...

9v電池是我用來測試電容充放電主機內並沒有,電容短路會呈現什麼情況?

楼主:
回复 网友J:

W大是否可以留電話給我,可以在第一時間向您請教.
fan_charming@mti.com.tw

网友:
9v電池是我用來測試電容充放電主機內並沒有,電容短路會呈現什麼情況?

用9V電池充電容器,當然電壓最高也只有9V,若有一顆充電後很快又放完電,顯然那顆電容已經是故障品,電容器就有如可充式電池,蓄不了電就是掛了。拆掉那顆不能蓄電的電容器接上另一顆電容,應該故障就可排除了。

以上是我的淺見及小小經驗,其它就有勞 W 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K:

我知道你很急著想把它修好,但是如果變成用電話連絡,這樣就把我經營這裡的初衷破壞了,我知道我有能力修好你的東西,從我開版到現在,你已經不知道是第幾個要求我修的網友了,但是我都是婉拒,為什麼?我希望來這裡問問題的人,就是自己解決問題的人。
你發問的問題不論是我或其它朋友都有回答,表示我們也很重視你的問題,但是我還是希望你能用在這裡和大家一起討論的方式,自己解決這一個問題。

給你加加油!

測量電容器其實要用電容表,但是如果你要量它有沒有短路,用jimpo的方式是可以的,如果電容器沒短路,你應該通電測量只接整流器及電容器(其餘的線先拆掉)的電壓是否大約為80V。

楼主:
回复 网友L:

變壓器輸出量到55.3V,
連接到整流器,電容接整流器其餘線拆除,此時一陣煙breaker也跳脫.
表示電容器有問題? 有什麼原因造成?

网友:
回复 网友M:

那很明顯的,你的電容器故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N:

一般電容器不容易壞,有可能是什麼造成的?
我先去找看看哪裡有在賣....

网友:
回复 网友O:

這種大電容是不容易壞,但是不是不會壞,至於是什麼原因造成?這沒有答案的。

楼主:
感謝各位大力幫忙,換上電容後成功啟動
W大 是否可以在配線圖標上電流流動方向,教我其他元件的功能,我想更了解這台電源供應器

网友:
回复 网友P:

你附上的圖非常模糊,而且那只是配線圖,我只能知道個大概,無法知道整個架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