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用了幾年後的問題怎麼修

楼主(2008-12-05):
請問大家
大部份的電源供應器  用了幾年後  都會出問題,造成主機板無法開機(power 有過電,風扇有在轉)

這類的問題,大部份出了哪幾個問題呢,有時候把它全拆了,把灰塵清乾淨,風扇上一下油,就好了

小弟對硬體維修是門外漢  =.=  如果問了很白痴的問題,請見諒,只是很想了解怎麼維修,謝謝大家
第一次看到這麼專業的網站,滿開心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謝謝你喜歡我們這個論壇,也歡迎你的加入。
只要是強制散熱(風扇)的電器設備,一段時間之後都會堆積灰塵,本來就應該定期清潔,風扇是有運轉時數的,就算你使用有軸承(滾珠)的製品,它也是有使用時數。
不是所有的電源供應器故障都是把灰塵清一清、加點油就可以修好的,應該是你比較幸運而已。修理這些東西你必須要會拿烙鐵焊接及一些原理,或者讓我們幫你點出故障的範圍,你自己動手去檢查,我只能說不要怕困難,常常練習累積經驗,自然就熟練了。

网友:
常用的東西 我都跟保養車車一樣
我都沒事拆開他 用風槍吹灰塵 還有看電容有沒有異狀~.
~~~

楼主:
小弟家裡面有五顆 power   不是電腦開機開到一半就重開機  不然就是開不起來
又捨不得丟掉,這樣的問題是不是電壓不夠 ,或者電容的問題呢

等小弟買了  三用電表跟烙鐵  再來向各位先進請教

网友(2009-08-08):
電壓不夠電容可能就有問題
有時候把它拆開看看你會有驚喜的o

网友:
開機開到一半就重開機,我修過幾顆都是比較粗的接腳焊的不夠好冷焊用久了裂化接觸不良,重焊就好了,
通常會是有加扇熱片的零件容易裂化.

网友(2009-09-13):
有問題的電供,買個測試器,先做檢測.
才有方向去找.
如有焊點裂化的,還是換一顆以後,一下比較安全.
有時附近的IC或是精密電阻受損也要檢查一下.
不過,除非是高瓦數的,修起來也不值錢.

网友:
power 我覺得很恐怖,常常修完後插上110V就聽到「碰」的一聲,連上次換個風扇也給我爆,到現在還不知道換風扇為什麼會短路呢!

网友:
電源供應器的廠牌也是很重要的,如果是機殼牌的不建議長時間使用,就算還沒壞掉,用個一年多還是換掉比較好,否則一出問題可能整台電腦一起帶走。

网友B:
Power是最好買1千元以上的,不然用久了自然就會掛掉的很多,
我現在是在修電腦為生的,客人的電腦4~5年前的電腦都還是用機殼牌的,
所以常常換到,總之,上網看一些網站對你會有幫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Power是最好買1千元以上的,不然用久了自然就會掛掉的很多,
我現在是在修電腦為生的,客人的電腦4~5年前的電腦都還是用機殼牌的,
所以常常換到,總之,上網看一些網站對你會有幫助的。 ...

POWER買好一點是一定要的....
但不見得買貴貴的POWER就不會自然掛掉....
我在台東....
修了好幾個二千以上的名牌POWER....
都是不到兩年....自然掛掉....

所以我覺得使用環境很重要....
台東....熱....風沙大....
POWER裡的電容壽命都會折半....@@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恩恩 對阿 ~我剛拿到一顆 tagan 420 一顆也是2千多..用一天就掛囉 ~(還在保固)
還有很多貴的也是會壞 ~
.也遇過2000多別牌的 掛的 很多
所以 運氣.............................
至少 貴的會比較好一點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恩 對阿 ~我剛拿到一顆 tagan 420 一顆也是2千多..用一天就掛囉 ~(還在保固)
還有很多貴的也是會壞 ~
.也遇過2000多別牌的 掛的 很多
所以 運氣.............................
至少 貴的會比較好一點點... ...

新品故障在所難免....
至少好一點的POWER在防電磁干擾....和突波防護....
以及供電穩定性會好一些....
不致於讓我們POWER後面的一些貴貴的配備元件故障或是燒毀....
這才是重要的....

网友B:
原來是這樣啊~~貴一點的會掛的機會也很大啊??(可能我沒遇到吧..=.=")
果然是資深h大~~又多學了一點了...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來是這樣啊~~貴一點的會掛的機會也很大啊??(可能我沒遇到吧..=.=")
果然是資深h大~~又多學了一點了...呵~~

噗~~
我不資深....
當版主算是因緣巧合....:)

网友E:
版主的問題我也有~我有2個power 300w 和350w的都是有過電風扇有轉~
但就是不開機~檢查電容都看不出來有爆容~也都沒看到哪裡有燒焦或乾焊~
唉~不知該從哪救起~買了逼個便宜的數字電表也看不懂~畢竟不是電子相當
科系的~要搞懂真的很難= =

网友:
引用 网友E:
版主的問題我也有~我有2個power 300w 和350w的都是有過電風扇有轉~
但就是不開機~檢查電容都看不出來有爆容~也都沒看到哪裡有燒焦或乾焊~
唉~不知該從哪救起~買了逼個便宜的數字電表也看不懂~畢竟不是電子相當
科系 ...

請先參考版規....
並到教學區看一下那幾篇置頂文....
再到實例區看一下前輩們的傑作....
很快的你就會知道該怎麼下手了....:)

网友(2009-11-07):
再這裡我聊一聊自己的經驗當參考!各位大大別見笑

對於POWER很多人的都會很疑惑,到底要怎麼才能買到所謂的好POWER呢?要貴的,還是以廠牌來選購呢?
老實說應該沒有人敢肯定給答案吧!
影響POWER的壽命有很多,環境,髒污,散熱不良,廠商偷料,元件品質不佳,都是影響POWER的壽命原因.

多年前還在幫人組裝電腦維生的時候,碰到很多例子卻是因為,市電不良所引起,例如曾為一個工廠客戶
安裝電腦,裝了5,6台電腦,當一切OK收了錢後,心想又賺了一筆,不幸的是客戶第二天來電,說電腦全掛
聽到時心涼了一半,這會搞砸商譽的,火速到客戶端去了解原因,起先也是懷疑這批POWER有問題,當時心
急沒想那麼多,POWER全換新的上去,結果一樣撐不到一天全死,可是他辦公室的其他電器設備全沒事阿!
沒辦法只好懷疑市電電壓有問題,萬用電表一量真是傻眼,竟然高達交流168V,終於找到元兇,後續解決
方式就不談了!
  另一個案件是一般客戶也是安裝新電腦,也是沒幾天POWER就掛掉,有了前次經驗先看市電是否正常
結果也是高電壓市電138V,難怪POWER死的快.其餘還好幾個例子都是因為市電所引起,而這種問題
不論你POWER多貴都一樣死的莫名其妙
  後來經驗多了之後,才有一個這樣的結論,我們偉大的台電供電品質真是不敢領教,尤其在工業區旁的
一些住宅,還有台電維修線路,停電後再來電的瞬間電壓,很容易使電腦設備損毀.
  還有就是一些夏季落雷的頻繁區域,也會使的設備毀損機率提高,尤其是POWER首當其衝

以上是個人經驗僅供參考

网友:
我也來分享一下

小弟家電壓也是超級不穩的,常常PC買不到幾年
全壞或是HD壞掉的機率超高的
HD 也掛掉10幾顆應該有了
後來 終於找到問題點,原來我家電壓不穩定
自此我家PC NB 硬碟都只裝在UPS不斷電系統後面
1000元UPS 買了5台   PC NB HD
3000元互動式UPS 買了2台 專門接高級的TV  或電腦

自此之後PC NB TV 都活的很好 基本上都是超過保固時間很久才壞
加上最近PC NB 成本下降太多  電子材料都很省
使用UPS 可以延長電子材料壽命
還有加上散熱使用 散熱片 也可以增加使用壽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