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電容的採購...

楼主(2008-12-06):
今天跑去念電子科畢業同學介紹的電料行去"考察"....規模沒有高雄建國路那些規模大....

買了幾顆電容........讓我產了幾樣的疑問

1.我該怎麼判斷該顆電容是屬於低濂波(ESR)電容而不是一般電解電容?....怕被老闆看穿坑外行

2.平平同樣規格6.3V 1500uF怎麼"個頭"差那麼多?.....有的超過1.5CM高有的則只有大約1.5CM高

3.胖瘦也是...今天買顆16V 3300uF就比主機板上的胖許多.....

4.主機板上頭CPU插槽四周的電容有無"常見規格"的出現?.....這樣囤料時就針對某些規格的來買

网友A:
通常長的胖的好像耐久性比較高
不過選電容還真的是麻煩事 又不可能一邊選一邊查型號資料
只好挑幾種耐久度高的品牌與型號去找 不過常常也找沒有 哈哈
高雄長明街全都沒有日系電容 連 X業源也沒有幾種好挑
台製的一間看過一間 真是一間比一間濫 有的連型號都沒有 想回來查資料也沒輒
是不是ESR以及ESR多低還是要看原廠規格資料才知道

覺得高矮胖瘦 通常與壽命與耐壓比較有關
電容也是有保鮮期的  好像都是建議2年內食用完畢
網路就有電容蟑螂專賣過期電容 不知道的還以為撿到便宜

濂波問題好像聽人家說 其實主機板設計上其實根本沒有符合該有的規範
好像真要把濂波限制在規格書範圍內要花比較多的成本以及什麼東西的壽命反而會降低喔
記不清楚了 不知道在哪裡看過

不過主機板上用的應該都在12.5mm內 有超過太多的話 我想你應該不是買到適合主機板用的

常聽人說愛用的
NCC 的KZH 或KZE 或KY
RUBYCON   的ZLH  YXG
CHEMI-CON  的KY
NICHICON   的HE
國際牌的聽說也不錯 不過少見就是
台系的就慘了 超難選常常什麼也沒標 不過就算有標也很少長效的可以買
大部分都是2000小時的產品 只好選耐溫105度的而已 不然也沒有其他字樣有不同

樓主去哪間考察阿 他有什麼貨色可以挑呢
我在長明街從街頭找到街尾 連智寶的都找不到 都是一堆沒標型號只有容量耐溫與電壓的電容
只有JACKCON的標型號   可是聽說評價不高 加上只有賣2000小時的產品 但是也只好選他
雖然也有A牌(聽玩音響的說評價還好) 不過畢竟是要用在資訊產品上 實在沒有打型號是買不下去 怕買到問題貨

  其實是無聊拉 想換日系的爽而已 順便逛街 不然的話電容能用就好
店家既然敢賣敢說他低濂波 那就將就用了 不然也沒的選擇 為了幾顆電容網購又划不來

另一個想買的是滑鼠用的小型微動開關 找遍高雄只找到接腳鏽化發黑的大陸製歐姆龍(他還特別標日系)
連ZIPPY也沒有好按的 都是偏硬
高雄真是......

网友B:
比我門台南好吧~ 我台南只有那2間可以看的
我還都跑到高雄 電子街買ㄝ.....
網友如果有絕的好用又便宜的店家 ~ 真希望能夠推薦一下~
畢竟來這學修板的也是算省錢的一族吧~哈哈...

网友C:
我也正想問問板上大大,有哪些規格的電容是比較常用的?
因為我更慘,買電容都是要網購的,買幾顆加上運費划不太來,如果可以知道比較常用電容有哪些,這樣一次買才划算

网友D:
那些電容都好買,我找這些電容已找好久

若你们有看到順便幫我訂,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E:

難怪你的鳥鳥會被呼拉圈ㄎㄠ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長的胖的好像耐久性比較高
不過選電容還真的是麻煩事 又不可能一邊選一邊查型號資料
只好挑幾種耐久度高的品牌與型號去找 不過常常也找沒有 哈哈
高雄長明街全都沒有日系電容 連 X業源也沒有幾種好挑
台製的一間 ...

小龐兄你也是高雄人阿,幸會性會...

我是剛好碰到以前的國中同學,那他是念電子科畢業的,我就問他以前唸書時都去哪裡買電子零件,結果他居然說是

同班同學幫忙買的,因為他同學家附近有電料行。追問之下只知道他同學住高雄縣政府附近(鳳山光復路),於是我就

利用中華電信黃頁去查找,果然在光復路找到一間材料行。

我昨天買到最有價值的應該算SANYO 6.3V 1500uF 105C S.E.6N WG電容,這玩意我在P3/K7主機板上頭看過,只

不過我買的這顆高度比較低....

原來長明街的電料行這麼慘阿,連日系電容都找不到...我以為那邊貨源會比較充沛,因為太遠了我跑過去買幾顆電容

不符經濟效益、節能減碳原則,所以我就近採購即可。

W大就是日本NCC的愛用者說,如果要我買阿.....只要主機板上出現過的日系產品我都願意買,可惜這種日系的產品

似乎比較冷門很少店家進貨,大概是因為我們用來修主機板吧,跟其他人士修家電等用途不同應該算是少數族群囉...

觸摸開關我昨天也有買,就是2pin 米粒那樣的,你是要這種嗎?...我猜不是

我想W大應該可以搞團購,或者說區域網友購買...比方說高雄某網友大家都熟,他採購一整包的電容...有需要的人就

去找他買,這樣才有可能買到需要的電容,否則誰能買幾百顆的量放在家裡囤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我門台南好吧~ 我台南只有那2間可以看的
我還都跑到高雄 電子街買ㄝ.....
網友如果有絕的好用又便宜的店家 ~ 真希望能夠推薦一下~
畢竟來這學修板的也是算省錢的一族吧~哈哈... ...

可是高雄電子街二樓小龐說也沒啥好電容說......

乾脆叫W大做零件批發好了,大伙跟他採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正想問問板上大大,有哪些規格的電容是比較常用的?
因為我更慘,買電容都是要網購的,買幾顆加上運費划不太來,如果可以知道比較常用電容有哪些,這樣一次買才划算  ...

規格阿....我看法是這樣

電壓...主機板上頭最高是DC12V,因此代用最高應該就是16V的了....比方給CPU供電模組MOS管前端濾波用的...

CPU插槽周圍後端濾波的應該就會有6.3V...(10V代)

那主機板其他位置的應該就很少出事了,除非是挨著電感線圈附近的才會有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些電容都好買,我找這些電容已找好久

若你们有看到順便幫我訂,謝謝..

喂~~~playx兄

你小心被W大罵唷.....沒事別把他茶餘飯後、閒來無事、吃飽太閒、消磨時間用的作品隨意展示給大家看...

网友A:
不錯耶 光復路上有SANYO的 嗯 改天去觀摩一下
我也去過台南跟岡山的2間電子材料行看過
原來台南只有2間@@ 那次早上去逛古蹟晚上一邊逛街一邊看到就進去的
品項跟高雄的差不多可是比較貴   都是台廠 是有比較好一點的台廠
可是都要可以買日系的了 所以還是買不下去
6.3V的 高雄市只有中華路地下道旁 2樓那間有看過日系的
不過品項不多 但是主版常用的1800uF  2200uf  3300uF6.3V都有 也有一些固態的
可是品牌上有的要確認一下有的可能冷門一點
一般用的看到有RUBYCON比較多 而且有的不同批跟型號放在一起 會有胖瘦的選擇
不過說是這樣說 真要買齊也是難事 與其有的日系有的台制 我還是選則盡量都用台制的
怕混用反而有濂波問題 除非負責不同供電的部分 覺得不影響的話
也有人說原本用濫電容改用好電容反而不太需要用到同容值
因為台系濫電容常常達不到標示容值用了日系的好電容反而可能引此容值超過造成無法充電完成之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錯耶 光復路上有SANYO的 嗯 改天去觀摩一下
我也去過台南跟岡山的2間電子材料行看過
原來台南只有2間@@ 那次早上去逛古蹟晚上一邊逛街一邊看到就進去的
品項跟高雄的差不多可是比較貴   都是台廠 是有比較好一 ...

唉...講來講去真是頭大...我去的那間不知道有無其他品牌的日系電容,我忘記問他

店裡電容日系的有哪幾個牌子.....

网友D:
回复 网友F:

a害...w大有貼過我有找過找不到..~~慘~~

其實阮也是高雄人,八德路靠近錦田路,你

們說的那些地方我都沒去過,自"細漢"就

上台北讀書........

在台北我都到恆茂去買日系電容,好像都是

NCC,也有其他牌沒注意,不過價錢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a害...w大有貼過我有找過找不到..~~慘~~

其實阮也是高雄人,八德路靠近錦田路,你

們說的那些地方我都沒去過,自"細漢"就

上台北讀書........

在台北我都到恆茂去買日系電容,好像都是

NCC,也有其他牌沒注意,不過價 ...

W大就是NCC愛用者阿.....我想大概只有台北人可以找到自己要的料吧

网友D:
回复 网友G:

其實還好,日系電容是一定買得到

其他就難說了,若是要求某品牌就比較

困難,品牌我不要求但在cpu周遭我會

要求要一樣的牌子..

网友D:
回复 网友H:

哈哈..被你發現了,怕大家買不到電容頭疼,娛樂一下...

其實該買哪些電容回來" u 筆"沒個準,我貼一個我以

前常網購的圖給你參考,他的電容很新鮮品質掛保證

可惜跑去當兵收起來了,這網站也是我接觸電子的開始...

你好像有貼過他的教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實還好,日系電容是一定買得到

其他就難說了,若是要求某品牌就比較

困難,品牌我不要求但在cpu周遭我會

要求要一樣的牌子..

這當然囉,一樣廠牌型號的電容運作參數才一致,混用搞不好會出包..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被你發現了,怕大家買不到電容頭疼,娛樂一下...

其實該買哪些電容回來" u 筆"沒個準,我貼一個我以

前常網購的圖給你參考,他的電容很新鮮品質掛保證

可惜跑去當兵收起來了,這網站也是我接觸電子的開始...

你 ...

我記的有前輩告訴過我像470uf 6.3V/16V/25V 只要大小塞的下可以只買470uf25V來代替其他的規格(6.3V及16V),這樣的觀念是正確的嗎?

网友D:
回复 网友I:

是的,耐壓值只能大於等於,耐壓值越高越貴

看你的成本及位置大小而定..

1000uf , 2200uf 若有16v也可買一些

"炮兒"的後級低壓輸出常換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耐壓值只能大於等於,耐壓值越高越貴

看你的成本及位置大小而定..

1000uf , 2200uf 若有16v也可買一些

"炮兒"的後級低壓輸出常換的到..

那乾脆....全部買16V來代用各規格的.....

网友:
像16V 到2200uF以上的 現在除了台廠有10mm的
日系多是12.5mm 要10mm的應該都是客製特規了
有時候空間限制 也沒辦法用高等級的方式來替代

网友:
回复 网友J:

有啦!日本化工2200uF/16V 10mm的規格不用客製,他們原本就有生產,可能是需求量較少,電子材料行沒有辦而已。

网友K:
回复 网友L:

當然可以用全部用16V來代替,但是這樣比較貴了。

网友:
電容不知道有沒有人跟新竹勝特力或是台中廣華買過
不曉的價位怎樣
尤其是勝特力 感覺他品項很多
可是弄個阿彌陀佛又好像是大陸公司的 覺得怪怪的

网友:
回复 网友M:

新竹勝特力跟台中廣華這兩家賣的零件都好貴唷!

楼主:
引用 网友K:
當然可以用全部用16V來代替,但是這樣比較貴了。

自己吃吃好點麻...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M:

像我們這些散戶只要買得到零件

就該偷笑,我剛剛跑去買突波吸收器

1包4顆20元,結果店家不曉得耐壓值

也沒有資料,害我把型號帶回家上網查

再跑去買,光油錢跟工錢都不值...

网友(2009-09-02):
更換採買電容
1.看損壞的電容是何廠牌?(一定有)
2.看損壞的電容是何系列?(一定有)
3.去這家廠牌網站查詢其系列為何?
4.一般分為 電源電力用;主機板高頻用(LESR);一般通用;通訊用
5.各家的電容高矮大小,其實當初製造是依客戶端需求制樣(當然也有標準品),無法依體積分好壞
6.從電子材料行買回來的,最好先充電一下(用三用電表量一下),因為一般都是廠家多年庫存品或下腳品(有短路疑慮)
7.更換的電容,可比原先的電壓更大或相等,容量部份可上下一個等級(47u < 33u > 22u),除非它是應用在啟動或振盪控制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