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GA-7ZMMH 列印埠(LPT)無法使用

楼主(2008-12-06):
今天下班前公司MIS拿給我一張技嘉GA-7ZMMH主機板,如下圖︰

據他說是列表機無法列印,其餘功能一切正常。
列印埠是主機板的低速電路,屬於南橋直接管理,如果我們面對列印埠,它分為上下兩排,上排是13支腳,下排是12支腳,腳位都是由右往左算,上排的最右邊是第1支腳,所以下排最右邊是第14支腳,列印埠的第1腳至第17腳是訊號線,第18腳至第25腳是接地線。
地線應該沒有人會去量它吧!請把數位式三用電錶轉到蜂鳴檔,紅棒接地,黑棒接第1腳,這時你應該得到一個大約600的數值(說到這裡再講一次,上面這個動作叫做對地量阻值,但是它得到的600既不是電阻值也不是電壓,這只能叫做參考值),這個數值可能大一些(例如700),也可能小一些(例如500),可是太大或太小你就得懷疑了,給大家看一下我測量的實例︰

測量第1腳是585.2

測量第2腳是32.3

測量第3腳是66.1

接下來第4到第17腳的數值大約都在5至600之間,就省略再貼圖了,後明顯的是第2、3腳出了問題,這張主機板的每四支訊號腳都並聯了一個內含四個電容的晶片排容C181,雖然只壞2、3腳,還是得換一個排容,由於要換的排容緊鄰列印埠插座,為了預防破壞插座,所以先用錫爐把它拆下,請看下圖,就是這個C181排容壞掉︰

拆掉插座及C181後我們不要先急著焊上好的排容,應該先檢查故障是否排除才對,請看下圖︰

第2腳數值由32.3變成614.2了。

第3腳數值由66.1變成614.1了。

至此,我們可以確定故障點是在此,本來不裝也是可以,但是我還是從癈板中找了一個C151給它(那張癈板剛好沒有C181),如下圖︰

用錫爐把列印埠裝上,最後再確定一次︰

第2、3腳對地數值都600以上了!完工!

网友:
有錫爐方便多了說...

那是不是藉由測量過程中看到鄰近腳位數值來判斷哪個腳位過低就有嫌疑故障了...

网友:
說真的跑那麼多片主機板

還沒跑過這列印埠(LPT)

可能是我都面對個人戶吧.

這寶貴教學我就不客氣收下

网友:
...很詳細的維修講解~ 易懂~ 辛苦W大~詳細的解說~
LPT 個人戶 ~現在也要少人用~ 都USB取代居多
但還是有很多東西需要用到  LPT的

网友:
看完這篇我有個疑問,就是測主機板的各項零件時,三用電錶到底要轉到哪邊,而正確的值又該是多少?例如這篇測LPT埠,要轉到蜂鳴檔。請問 w大, 可以麻煩整理大部份常測的零件其三用電錶應該轉什麼檔,該值又應該是多少呢?不知道這個要求會不會太過份了點!不過還是要先謝謝w大這篇的教學。

网友:
看完這篇我有個疑問,就是測主機板的各項零件時,三用電錶到底要轉到哪邊,而正確的值又該是多少?例如這篇測LPT埠,要轉到蜂鳴檔。請問 w大, 可以麻煩整理大部份常測的零件其三用電錶應該轉什麼檔,該值又應該是多少呢?不知道這 ...

當我看到這篇我傻眼了,建議你買本三用電錶的書籍回來看,這是基本功沒有人可幫你,不會使用電錶我也不知要如何修?

例如這篇w大所講的對地阻值的值,我都自稱是"阻值",當我們在測對地阻值的用意是在測有無短路或開路,阻值太低就有可能

短路,阻值太高趨近無窮大就可能開路,然而這個值是多少才算標準?隨著電錶,待測元件的不同就會有不同的值,而這個值也

就是自己在維修上的"經驗參考值",這個阻值在進階的電錶是可以被讀出來的,但各位的入門電錶打蜂鳴檔可能只有蜂鳴跟無

窮大 1 兩種,可能會造成誤判,這時可以打到二極體檔位測量"對地二極體值",意思是相同的,這是我打最多字的一篇希望能幫你.

ps:怕你買不到書籍,我有上傳電子書請參考..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e%3D1&frombbs=1

网友:
謝謝playx大大熱心,看來我還是按部就班,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抱歉..我昨天做了一些實驗,證明我在六樓的說法有錯誤..

一般進階的電錶可以用蜂鳴檔直接讀對地的阻值來判斷是否
(我目前使用的)    (自動換檔)
短路或開路,然而普通電錶的蜂鳴檔卻只能判斷是

否短路?無法判斷是否開路?這時只能打到二極體

檔來判斷是否對地短路或開路?而這個值是正向壓

降值,一般為0.xxx V,它絕不是阻值(若為阻值則所到之處皆為短路)

嚴格來說應是"對地二極體值",兩種測試方法最終的目地

都是在於判斷短路或開路,指針型沒有這個困擾..

ps: 1 若有說錯歡迎指教,謝謝

    2 我的電錶照w大的方法得到的值是0.609~0.612 M 歐姆

网友:
補充一點有些數位電錶例外,各位朋友

一定要看說明書(通常沒寫就是測正向壓降值),以免造成誤判....

网友(2011-06-13):
真厲害。

我有遇到一個情況。

LPT可正常辨識印表機,且安裝驅動完成。

但是就不能列印。

換了新的系統也是一樣。

測試值都在五百多到六百多。

网友(2011-08-24):
老實說能讀到這篇文章真的是小弟三生有幸,正巧小弟正面臨到此問題剛好能讓小弟有個方向真的是太感謝w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