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3 ULTRA 2 顯示卡插槽

楼主(2008-12-07):
我的主機板是微星 MSI KT3 ULTRA 2 系列,MS-6380E
昨天突然螢幕顯示沒接上,測試許久,換了其他顯示卡,應該是顯示卡插槽壞掉,
想請問:
可是其他硬體設備是好的,不想丟掉整台電腦,
請問該如何修理?
因為這板子很老舊,猜應該買不到了,有其他相容的主機板嗎?
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 AGP 插槽壞的話 又不想丟的話 只能去找PCI介面的顯示卡~
插槽可以換阿~

网友:
回复 网友A:

螢幕沒顯示很多情形....

1 電源
2 螢幕
3 記憶體
4 機殼reset開關
5 主機板

大致是以上情形都可能發生,不知你有沒有交差測試?

你是想自己diy維修嗎?談到維修一定要有電錶,烙鐵,除錯卡...等工具

這些花起來可能可以在買一張中古主機板,而且不一定可修好板子..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你換上別的顯示卡依然不能顯示嗎?就用不能顯示也不見得是顯示卡插座壞掉,是否有嗶嗶聲?。
如果連嗶嗶聲都沒有,只有插上除錯卡看是擋什麼數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換上別的顯示卡依然不能顯示嗎?就用不能顯示也不見得是顯示卡插座壞掉,是否有嗶嗶聲?。
如果連嗶嗶聲都沒有,只有插上除錯卡看是擋什麼數字了。 ...

沒錯!~你的KT-333晶片組主機板可以啟動(CPU風扇轉)卻沒顯示畫面,應該這樣做...

1.把記憶體拔掉後啟動主機.....看PC小喇叭會不會BB叫...

2A.會叫代表POST CODEC有跑到記憶體的項目....把主機OFF,記憶體插回去,拔掉顯示卡....
2B.如果不會BB叫那代表跟顯示卡無干係,是記憶體部分有問題...例如記憶體線路壞

3.拔掉顯示卡啟動主機....PC小喇叭會BB叫代表.....POST CODEC有跑到顯示卡的項目...
把顯示卡的金手指用橡皮擦擦亮....上頭灰塵順便清理.....然後重新裝回主機,啟動主機...

4.如果恢復正常代表是顯示卡接觸不良 or 氧化.....如果情況依舊就得上除錯卡看錯誤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