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I/O晶片壞了?

楼主(2008-12-08):
昨天朋友拿張磐英科技的 EP-3WTM主機板來給我,說PS/2鍵盤功能失效,滑鼠則正常....

按照過去所學,鍵盤與滑鼠的clock、data對地阻值不相符,滑鼠約8xx多鍵盤則飆升到12xx...

拿下排容C470後阻值不見改善,隨後取下排阻R472也不見改善......這樣可以判定I/O晶片的鍵盤

功能壞掉了嗎?

网友:
看人家的經驗 PS/2 壞 IO 很少....所以還是在跑跑線路~看還有哪有問體
通常取下排容 最簡單的就OK了 但是也有可能壞在別的地方
PS/2供電, 座 也有可能~  看PS/2電路圖 好像沒有很複雜~
如果會發生的都沒有~ 恩恩~可能就IO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請問a大你有測過電壓是否正常嗎?

假設各腳位電壓正常(沒電壓可能有斷路或短路,也可檢查鍵盤座是否不良)

,相關線路元件正常,若線路進io就要替換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a大你有測過電壓是否正常嗎?

假設各腳位電壓正常(沒電壓可能有斷路或短路,也可檢查鍵盤座是否不良)

,相關線路元件正常,若線路進io就要替換試試.. ...

都查過了...今天跑了電路...好怪喔!時脈、信號四條線路間有兩顆電晶體介入...

W大說那樣很多餘說......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我覺得你的理解有錯誤...
排容是旁路濾波用的,壞了的話一般會造成短路,所以拆掉可以排除短路的故障
如果排容壞的情況是斷路那跟你拆掉是一樣的,並不會影響線路
而排阻如果是串接在線路上的,你拆掉後那不就反而造成斷路了
當然也有可能是I/O內部的問題
建議你先仔細檢查線路,真的沒辦法了再去換I/O

請參考這篇的測量方法
數位電表二極檔,紅棒接地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9720&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覺得你的理解有錯誤...
排容是旁路濾波用的,壞了的話一般會造成短路,所以拆掉可以排除短路的故障
如果排容壞的情況是斷路那跟你拆掉是一樣的,並不會影響線路
而排阻如果是串接在線路上的,你拆掉後那不就反而造成斷 ...

我是拆掉排容無效後懷疑排組有問題才拆下來量...但是結果顯示阻值正常...線路上的電感也正常...

所以我猜應該是PS/2控制端有問題....但是它滑鼠介面卻是正常的@@

而且電路上頭有兩顆電晶體介入....很怪

网友C:
剛去查了你的主機板EP-3WTM,才發現這是370的主機板
沒想到你還想修這麼老的主機板
再跟你報告一個壞消息,他的I/O是南橋VT82C686B內建的
想換I/O的念頭可以打消了,除非你會換南橋

网友:
確實有點老的 主機板~~~說的真 只能當練習用~
還不錯拉~我上次也修了片370的PS2~~~ 運氣好 只是排容壞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剛去查了你的主機板EP-3WTM,才發現這是370的主機板
沒想到你還想修這麼老的主機板
再跟你報告一個壞消息,他的I/O是南橋VT82C686B內建的
想換I/O的念頭可以打消了,除非你會換南橋 ...

是阿...所以可以結案收工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E:

說不定就是你說的那兩顆電晶體的問題呀!南橋也沒那麼容易壞啦!要宣判南橋壞是要有很多有力的佐證才放棄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說不定就是你說的那兩顆電晶體的問題呀!南橋也沒那麼容易壞啦!要宣判南橋壞是要有很多有力的佐證才放棄喔!

W大~

電路圖該怎麼畫?...我想貼圖給大家看看.......

該板子是我學修主機板以來第一個怪咖....說明如下

它的電路是以標準PS/2介面電路為基礎,不同點在於..
1.SMD電感前後都有排容濾波..

2.在PS/2介面鍵盤、滑鼠的Clock、DATA四條訊號線路間有兩顆電晶體參與...

SMD電晶體有三個接點,兩顆就六個接點。Q19負責連接鍵盤滑鼠的時脈、Q18負責連接鍵盤滑鼠的資料
剩下兩點則是晶體間"互連"...

目前是鍵盤失效...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用VISIO畫就可以了,記得畫好之後儲存檔案時。除了儲存VISIO格式外,也要另存一張JPG才能貼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