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PE775-G開機無晝面

楼主(2008-12-08):
GA-8ipe775-G在一次當機無動作後,面板強制重開機以後,CPU風扇會轉,但無晝面.
除錯卡顯示251C
請問各位大大先進是什麼意思?
感恩!!

网友:
先拔顯卡 記憶體~ 都拿橡皮插 嚓一嚓~~BIOS放各電~~~
先做簡單的交叉測試~
一般有跑碼...好像都比較不嚴重~~~~.....不知道有沒有說錯~

网友:
記憶體看一看有沒有問題確認cpu,等等物件事正常的再說溜

楼主:
GA-8ipe775-G開機無晝面

CPU及記憶體有換板子測試,都是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有去爬文嗎?
試試看南北橋晶片是否燒毀
其中一個是跟顯卡有關的
螢幕是黑的嗎
還是NO SIGN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會出現251C,你的BIOS應該是Award,它的25代碼解釋是"測試除頭一個64K之後的所有記憶體。查記憶體",1C是"測試CMOS檢查總和。查主板中CMOS晶片及其電路",所以大家要你去檢查這些地方。
如果是Phoenix呢?25的代碼是"裝入中斷向量正在進行或失靈。查主板的記憶體控制電路及其記憶體槽和記憶體條。",1C是"第一個64K RAM第12位元元故障。"。

楼主:
GA-8ipe775-G開機無晝面

感謝大大指導,我再檢查測試看看,如有結果再向各位先進報告.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