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一塊主機板VGA驅動後當機問題

楼主(2008-12-09):
我有一塊主機板型號8S648FX-RZ可正常開機
使用正常但就是不能驅動顯卡
一驅動進入XP畫面變暗且會重開
換了很多版驅動 一驅動就當機
我有換了同型號 及不同型號的板子
換了就OK 顯卡也換了好幾塊了
確定那塊不能驅動VGA
有人遇過嗎會是哪的問題

网友:
是換了AGP顯示卡都不行嗎
那PCI的顯示卡呢

网友:
顯卡相衝拉~~~~BIOS 有沒有動到~~~~~
如果發生問體 第一點~ 將BIOS 載入出廠預設值
去官網看看有沒有 BIOS 能夠修正 ...因為有些錯誤ˋ只有官網會公佈~
測試一下 顯卡有沒有問體~顯卡的 RAM 我有N牌的 測試軟體
顯卡記憶體跟GPU 很多是虛焊的.
感覺是顯卡記憶體的問體~~~~跟我有2塊顯卡跟你同症狀~ 一塊會慢慢變霧 一塊不能開1024*768
灌DRIVER 不會顯示 頻率太高 應該超過85HZ
~~~補充一點~~~你已經交叉測試過了~阿~應該是板子了~

474.29 KB, 下載次數: 450

网友:
回复 网友A:

c大歡迎你..可否請你用電錶量我框

起來的電壓,D,S,G極都要(順便用U咪咪的小手觸摸有無發燙)..謝謝

先請你先交叉測試一下以免發生誤判

此種情形重則北橋受損....

從雅虎拍賣抓張圖給你參考...

楼主:
我的電表是指針式的
D極約3.2V
G極約3.6V
S極約1.5V
感謝大家的解答我交叉測試過很多板子跟顯卡了
確定這塊有問題  謝謝大家的回答
摸起來溫溫的 我又測了另一塊好的
電壓一模一樣 所以那個MOS應該沒問題
如果是北橋就沒辦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供電電壓正常,這時應該斷電

記得斷電,插跟細針照我貼得藍字打對地

阻值(AD值)來檢測北橋,阻值裡應都相同,若阻值

不同則應循線路追查是否有短路,這過程

比較辛苦但也是檢修的過程,別太早放棄

也許還有別的大大有這方面的維修經驗

給你參考..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6953&extra=page%3D3

PS:順便檢查其他供電(紅,紫字)是否正常..

网友(2010-04-16):
請問妳是不是顯卡驅動最後才灌...如果是那顯卡驅動就去n牌或a牌.官網抓驅動而不要用顯卡那個牌子的驅動................http://www.nvidia.com.tw/page/home.html.........n牌官網..http://game.amd.com.cn/hardware/driverdownone.aspx..............a牌官網.............我遇過一樣的.每次像這種情況都去官網抓驅動就好囉...因該是軟體相衝吧.....試一下吧希望能幫到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