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VM800M 不開機~FF

楼主(2008-12-09):
~~CC....又有問體了!  不開機
DEBUG開機 RESET 會閃一下  FF  按RESET 會閃(正常)
478的板子 腳座 針的 不是BGA 應該不會虛焊.(難道會是擴孔)
換過 CPU 400外頻 533外頻 都一樣. (遇過MIS主機板只 吃 800 外頻CPU  533 400外頻不跑的)
拿來時 原廠可能處理過 晶振換過 有焊過.焊的很漂亮~ 我朋友不會焊~以前應該送修過~
1500UF 16V*2 供電  我朋友粘過
怪怪的板子! 有時會顯示 3C 3d FF 22 ...   不裝BIOS也會
------但是BIOS 拆下  也是一樣 會顯示 碼~~~
一通電就顯示~ 沒有跑 直接顯示...

W大 如果BIOS 拆下還會跑碼 是哪有問體~大概
更新BIOS 無效 不知道有沒有燒成功~(但是我有檢驗BIOS有資料)
還是一樣 顯示 FF  3C  22
電壓 DDR 正常  晶振 都有 ~

网友:
是否有測量BIOS的22腳看看是否有來自北橋、南橋的工作選擇訊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阿~但是很小的電壓~~~~拆BIOS量的..
0.04  -0.00有跳變 按 RESET~~ 但是~~~~ 隨便一碰 都有電壓阿~
我有試過正常很多板子 ~有些板子 BIOS 22腳 有3V左右  有些只有 很小的電壓~0.00幾的
~
這塊板子的22 腳 是接地線~..............~看對岸的網站 說現在有些 板子沒有再用22腳~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診斷卡說明書3C是CMOS的問題

你又把BIOS拔掉,可能就會出現這種訊號

你應該一開始先測南橋供電是否正常

在來查COMS電路..等

診斷卡一顯示FF是最難搞的,既然原廠有修過

晶振,可能南橋有問題..

网友:
可以請問BIOS是哪一家的啊!

网友:
如果PCR三大工作條件具備了,主機板還是不開機,在檢查BIOS 22腳的工作選擇訊號之前,請先檢查CPU的Reset及Power Good訊號,大家要記得,除錯卡的Reset燈會閃一下,那只是表示南橋對PCI有發出Reset訊號,但是對CPU呢?CPU的兩個主Clock及匯流排Clock也是檢查重點,這些訊號都確定有到位之後才來查BIOS的22腳工作選擇訊號。

楼主:
回复 网友C:

sst 39sf040

网友:
bios上面因該有貼燒錄哪一家的
如AWARD 或 PHOENIX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哦~我給貼紙撕下來的阿~~~沒看看清楚~....那要如何分辦是哪家的阿~
我找找~原始技嘉的網站BIOS 的更新程式的 更新工具看是哪一種程式~

FLASH891.EXE  是哪一家的阿~ 有人有研究碼~

网友:
回复 网友E:

技嘉好像都是Award的吧!

楼主:
CPU的Reset及Power Good訊號
是  FN5018 的   PWRGD (量沒有電壓)  ~~~~  跟ATX的 PG不一樣阿~~搞混了~
W大說的~大概都知道哪~~~但是~~~重點~~不知道要往哪各測試點~~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貼得那個是cpu 供電ic,不是量cpu的reset信號

首先你應該把燒好bios焊回去,再詳細把狀況寫

上來......

我查過bios是Award

楼主:
BIOS 已在燒一次 焊上了
問~~~
是  FN5018 的   PWRGD (量沒有電壓) ~~~~~是要哪方面的工作條件都有
這各才有電壓~

网友(2009-07-01):
是 PIN 8 FB 要與設定電壓同,才可以PG給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