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 前輩 大大們 怎麼分辨 南橋、北橋 是否在工作

楼主(2008-12-09):
小弟 最近在修工業主機板時 常常會遇到一些不開機的 電壓 頻率 多有 就是不開機 插上除錯卡 會出現 00、25、AF 等這些代碼 ..
這些代碼 是什麼意思???
想請問 各位前輩、大大們 南橋、北橋 怎麼分辨 他們是否,處於工作狀態..??

南橋晶片 是負責電腦那些部門??

北橋晶片 是負責電腦那些部門??

小弟 有點搞太清楚 可以請前輩、大大們 指導小弟一下 ..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當你碰到這些碼都是一般人最頭痛的,更何況是工業用板..

00 , FF , AF --- CPU不工作,也是最難搞要一一檢測

25  ---   記憶體 , CMOS

以上的解讀在一般主機板只能參考,在工業板上更是"看看就好"一些診斷卡

在其上面形同虛設.....

如何判定南北橋是否處於工作狀態?這問題只能用感覺形容,開機後一切正常我敢說

南北橋工作正常(廢言),所以當南北橋工作不正常時,只能從相關線路與症況來

判讀其好壞....

南北橋負責哪些部門?一般看方塊圖比較好懂,大概就那個樣...

http://bbs.pigoo.com/forumdisplay.php?fid=120

看你發文的內容好像是剛入門,工業板又比家用板來的詭異,你是學徒嗎?

相信背後可能有高人在指導,因為一般人都從家用板開始亂搞..

嘿嘿在說我啊..

楼主:
算是巴 ...目前正在學習中....高人是有 不過他很忙...

网友:
剛剛在網上逛街找到一些資訊...

當診斷卡顯示25即有可能是誤碼也可能是

AGP , PCI , 網路卡, 顯示卡 , BIOS ,南橋,

記憶體,CMOS...等

所以也就是要一一檢查,唉!簡單說就是無意義碼吧n_0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