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SIMLH有電無畫面,除錯卡C1

楼主(2008-12-10):
為了報答各位前輩的厚愛,小弟決定翻出壓箱寶來報答各位....
技嘉主板GA-8SIMLH有電但是沒有畫面,除錯卡C1,中間除錯卡會閃幾次RESET燈,然後出現急促短音
說明書C1為記憶體問題,所以小弟就更換目前正在使用中的記憶體,無效一樣出現C1及短音 (不插記憶體也是)
有試過
1.量記憶體電壓為2.3V(這樣不知是否為正常範圍?)
2.拔下記憶體週邊4顆電容,不過以電容表量皆為正常
再來....就不知怎辦是好 ~"~ 還望各位大大指點一下,謝謝
以下附件,如需再拍其他部分再請告知,謝謝^^"

GA-8SIMLH

GA-8SIMLH

記憶體插槽附近

記憶體插槽附近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首先謝謝你對本人的支持,為什麼?從這一篇的標題就可以讓我知道你有在看提問注意事項,並且願意照著提問注意事項內容發問,再次感謝你的支持。

网友B:
1.量記憶體電壓為2.3V(這樣不知是否為正常範圍?)
2.拔下記憶體週邊4顆電容,不過以電容表量皆為正常

一般這組電壓是要2.5v,他是比對得來,因為你是用指針電錶

難免有誤差(指針一定要校正與無窮大符號那條線齊)...

不知你記憶體的電壓是從何處量來?一般正確是要從記憶槽量起,

在跟著線路找到供電的mos或IC....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8678&extra=page%3D1

圖2最右邊好像是華邦的電源IC,可以順便報上來嗎?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這組電壓是要2.5v,他是比對得來,因為你是用指針電錶

難免有誤差(指針一定要校正與無窮大符號那條線齊)...

不知你記憶體的電壓是從何處量來?一般正確是要從記憶槽量起,

在跟著線路找到供電的mos或IC....

ht ...

報告大大
我是量DDR插槽第A39腳(那篇我有去偷看),不過剛量又變成只有1V  是又更嚴重了嗎?其它腳還要量嗎?
NEC那顆(請問正確名稱)我量是2V
最右邊的晶片為W83301R 照片我把它倒過來了
請指教,謝謝
更正XD A39腳插電源還沒開機時是2.3V沒錯,NEC是0V;開機後A39變為1V,NEC變為2V

2V

2V

照片我把它倒過來了

照片我把它倒過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的記憶體從這顆ic控制供電,請你在記憶體插槽

量其他腳位(vdd)是否都是一樣的,順便量這些

mos 的電壓,用手摸一下會不會發燙..謝謝..

网友:
我沒修過這個ic控制..先貼線路圖給你參考..

他有兩種工作模式...其中一種

网友D: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8800&extra=page%3D1
跟我這一片一樣~
我有好多片 一樣的板子~
華邦那顆控制記憶體的 ~我上次C1 是MOSFET 壞一顆~導致相連的一顆電壓偏低~
正常的記憶體電壓那板子是2.5 是前面那4顆小顆的控制的~ 其中2顆控制的
2顆是待機.   好像這樣忘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那是你"黑白舞"修好的第一片,所以沒有人知道你在修什麼?

我現在擔心是因北橋短路造成電壓不正常..

楼主:
線路圖我有看了,有看沒有懂n_086|
記憶體插槽其他VDD腳位皆為沒開機2.3V 開機會變為1V
其他如附件,0-0.5表示為未開機0,開機後0.5,沒有箭頭的為開機不開機都一樣,有點傷眼希望不要介意,謝謝

网友:
恩恩~還是要跑一下線路~我看你的電壓跟我 那片正常的電壓的不相同~
跟我上次量的電壓~差不多~MOSFET~
我的做法~我會直接拔起那幾顆 量一下有沒有短路..(懶人做法)

网友:
先焊下紅框裡mos,測量d,s極有無阻值(反向也要測)

焊下後在測量紅箭頭的對地阻值(要斷電不然會燒電錶)

ps:抱歉我沒看到旁邊那顆電壓異常

网友:
1.   當你焊下mos,測量2個紅箭頭如果有阻值不接近0,恭喜沒事

2.   如果mos測量都ok,就要替換那顆電源控制ic

我有點想睡覺,不懂在請教其他大大.....

楼主:
 好像越來越恐怖了(對我而言)
如附件小弟以R*10量對地 1跟3都是停在指針4,中間2為接近0 (所以沒事囉? )
拆下來的MOS 左邊2個APM3055L一樣以R*10測量,D對S.G,指針都是在最左邊(無窮大?)
右邊那顆15N03H,D-S為2,D-G為0 (哎呀!好恐怖阿,不曉得有沒有說錯n_073| )

早睡早起身體好,太長熬夜會變成"肝苦人"喔:on_115|

网友:
mosfet 要量前要先放電~ 不然會引想判斷~
~我是用2極欓 數字錶看的~所以你說的~我聽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看我先買台數位電錶好了,我也是用的很痛苦~

网友B:
不用買數位電錶浪費錢.....

主機板用的mos只要量d,s極就好

把他當作二極體,打歐姆檔 x10 ,一邊會有阻值

反向沒有就是好的....

APM3055L----d,s極正反向只能一邊有阻值

15N03H----d,s極正反向只能一邊有阻值

网友B:
回复 网友G:

若是1,3對地有阻值表示ok..原因先不告訴你給你思考

2 對地阻值是0 就符合datasheet裡所畫的線路圖,表示

沒誤判...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買數位電錶浪費錢.....

主機板用的mos只要量d,s極就好

把他當作二極體,一邊會有阻值,反向沒有

就是好的....

APM3055L----d,s極正反向只能一邊有阻值

15N03H----d,s極正反向只能一邊有阻值 ...

漂亮!這樣說好清楚n_116|  謝謝您
APM3055L--->一邊有阻值沒錯(黑在S紅在D時),2個都是
15N03H----->紅筆黑筆互換2邊都有阻值

 一直在想這個問題睡不著吼?

网友:
回复 网友H:

怕誤導你,起床尿尿順便看你"黑白舞"到哪?

那就表示15N03H有問題,找顆mos替換就好

我的工作時間跟你不同,真的每回一帖就冒冷汗

ps : 要焊回去記得用吸錫線把接口撫平,不要有高低
        有點錫又不會太錫.....

楼主:
回复 网友I:

哈哈哈 尿完快去睡吧,找不找的到MOS換還是個問題! 謝謝溜 ^^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8800&extra=page%3D1
跟我這一片一樣~
我有好多片 一樣的板子~
華邦那顆控制記憶體的 ~我上次C1 是MOSFET 壞一顆~導致相連的一顆電壓偏低~
正常的記憶體電壓那板子是2.5  ...

看來果然是跟C大一樣,壞同一顆MOS,待小弟找到零件換上就知道嚕

网友:
我壞的那一顆是人為的~~~~ 因為錫 沒清 ~~~哈哈~ 阿斯拉~~~
所以要上電前~還是要先檢查~

网友:
To:All

看大家討論的情形,讓我很想就這麼站著遠遠的看你們討論,學電子的人很多,但是最後放棄的人更多,收穫前的努力是每個人都需經過的,希望大家加油!

网友:
回复 网友J:

w大不知有沒有說錯?很怕誤導別人

謝謝...

网友:
大家討論的大致上都沒錯,可是大家想一想,如果是發生MOSFET的GS或GD斷路,這樣用上述的方法量出來也是好的,所以只能當做參考。
我們知道MOSFET是利用G極控制DS極,所以當S極電壓不正常的時候,也要測量一下G極的電壓,G極的電壓正常時,S極不正常,這才能懷疑該MOSFET故障,當然,DS極間有問題,也會影響S極電壓輸出,或是主機板另有地方短路造成過載,只要不是超出短路保護範圍,它一樣會工作,但是電壓是不會正常。
這種判斷的能力需要從經驗上穫得,大家常常拿好的主機板來測試練功,假以時日,自然就會得心應手。

网友:
atai大我忘了一點,更保險是說當你用(指針)紅表筆接D極,黑表筆接S極有阻值(阻值不能太低)

其他的組合不能有阻值,當發現有阻值0時要用錶筆把MOS的三個極"阿司"放電再測,謝謝CARZY1KIMO大的提醒,
                                  (最好量前就放電一次)
其他組合若有阻值則可判不良,這種測量方法只適合主板用加強型N通道絕緣MOS,別亂套用於其他MOS....

W大說得很有道理,只是小弟不知G極的電壓到底多少才是正常,所以才會採取這種方法,APM3055L 那一組輸出電壓

異常除了本身不良也懷疑電源IC及相關線路,但15N03H輸出也有問題,所以只能一步一步來排除....

网友:
回复 网友K:

黑白想了一下,根據這2篇來判斷應該g極應為2.5v,如圖所示

我知道我錯在哪了,謝謝W大的指導....

假設當g極電壓不正常,也要測其對地阻值是否短路

若短路則要檢查到電源ic及相關電路是否有短路.....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9513&extra=page%3D2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9431&extra=page%3D2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是1,3對地有阻值表示ok..原因先不告訴你給你思考

2 對地阻值是0 就符合datasheet裡所畫的線路圖,表示

沒誤判...

我思考了很久.....基本上,是完全搞不懂P大想問的"原因"是?  還是請公佈一下答案嘿,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L:

因為mos的s極是往記憶體與北橋方向

假設北橋短路你換在多的mos也沒用

而且現在的問題是APM3055L那一組的

電壓還沒解決,有可能是15N03H短路造成

也有可能是ic...等問題,不過這些都好處理..

网友:
我請大家想一下,除錯卡會擋C1,這是表示記憶體這邊的問題。會發出Reset(所謂的閃幾次)是南橋的功能。
如果是DDR,它的2.5V主供電及1.25V負載電壓是先檢查的地方,如果是好的呢?是不是應該先確定那六個Clock有輸出?如果也正常,再對它的位址線及資料線做對地量數值,但是atai的故障原因居然會發出Reset,這是不是在說明故障原因應該是在PCR之後?
上次已經講過,當PCR正常後,CPU會發出CS訊號,經由北、南橋嘗試與BIOS溝通......,當它發現可以溝通後,BIOS會把裡面的程式載入記憶體執行.......,所以你應該從這裡開始找問題。
大家覺得呢?

网友:
那這樣看來當bios接收到cs的訊號,因該會回應一個訊號出來
要不然就是bios也要允許執行
是否要查bios相關線路呢

网友:
回复 网友M:

你說對了!CPU丟訊號出去之後,一定會等回應來判斷成功或失敗,CS也不例外,CPU送出CS至BIOS之後,BIOS回應一定是會延原路回到CPU.......。
應該從BIOS先查。

楼主:
等了好幾天,零件終於買到了,換了最右邊的15N03H,目前已經可以正常開機囉,軟體改天有機會再試安裝了,謝謝各位前輩指導,不過這修好的過程實在是懵懵懂懂,讓各位大大傷腦筋了,謝謝 ^^"

网友:
回复 网友N:

恭喜囉~~~....再多拿些實驗品過來玩吧!

网友:
請問atai大,15N03H在哪買到的呢?

网友:
我的情況和此問題一樣,後來終於買到MOSFET零件來更換後,記憶體各腳VDD電壓接正常2.58V,可是偵錯卡還是會檔C1,
請教各位大大,接下來要往哪一各方向檢查呢?目前狀況為偵錯卡會檔C1,然後自動重新開機再檔C1,
循環三次後,偵錯卡就直接檔在C1停下來(BIOS已經檢測過,電壓值會跳動,是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O:

雖然問題一樣,但是麻煩你另開新帖,否則每一篇會很長,請大家注意一下了。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0545&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