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遇到的難題....

楼主(2008-12-10):
各位前輩、大大們 安安

小弟 今天 遇到的難題..是電源問題...給各位前輩、大大們 參考~參考
空板時(CPU、RAM 多不上) 按下Power 按鍵 要1~2秒 ATX-Power 風扇才會轉 各節電壓(1.5V、1.02V、3.3V 才會出現、
但是 裝上 CPU 之後 在開機 會出現 CPU電壓升到1.2V後 電壓歸零(5V、3.3V有出現,南北橋電源1.02V 有出現).. 變不開機 但是BIOS的頻率有出現一下子..就沒有了 小弟 試過換掉電源晶片(ISL6537、ISL6262)及晶片W83627DHG 一樣沒用...問是還存在的
小弟發現 上CPU後 W83627DHG的71腳I/O POROK 會變 0V(正常是3.3V)

网友:
回复 网友A:

當POWER GOOD 信號出來,一定要全板供電正常

如果是我可能會檢測電源供應器,ATX 電源插座3.3V,

5V,12V 與 4PIN 12V 對地是否短路...

或許這些你都查過.....

网友:
請按照本版發問條款來發問,否則你是在浪費大家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