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X865PE Lite Pro 電池 換新後,沒記憶功能??

楼主(2008-12-11):
我的主機板只要拔掉總電源線,隔幾分鐘後,開機後日期無法記憶,必須重新設定,
只要不拔掉總電源線,日期就會跟當天設定的一樣,用新的+3V電池去更換,但是情況一樣沒改善,
最後我去買新的電池座,更換後情況一樣,請問這個是哪邊出問題?

-----------------------------------------------------------------------------
抱歉~我再補充一下主機板資料
主機板是 青雲 PX865PE Lite Pro

网友:
先看看coms jump是否良好
查電池座到南僑的線路上的零件是否都良好,電阻或二極體

下次記得要看一下發帖的規則
這樣問主機板等等資訊都不知道,大家也不好回答溜

thk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跟我的狀況類似,不過我是電池裝上去後就不能開機
目前還沒去解決那各問題...

會不會是二極體燒掉了呢
裝電池上去就不能開機,拔掉才能開
電池確定有電

主機板型號,好像大陸的版子

主機板型號,好像大陸的版子

全圖

全圖

我把電池作拔掉了

我把電池作拔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
你的問題我回在下一帖,不過麻煩你把故障主機板的型號寫在標題前,把故障問題寫在型號後面,這樣比較統一。謝謝配合!

网友B:
這個故障情形比較特殊,所以大家以後問的時候到抓重點,大家要把注意力放在電池上。
一、換下來的舊電池你測量是幾V?
二、換了新電池後一樣不能儲存,還是儲存一些時間後就不能儲存了?
三、請測量新電池的電壓是幾V?

大家想一下我為什麼問這個?

网友:
可能在判斷~電池有沒有故障!還是他的充電能力
電池應該也是有使用期限ˋ跟壽命~
還有判斷  到底是 主機板 是 哪裡吃掉電 ~~還是哪裡故障~

問W大 主機板的電池 是 充電是的嗎? 很好奇的問
它使用3V 但是 平常 如果ˋ開機一段時間會自己充滿3V碼?(跟汽車一樣嗎)
還是一值都是3V  然後使用到某各電量 2.0在充~  還是用完就沒了該丟了
(因為量很多板子 每各板子的電池 電壓都不同)

网友:
CR2032是一顆3V 220mAH的鋰電池,不能充電。除非是2、386、486早期的鎳鎘電池才能充電...

問電池幾V...是因為電池有內阻,萬一內阻過大用電錶量雖然電壓正常,可是裝上電池座有了負載之後就無法提供

充足電力了......2.8V以下就該換新了

COMS清除jumper...應該是好的,否則他沒拔插頭也會無法提供COMS電力...

難不成是兩顆二極體組成的切換元件故障...導致電池端的電路斷路....而待機電力端的則正常,所以即使

換電池也無法改善?

网友:
回复 网友C:

1. 排除電池不良

2. 若換新電池不能用,線路短路

3. 過一段時間不能用,查漏電

以上在維修時的思路是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故障情形比較特殊,所以大家以後問的時候到抓重點,大家要把注意力放在電池上。
一、換下來的舊電池你測量是幾V?
二、換了新電池後一樣不能儲存,還是儲存一些時間後就不能儲存了?
三、請測量新電池的電壓是幾V?

大家想 ...

一、舊電池的電力已經沒有了。
二、換新的電池後,儲存時間約30分鐘後就沒有用了。(拔掉總電源後)
三、新電池的電力 +3V 。

网友B:
回复 网友D:

第三項是指,當第二項儲存時間約30分鐘後就沒有用了(拔掉總電源後)。這時你再把電池拿下來測量是幾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三項是指,當第二項儲存時間約30分鐘後就沒有用了(拔掉總電源後)。這時你再把電池拿下來測量是幾V?

拔掉總電源30分鍾後~拿下來的電池,所測量出的電壓為 +3V 。

网友:
回复 网友E:

請你在拔掉電源後,不拆電池,黑棒接地,紅棒直接量電池電壓

35分後再量一次,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F:

如果市電不斷就會正常,用電池會無法久存,這個故障真的沒見過,我會請maoerh這樣測試,主要我是想如果新換電池也無法儲存,是不是主機板上連接到CMOS電路的零件短路,把電池放電了?但是他卻說沒有。
這個問題其實比較單純,你應該檢查從電池到南橋這一小段線路是否有零件漏電?如果都確定沒有零件故障,那就是南橋俚的CMOS問題了。

网友:
也檢查一下排針及排針上的Jump有沒有接觸不良的問題喔!

楼主:
處理的順序:
一、換新電池
二、檢查 COMS 排針 跳線位置
三、更換 電池母座
四、測量 電池座 線路到 南橋晶片 有無出現短路

目前執行到第二項,情況還是一樣,拔掉總電源線十幾分鐘後,
日期就會跳回原本出廠設定值。

PS.請問~三用電錶的 探針 要放接地的位置,是放在ATX插座那一個位置? 有很多電線怕接錯。

网友:
回复 网友G:

我也覺得奇怪,為何斷掉市電30分後,cmos資料才會消失

取下後電池的電壓是3v,讓我想到電池的電壓正常不見得

就是好的,於是想請他在線路上直接測,當cmos線路漏電

電池的電壓應該會壓降,降到2.8v以下就可能會造成無

法記憶,這是我"黑白想".......

网友:
關掉市電30分中才失去COMS資料代表...有慢慢漏電....

我看法是....在沒有市電的情況下用電錶去測量COMS清除jumper腳位的電壓,此時應該是靠3V電池供電進入南橋COMS電路

,看量到多少....有了負載應該就不是單純量電池的3V了...看低到多少去

搞不好是"切換"市電與電池供電的元件異常所致呢..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解說,已經修復好了~
我換掉電池座,設定好日期,將主機板所有電源線都拔除,測試放一天後,再接回電源線,進入BIOS看日期~沒有消失。

PS.後來發現電池座底座下面有生鏽,這個原因,才照成電力只能維持半小時?

网友H: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解說,已經修復好了~
我換掉電池座,設定好日期,將主機板所有電源線都拔除,測試放一天後,再接回電源線,進入BIOS看日期~沒有消失。

PS.後來發現電池座底座下面有生鏽,這個原因,才照成電力只能維持半小時? ...

你說解焊之後底下有生鏽阿?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說解焊之後底下有生鏽阿?

嗯嗯~是阿! 我看到最底下針腳跟主機板接觸的地方有生鏽。(因為被黑色底座擋住所以從上方看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是阿! 我看到最底下針腳跟主機板接觸的地方有生鏽。(因為被黑色底座擋住所以從上方看不到)

喔.....大概生銹短路到了

网友(2009-06-27):
依W大的說法:可以先檢查電路的電壓就可以找到問題,

若短路接點處電壓不正常,就是供電側的問題,若電壓正常就是至南橋的電路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