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GA-8LS533 網路故障維修實例

楼主(2008-12-11):
朋友送來一張技嘉GA-8LS533的主機板,據他說是無法上網,拿去電腦公司修理,電腦公司就要他升級,他真的就升級了,換下的主機板、CPU、RAM就拿來送給我了,我接上電源測試一下,果然抓不到網路卡,請看看下圖︰

它是使用RTL8101L晶片

本來以為是朋友的電腦中毒才無法上網,看來電腦公司並沒有騙他,螢幕顯示果然找不到網路卡。

我看了一下RJ-45插座應該是好的,所以用示波器看一下它的石英晶體振盪波形,如下圖所示︰

有電壓但是沒波形,表示石英晶體沒起振,這種有電壓沒波形的故障,你用電錶是測不出來的。

把石英晶體拆下,並換上一個癈板上的25Mhz的石英晶體

換好後用示波器再測一次,這次有振盪波形了

螢幕上也抓的到網路卡了

遇到這種有電壓沒波型的例子也有一些,因為有電壓,所以三用電錶測的出來,但是沒波形,我們就會誤判,這種情況若發生在Clock電路及I/O、南橋、北橋、RAM等部份,沒有示波器大多只能"猜猜看"了。

网友:
想請問W大,要量石英晶體時,是要將示波器接地接主機板接地

然後用探棒去觸碰石英晶體任一腳就行嗎?

不用在用函數信號產生器給他信號,請教函數信號產生器到底在什麼

情形才會用到,請原諒我問小白的問題,長那麼大還沒看過真實示波器,只在

這裡看過你使用..謝謝

网友:
對於沒有是波器的遇到這樣只能猜猜看~~~~~~
~~~~~~~~~~~~~~~~`謝謝~提供~分享~多學到一點~

楼主:
回复 网友A:

示波器一端接地,一端接石英晶體即可,兩支腳都要測。

网友:
回复 网友B:

了解..就跟電錶使用一樣,謝謝..

网友:
我看到有人賣~電腦式的USB示波器~ 不知道好不好用~ 大概1萬左右
~~~要連接電腦使用~

~~~W大~問你一下~訊號產生器~ 如果用在修主機板~ 是哪個時後在用的
像 網路卡這 要用嗎?

楼主:
回复 网友C:

這個playx已經向我問過了,我都是用實體的示波器,這種模擬的我沒有用過不敢亂開炮。不過一萬元的價錢了,為何不買一台中古實體的示波器來用?
訊號產生器有很多種,如果用在維修,可能比較派不上用場,用邏輯筆附加的脈波訊號產生器就很足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對歐~~~原來playX問過了~~哈哈~~看舊文章發現的~
訊號產生器  邏輯筆 W大  下次有維修的話~ 嘿嘿嘿~~要記得拍照
講解哦~~很好奇這些東西的使用過程~~~~
感恩拉~~~~

网友(2009-03-27):
w大
你朋友去的那家電腦公司雖然沒欺騙你朋友.
但那電腦公司也是黑心喔!
加裝一張100$左右的pci網路卡不就解決了嗎? 為何須要動到升級電腦呢??

不過也感謝它.我們才又多一範例學新的事項n_097| .

网友:
回复 网友E:

恕小的白爛.........
有沒有可能是因為加了網路卡也一樣抓不到?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猜不是....這和做生意的老闆心態有關係...

有的人當老闆喜歡賺好賺的,花時間耗心思的他就不太想賺...

以FSB533系統而言其實很老了,他在能賺就賺的心態下就會嘗試

讓客戶升級買新的,因為網卡抓不到客戶要是夠本事自己去買張所謂

的螃蟹卡來替代原先功能就好,何必去給門市修?

個人碰過很多老闆"想牽著客戶鼻子走"....

网友:
請問有哪些 東西出問題~    是需要檢測25Mhz的石英晶體    有沒有波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wish大這篇只是告訴大家石英震盪器不工作也會造成異常....

很多東西出問題都可以檢查有無clock,因為colck是裝置運作

條件之一...

网友:
兩年前幫朋友送過一樣的板也同情況,說也其怪裝上網卡也抓不到
修回來就可以了但工資.500
.一如像版大所解,石英換了就行了,那又學一招賺500哈哈

网友(2009-06-12):
式波器真貴不過很方便

网友(2010-02-17):
手邊也有一片是網路故障,但BIOS已拆除了,如果找到BIOS後也來換看看,但是上面沒有提到正負極,所以說用任何方向焊回去都可以嗎?

网友:
如果沒有示波器只好把東西拆下來用換的試試看了

网友:
大大真是勵害造福人群

网友(2010-05-26):
受教了 不過加網卡 應該也可以

网友(2011-05-18):
最近遇到兩塊一模一樣的板子
其中一片網卡不見了,BIOS下也沒看到網卡的相關設定
也試著量過網卡IC的供電是正常的n_046|

正好看到Wish大的這篇維修
來試試看是否真的是石英晶體掛了...

网友:
有電壓但是沒波形,表示石英晶體沒起振,這種有電壓沒波形的故障,你用電錶是測不出來的。→→→ 呵!呵!呵!≦無非≧ 多學一招了,但533的版子,我們幾乎不修了(修了賣不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