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P800 SE網路問題

楼主(2008-12-12):
型號..華碩p4p800 SE
開機至xp都沒有問題.只有網路沒有.
bios已經開啟內建網路.
硬體管理員有發現網路硬體--打一個驚嘆號.
安裝原廠網路驅動程式.並沒有驅動網路晶片.一樣是不明網路元件.
用示波器量25M石英.有波形輸出.
網路晶片為88E8001-LKJ
檢查晶片4週濾波電容.3.3v跟2.5v都有存在.
請問各位前輩.接下來我該如何下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
你的主機板進入作業系統後可以找到不明網路元件,那表示隨插即用的功能已具備,其實你再測量石英晶體是否振盪已屬多餘,因為石英晶體若不起振,你不可能抓的到網路卡對吧!
你檢查的方向應該從EEPROM上開始著手,一般網路卡都會有一個記載MAC卡號及一些內部需要資料的EEPROM,編號大多是93C46,你在網卡的附近可以找到,但是你不能買一個新的來更換,因為裡面是空白的,你必須要找同型號的主機板或是用相同網路晶片的主機板(相同晶片的網路卡應該也可以),把它拆下來更換看看,如果就可以使用了,那你必須用燒錄器把裡面的資料存起來,再把它燒到新的EEPROM,再焊到你的P4P800上。
如果你更換相同網路晶片的EEPROM後還是不行,那應該就是網路卡晶片損壞了,找一張相同網路晶片的癈板換吧!

楼主:
謝謝wish
等我找到元件.再把最後的結果上來說一下.

网友B:
回复 网友C:

W大~ 網路卡我有看到 93C46~~~ 但是主機板內建的網路卡 那一顆找不到~ 在哪裡~

网友:
引用 网友B:
W大~ 網路卡我有看到 93C46~~~ 但是主機板內建的網路卡 那一顆找不到~ 在哪裡~

應該BIOS裡內含了....

網路卡有那顆IC沒錯,但是OnBoard的應該沒那顆.....

楼主:
的確..
內建網路沒有93c46.我沒有看到.
那是不是只有剩下網路晶片故障的可能性比較高了嗎?
密密麻麻的腳.看到都頭皮發麻..

网友:
你有沒有去華碩看看有沒有BIOS 的修正程式~
我也有這一片~ 但遇過2片~都有BIOS的問體~畫面常卡住BIOS畫面~
修正之後都OK
但沒有遇到網路~有問體~
如果修正都不行的話 跟DIVER不行的話~ 只好吹下LAN 換上正常的試試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