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S533-E 除錯卡的迷思 再一問

楼主(2008-12-12):
請問各位前輩 我現在手上有一塊板子 是華碩 p4s533-e socket478 小弟在測試版子時有用除錯卡 但是遇到reset燈號常亮的問題 小弟有到這邊瀏覽過各位前輩的文 初步猜測應該也是南橋晶片供電晶體的問題 但是要找哪一個才是南橋晶片的供電晶體 請各位前輩幫小弟解答一下巴 感激不盡

各位前輩不好意思 因為手邊沒有相機 網路上又只有找到這張圖 有點小 請各位前輩見諒

网友:
下次發新帖 要記得打上編號跟故障原因~~~
方便 有新的朋友還有大家以後要找資料~方便~ QQQ謝謝囉~
reset燈號常亮 應該也有很多種原因會這樣~
表示RESET 有問體~ 先量下 RESET的電壓為多少~(就是接RESET開關 +
) 用電表~ 看有沒有正常~
南橋晶片 的電壓~ 也很有多組~通常他供電的其中的mosfet
在AGP 跟PCI 那顆拉(至於測量的方式爬一下舊文章)
還有供電的 也有的是在南僑旁的  電容(小小小的一顆) 通常一邊是接地 另一邊是電源
也可以在主機板的判斷它通常線路比較大條~  自己跑一下線路~.
~ ~~~你也可以量一下~AGP 倒數第3之VQQD
也是 南橋的供電之一
恩恩~等別的大大補充~我只知道一些些~~~~如有錯誤 ~~~~誤導 請別的大大補充~
.............

网友:
回复 网友A:

麻煩你用相機拍張照片,把鏡頭集中在南橋,要照的清楚一些,好讓我們幫你找零件。
標題我已經幫你改好了,以後發問請依此方式。謝謝配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南橋的供電有很多組喔,不是只靠張照片就可幫你分析

還是要靠自己跑線路,我框起來是根據你的筆述可能要檢測

的部份,不是全部都是南橋供電喔...謝謝

PS:從YAHOO拍賣幫你抓張圖,若沒數位相機方便報上這些元件型號

网友:
這張我剛好有~ ~型號差~E 但都一樣~
as-007 a0   ASUS ASB100  (SMART IOw83L5180)E 沒有
W W83791SD  ite it8707F

AGP  14N03L *2   LM358 最上方 旁一顆 5隻腳~APL1581
W55F10A(超頻語音)8腳

楼主:
首先感謝各位前輩的指教 小弟真是汗顏 不懂得發問的技巧 於是造成各位前輩的困擾 實在是很抱歉...希望前輩們原諒小弟無知的過錯
還有各位前輩指導的內容 待小弟詳細咀嚼消化後 有不懂得地方再向前輩們發問 感謝~~

网友:
回复 网友B:

都還沒開始如何消化?可否幫小弟在pci 插槽a14腳插根細針

並且告訴我電壓,我打的箭頭也順便幫我量電壓,謝謝....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8389&extra=page%3D1

网友:
補充一點~~ 我那片有CPU座虛焊問體~~~~................板子CPU那有點變彎
~~~就是 一般我測試可能 只放CPU 風扇都沒有扣緊~~~~~~~
會跑~ RESET 閃一下   在跳 frame irdy  00
然後大力壓 CPU 跑碼了~~~~ 裝上風扇扣緊後正常~
所以有時當 各方面都正常的話 壓壓 CPU 南僑 北僑~看看~

W大錫爐 可以解決CPU 座虛焊嗎?  BGA 封裝的n_099|

楼主:
回复 网友C:

前輩您好 這是剛剛量策的結果 小弟用圖向您回覆
這兩顆電晶體編號都是14N03L
另外 PCI A14的對地電壓為3.31v
請各位前輩看到後再給小弟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D:

謝謝你...我不是前輩,只是比你早點來這混...

你給的電壓大致上沒什麼問題,現在要測ASUS ASB100

旁2顆電壓是否正常.....

診斷卡的RESET燈號常亮,有可能是來自南橋也可能IO短路

或ASUS ASB100,這個IO我查不到資料,所以只能用替換法修,

假設那2顆電壓也正常,我可能會先換IO試,無效就換ASUS ASB100

最後才考慮換橋,這是我的思路給你參考......

PS:若有說錯希望各位前輩指教,謝謝

   這可能是我最後一件診斷帖,壓力太大了..

网友:
除錯卡上的RESET燈.....常亮

我的除錯卡也是阿,按下RESET後它會熄滅又亮..

网友:
回复 网友E:

  最後一件診斷帖! 這可不成,小弟我的壓箱寶才祭出第一件,至少得等我可以幫人診斷才能收山n_093|

壓力太大請愛用笑話分享區

网友:
回复 网友F:

沒辦法,一直在紙上談兵,手頭上只有2片廢板

還有其他大大會幫忙,這一兩天示波器來我可能

會潛水一陣子....

网友:
回复 网友G:

示波器  到時候記得秀一下 示波器 ‵好想看~

楼主:
回复 网友E:

前輩  小弟根據您的說法 測量狀況如下圖

另外 後來小弟用電錶在跑reset及power_on接腳到ASB100之間的線 結果重新power_on時卻點亮一下子就馬上斷電了 這到底是怎樣的情形啊??
小弟真是越查越氣餒了 還煩請前輩們幫忙一下囉

网友:
結果重新power_on時卻點亮一下子就馬上斷電了
你通電在跑線路..................................................~~~該不會 阿斯了~
那各地方0V 就有問體   那2顆~ 各6處都大概 11-12V的電壓~
應該是跑一下~0V的線路~看接WHAT...
你AGP 旁2顆~我比對~ 電壓正常~跟你量的差不多~
~~~~~~~~~~~~~  我也常常灰心~~~學習總是難免的~ ~~~~~~

网友:
回复 网友H:

1.  如圖的左邊mos的供電就不正常,所以也看不出是否串聯

     建議2顆焊下來檢查,再加上c大提供的電壓更加判定有問題(甘溫)

     焊下後順便檢查綠箭頭的對地阻值,謝謝

2.  華碩跟微星都有自己的開機監控ic,當你碰觸到某腳位會亮一下是正常

     若跑線路或量對地阻值都必需斷電,雖然主機板都是低壓不致於燒錶但
     (需拔掉atx插槽的電源接頭)
     仍養成習慣,在加電測量電壓時務必小心別"阿司"其它元件,使災情更加

     擴大..

ps:剛剛查datasheet發現是三極體不是mos,測量方法不同

网友:
回复 网友I:

中古的沒什麼好秀,一位修汽車電機的"老獅"要送我作研究

110v 220v的電源自動切換壞掉,只能用220v,我打算買110v-->220v

220v-->110v變壓器來變換,真怕不會用拿去拜天公辜負"老獅"的期望

网友:
綠色箭頭~0V 我跑線路~竟是有接~  CPU風扇(中間)~~跟 ~~CASE風扇插座(ASUS)右上方~的中間 那各點~~~不知道有沒有跑錯~....
那1202不是  MOSFET.  不知道~~是WHAT~~

楼主:
感謝C前輩與P前輩的回覆
回覆C大的話   小弟有去找一下電晶體的資料手冊 2SB1202 -PNP PLANAR TRANSISTOR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view/172855/UTC/2SB1202.html
                       綠色箭頭處沒有接到 CPU風扇(中間)~~~~但是有接到CASE風扇插座的中間
                       (ASUS ASB 100)右上方~以及記憶體插槽上方的CASE風扇插座的中間
回覆P大的話  小弟將電晶體焊下後量得的對地電組為無窮大 且兩顆電晶體的E腳有接在一起

网友:
回复 网友J:

請問你測那兩顆三極體正常嗎?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K:

P大您好
很奇妙的 電晶體用二極體檔測都正常耶...
另外 我在猜是不是震盪晶體T32768的關係

网友:
它的南橋電壓1.8V是正常的,接下來應該檢查那個華碩ASB100。

网友:
回复 网友L:

示波器新舊並沒什麼差別,是好的就行了,在維修主機板上,不準也沒什麼關係,使用上有問題,歡迎你貼上來,我知道的部份會給你協助。

楼主:
回复 网友M:

請問W大  ASB100該從何檢查啟咧??

网友:
回复 网友N:

在寶藏文獻區的Datasheet裡面有它的資料,請下載回去練功。

网友(2010-03-12):
回复 网友O:

您的B1202確定是三極體,不是二極體,完整型序號為 2SB1202 2H 屬PNP e->b e->c e-b 的數值較大、三極體有二組數値才是好管,只有一組或三組均為壞管。您的B1202 測0v的地方和cpu風扇座中間12v輸出是通的,測0v的地方(正常電壓是12v上下)可知P4S533-E主板開機,Power可正常啓動但cpu風扇不動或轉速低於1100轉。經您的敘述初步判定B1202有壞管(您測法有誤)建議二顆都換掉,不行在換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