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SGX-MX 可開機但IDE2無法使用(附圖)....!!!

楼主(2008-12-12):
請問 ASUS P4SGX-MX..可開機正常進XP但IDE2無法使用.!!!
插上光碟機 硬碟排線都偵測不到.....!!
請問應如何檢查電路....謝謝!!

黑色那個無作用...!

另外還一張 asus p4S533-mx 是鍵盤開機後無法使用

(鍵盤右上角三個指示燈全量...營幕直接跳進bios設定畫面.)

网友:
回复 网友A:

IDE通常是   1  直接進南橋----壞掉就沒救

                   2  經過電阻或電容進南橋--- 通常是電阻壞掉斷路或電容對地阻值太低

你可以用電錶對黑色槽打對地阻值,阻值太低或斷路就延著線路去追查,若是直接進

南橋就無法度.....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0130&extra=page%3D1

网友:
我也是這麼認為,只能就線路上的元件做檢查,倘若都正常那總不能換了南橋吧?

IDE介面應該沒這麼容易壞,你再檢查BIOS相關設定看看..

网友:
IDE有兩組比可以比較,所以你可以兩組用電錶的蜂鳴檔對地測量比較,你應該就可以知道是那支腳故障了,IDE故障大部份是連接的小電阻損壞居多,如果它有連接74xx244或74xx245等邏輯閘,那邏輯閘損壞也有可能。

网友:
前幾天公司一台電腦發生常常抓不到硬碟,我請MIS去看看,今天他跟我說是連接IDE插座的330Ω電阻故障了,它換了一顆後就正常了,這位MIS也不是讀電子科系,只要認真學、常練習,我想都不會太困難才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真羨慕那位mis,如果你們公司在台北,我可能會去應徵司機

一來可賺錢又可學電子維修的技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羨慕那位mis,如果你們公司在台北,我可能會去應徵司機

一來可賺錢又可學電子維修的技能...

那W大的老闆會不高興....因為...

門口保全也跑來學修電腦......清潔人員也來、貨車司機也來、送飲料便當外的也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哈哈...你的想法太天真了,有些學電子最後放棄,有些人不是本科系最後走

上電子技術維修這條路....

就以w大在講主機板原理為例,懂得人一點就通,不懂的人他還是不懂,每個人

的興趣跟悟性不同也會影響學習效果...不是每個人都喜愛電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p大真是一語道盡我心裡的話.

我就是悟性低.最後放棄那一類的人.

白白浪費3-40年光陰.現在想再重新摸索.學習.

感覺到非常的吃力.唉~~~歲月不饒人~~~

             願                       ~~~共勉之~~~

网友:
但也不見得每人會像W大那樣擁有無私的心啊!但我相信來這邊討論的大大都是志同道合之人。

网友:
我也來溴一咖,我也不是本科系的啊!
話說民國89年921大地震的時後,把我震進資訊這途....
那時是win98很熱的時代,在win98之前 頂多是在學校摸摸鍵盤加上滾輪滑鼠,頂多就是讓我知道電腦原來長這個樣子!

電腦硬體的領域 太精細了~希望在這邊的大大們 ~能夠好好教導我這個菜鳥唷!

网友(2010-01-02):
謝謝大大的分享
...看看增加知識..

网友(2011-07-28):
我的主機板也發生一樣的狀況,IDE2抓不到設備, 後來修好了,
您可以試試3個方法:
1. 查一下 USB56 插座 右下角的 3pins 插座 是否掉了jumper, 或是 氧化了, 換一個(我是這個問題).
2. 更換 電池座及ide2間的R124.
3. 機殼前置的USB線 不要插主機板usb插槽的pin5,
華碩提供:
http://support.asus.com/FAQ/deta ... 6-4483-CCC732B85E19

网友:
每看一篇文章就多一種領悟......慢慢累積下來.....
突然有天想通了!!!把板子重新拿出來修....莫名其妙就給修好了....
真的很感謝這邊的每位大大們.....每個字都是關鍵都是無價的經驗...

网友:
這片我前一陣子也處理過一樣的..
也是ide2抓不到...

後來我把整片板子清洗一下...
補焊了ide附近電子零件的接腳..
還有ide2的針腳
就好了...

网友:
以前存了好多片原先好好的主機板
總是忽然就壞了,目測嘛都OK
就是不會修~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