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P800 V1.02無法開機的問題....!!!

楼主(2008-12-12):
請問 ASUS P4P800 V1.02無法可開機,電源燈亮 風扇和除錯卡

都閃(FF)和動一下就停止 小四P電源頭拔除也一樣...!!!

請問該從那裡開使檢查電路..步驟為何..先謝謝!!

(我手邊只有三用電表 溫控烙鐵和熱風槍...)

网友:
回复 网友A:

YAHOO 拍賣有很多照片都可以抓,偏偏要抓那麼小張

根據你的筆述有可能是CPU供電電路出問題...

1.  先測 4PIN 12V 對地阻值是否短路

2.  用手觸摸我框起來的MOS是否發燙,電壓是否正常

3.   IO 短路也會有這種情形

以上是我檢修的方向給你參考...

ps:非常報歉沒看到4pin 12v 旁有顆小電感,此板是3相供電,誤導你深感"拍謝"

网友:
..........這張主機板的CPU供電不是"3相"嗎?

网友:
回复 网友B:

謝謝a大提醒,我沒看到4pin 12v 旁還有顆小電感...

此板是3相供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連小4Pin的插座不裝都會短路,表示你應該是短路5V或3.3V端,你應該先用電錶查是那一組電源端短路。

网友:
wish大大
為何你說連小4pin的插座不裝都會短路.難道閃一下ff. cpu的風扇停止就表示5v或3.3v短路是嗎?

网友:
回复 网友C:

這張主機板我沒看到,但是就字面上看來,是主機板短路。
無法開機除了是開機電路故障之外,應該就是短路造成。開機電路故障一般的情形是按Power On無作用,但是這片主機板是開機時閃一下就停止,這應是是當主機板啟動時,發現在重大異常(短路)而自動關機。
大部份的主機板短路是在12V居多,小4Pin不插也不能啟動並不表示一定是12V故障,但是可以從這裡開始檢查。

网友:
你就先檢查ATX20主電源插座與4pin ATX12V插座有無短路麻...

數位電錶的話....轉到二極體or蜂鳴器檔位..

紅筆碰螺絲孔的接地,黑筆量測上述各插座的腳位,除了接地腳位外其他都不能BB叫...

假設在+12V的腳位BB叫代表有東西短路了....

ATX相關腳位代表意義請爬文查詢..

网友:
一般主板插ATX POWER 後在還沒POWER ON 時 POWER 就會 提供 5VSB 的待機電壓或轉為3.3VSB 的,所以你若小4PIN 接線沒接的狀況只是一閃的話有可能是 5VSB 或 IO或南橋 的問題,若小4Pin的插座一裝上去才開不起來那應該是12V短路或CPU 供電MOSFET 上管短路或北橋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