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倫飛筆電"DC輸入頭"的問題?!

楼主(2008-12-12):
朋友帶來一台倫飛筆記型電腦說是無法插電使用,但是用電池正常,檢查後發現筆電DC輸入的部份故障,用力壓著即可充電,本著不能漏氣+實驗精神的精神,整台拆個精光( 拆很簡單,裝回去才是問題...)
拆開後發現"DC頭"(不知正確名稱?)有點燒焦,而且有1腳消失了n_118| 如附件(附件為稍加清理過了)
我想請問的是
1.這個頭的正確名稱為何?
2.拆之前旁邊有黏了黃色像POWER裡面哪種硬硬的白膠,這是什麼名稱呢?
3.如果找不到一樣的頭,我可以幫它拉一條線取代斷掉那腳嗎?
抱歉問這種很白的問題(實在是怕你們太無聊),還請各位大大幫忙解答,謝謝 ^^

剩下的這2腳應該是相連的,因為會BB叫

剩下的這2腳應該是相連的,因為會BB叫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種插座高興你怎麼叫就怎麼叫都可以,如果東西大一點的一般使用2.1mm或2.5mm(插座中間那支小鐵棒的直徑),小一點的通常是1.7mm居多。
真的找不到新品購買的話就只能焊一線條補上,但是由於補上的接腳比較不勞靠,你再用熱熔膠補強即可。
為什麼要用熱熔膠而不用"矽利康"?因為後者比較軟,而且要等它乾的時間較長,所以通常我會用熱熔膠。

楼主:
回复 网友B:

了解,我只是想知道是否有正確名稱可以上網看看^^"
原來那是矽利康,謝謝W大,熱熔膠真是好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