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IDE插槽針腳定義圖

楼主(2008-12-13):
IDE 是 Integrated Drive Electronics 的縮寫,由 Compaq 和 Western Digital公司開發,新版的 IDE 命名為 ATA 即 AT bus Attachment,IDE 接口在設備和主板側的外觀為 40 腳插針:

~~~下面引腳定義解說轉自網路~~~

01    Reset   復位硬盤(就是硬盤重新啟動)

   在加電或加電以後,當內部電平穩定保持25ms以上,這個來自主機的信號將復位驅動器,除非一些事故引起加電復位。註:ATA驅動不識別少於20ns的有效復位信號,驅動將響應任何長於20ns的信號,將識別一個等於或長於25ms的信號。

02    Gnd     Ground(就是接地了GND)

3-18  DD線    傳輸數據信號接口

19    Gnd     Ground(就是接地了GND)

20    空      空什麼也不接,

好像舊的40針IDE接口(在ZX等老主板能看到)這個位置是有針的,估計是區分40芯線和80芯線的標誌。

21    DMARQ   DMA Request DMA(直接內存存取)請求信號。

22    Gnd     Ground(就是接地了GND)

23    DIOW     I/O Write Strobe寫選通信號,有的資料標明該針腳是/HIOW,/IOW

上升沿鎖存寫入驅動的數據線8位DD0-DD7或16位DD0-DD15上的信號。直到數據被鎖存,驅動才會接受數據。

24    GND     Ground(就是接地了GND)

25    DIOR     I/O Read Strobe讀選通信號.有的資料標明該針腳是 /HIOR,/IOR

下降沿驅動數據8位DD0-DD7或16位DD0-DD15有效。上升沿在主機端鎖存信號,鎖存前主機無動作

26    GND     Ground(就是接地了GND)

27    IORDY   I/O Channel Ready IO設備就緒信號,

   當驅動沒有準備好響應數據傳送的要求,這個信號用來取消主機對寄存器的訪問(讀或寫)。當然僅當驅動被選中並且DIOR/DIOW有效時,這個信號才起作用。

28    ALE      Host address latch enable 主機允許地址鎖存允許信號,

   有的資料標明該針腳是DPSYNC(SPSYNC):CXEL 同步電纜選擇。SPSYNC:該信號由生產廠商指定,它用於兩個驅動器之間的同步。需要注意的是,在該信號產生時,主驅動器是信息的提供者,而從驅動器是信息的接收者。
    CSEL:主驅動器選擇信號。如果把該信號接入某個驅動器的接口,則該驅動器就是主驅動器,並且編號為0,反之就是從驅動器,並且編號為1。

29    DMACK    DMA Acknowledge DMA響應輸出信號

30    GND      Ground(就是接地了GND)

31    INTRQ    Interrupt request 中斷請求信號

32    IOCS16   為IO片選16

33    DA1      地址1

34    PDIAG    Passed diagnostics 通過診斷。

該信號是啟動協議的一部分。該信號為高電平,表示主驅動器和從驅動器完成了自檢。

35    DA0     地址0

36    DA2     地址2

  DA0,DA1,DA2這是一個三位二進制地址編碼,主機用來選擇是操作數據接口還是具體的某一個寄存器

37    CSO     命令寄存器組選擇信號,有的資料標明這個針腳是CS1FX/(片選0)

38    CS1     控制寄存器組選擇信號,有的資料標明這個針腳是CS3FX/(片選1)

39    DASP    Dual purpose pin,雙重用途針腳。

     該信號有兩個功能。當啟動系統或對系統進行復位時,如果從驅動器存在,則向主驅動器發出此信號;在系統正常工作時,該信號為低電平,表示選通的驅動器正在工作。一般是作為檢測硬盤是否在運行指令的信號針腳。通常,這個針腳和+5v之間串聯300歐電阻和LED發光二級管(電阻和發光二級管也串聯),作為硬盤指示燈(HDD LED)

40    GND     Ground(就是接地了GND)

网友:
收下你的資料囉..

网友(2009-10-27):
真是不可或缺的資料,太保貴了

网友(2011-04-17):
實用的資料 好好收藏

网友:
ide 說明的非常詳細,好資料!!

网友:
資料太棒了,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