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一下熱風槍品牌型號

楼主(2008-12-13):
如題小弟最近想買一台來試試,總不能一直紙上談兵。所以想麻煩各位先進,需要注意什麼功能,幫我參考一下哪台比較適合!
1.http://tw.f4.page.bid.yahoo.com/tw/auction/d35281797
2.http://tw.f5.page.bid.yahoo.com/tw/auction/e23284742
3.http://tw.f3.page.bid.yahoo.com/tw/auction/c40290012

网友:
~...你要買大陸~要有心理準備~ 作工很出造~
我也用大陸的(我是托人從大陸買回來的 )高迪的的
~但是 還漫好用的~  只是~~~~不知道能用多久
看你的預算~~  如果是我大陸我只知道 QUICK 跟安泰信~
好像品質比較好~~電子賣場會有近她們的產品~我有看過多間有進~
不然你就買 LR 的 因為W大用過它們產品 沒有故障過~
熱風槍應該都一樣 差在他的出風方式~好像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三種的熱風槍個人還是不建議買,這種把風扇裝在手把方式的不是很好用。

楼主:
那請問W大,雅虎或露天拍賣內有沒有你覺得不錯的熱風槍,可以推薦一下。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注意看把手是不是像圖中這型的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C:

W大~~ 像這種~的把手  可以換~裡頭的發熱蕊~~~
我看外面有在賣~~.... 這種說是 消耗品~~~~  一般大概可以用多久阿..
外面賣的有分 110用的~~~實際 它是吃電多少阿~
因為我的是220V的  所以想說~~ 發熱蕊 是不是都通用~

网友:
我記得第三項拍賣網址的機子,好像容易當機。看你要不要等改版 858D+溫控按鍵有四顆的那種,聽說焊槍是用hakko烙鐵槍跟發熱芯。另外就是溫控熱風槍的發熱芯多買一些,因為常壞。

PS.基本上要玩到專業級的,都建議買日制的,不過只有一個字 "貴" ,消費卷還不夠>"<

网友:
回复 网友D:

熱風槍我大約兩年前拆過一次,我記得它並不是直接接在110V或220V,它是另一組穩壓電源在控制,所以,你應該告訴廠商你的熱風槍機型,而不是告訴他是110V或220V。
你想知道它吃多少電壓可以自己測測看呀!
這種發熱芯本來就是消耗品,多買一個備用吧!

网友E(2010-02-25):
所以說~
Wish大建議是買氣汞式的比較好
而無刷風扇式的熱風槍比較差一點?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所以說~
Wish大建議是買氣汞式的比較好
而無刷風扇式的熱風槍比較差一點?

這已經是歷史悠久的帖了....還把他挖出來.....
板上有很多專業維修的玩家...都有熱風槍~~~~
看維修實例大致上也知道哪種的比較好...
至於對岸的熱風槍...真的很濫....
我最近那台的安信泰的....被我改裝到土砲反修台上面的時候我有動過手腳了...
不然..因該都稱不久..還容易壞...我用台灣廠商自製有半年保固的那台還不錯
只是~~~仿冒品太多了...自己要找對廠商就可以買到品質好一點的...

网友:
哈哈~
因為搜尋的話就會跑出來~
最近要拔SMD的MOSFET用電烙鐵拔到快瘋了....
所以才想來敗一台~搜尋之後看到此篇文章
而且分為兩種..所以才又翻出來詢問

PS.晚點再來PO一篇數位相機鏡頭維修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