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Pioneer燒錄機進片不正常

楼主(2008-12-15):
我有一台Pioneer燒錄機
退片很正常
可是進片常常沒辦法自動進片(10次有9次不會進片)
按了按紐可以聽到轉動的聲音可是
拖盤不會進片
請問各位專業的大大這個問題要怎麼解決呢

燒錄機其它功能都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光碟機很多都有這種情形,故障原因很簡單,就是皮帶彈性疲乏了,你要把舊的拆下來,拿到電子材料行,他們會拿一本比對皮帶大小的本子要你自己比對,要記得要買比你帶去的那條皮帶小一號,選好後買一條新的換上就行了。

一條好像是10元。

网友:
我聽對岸~說一各方法~省錢的  用銲槍 把裝皮帶的 點幾畫 增加阻力~
就OK~~~~~~  我沒試過~~~~~

楼主:
大大我買小一號的換上後問題還是一樣耶
我注意看燒錄機內不齒輪
退片時齒輪會轉,進片時只有聽到聲音但齒輪不會轉
還有就是可能是換上新皮帶的關係退片的速度變的較慢有點頓頓的樣子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喔!你再看看有什麼地方卡住吧!或者皮帶有油脂打滑嗎?反正這種故障不外乎這幾個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喔!你再看看有什麼地方卡住吧!或者皮帶有油脂打滑嗎?反正這種故障不外乎這幾個問題。

W大~很多音響、印表機啦等等有"進步馬達"的地方都會有種潤滑油脂....那種外面可以買到嗎?

网友B:
回复 网友D:

那種油脂是白色的,叫做高速黃油,外面買的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種油脂是白色的,叫做高速黃油,外面買的到。

是指加油站?

网友E:
回复 网友D:

那種白色的潤滑油脂.台灣話叫做牛油.一般電子材料行大部分

都有在賣.你只要跟店家說要買光碟機內部齒輪用的潤滑油就

可以.有白色的.也有淺黃色的.包裝方式有的用類似隨身攜帶

小盒裝的小護士那樣.也有像傳統底片盒子圓筒型的.價位

大概從60~100元不等.應該跟容量大小有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D:

那種白色的潤滑油脂.台灣話叫做牛油.一般電子材料行大部分

都有在賣.你只要跟店家說要買光碟機內部齒輪用的潤滑油就

可以.有白色的.也有淺黃色的.包裝方式有的用類似隨身攜帶

小盒裝的小護士那樣 ...

知道了~謝謝你...

网友(2009-08-05):
我的也會這樣,托盤太出來,按下進出鍵要再進片就不行進去,就跟大大講用太久
我懶得修就直接用手推進去

网友(2010-12-21):
確實是皮帶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