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上的電子零件損壞

楼主(2008-12-15):
前幾天在換風扇的時候不小心弄壞了M99上的零件M100是正常的樣子
不過M99壞了還可以開機,不知道那個零件是做什麼用的?叫什麼名字?
現在關機中怕會燒掉
請各位專業大大解答,謝謝

网友:
你要報上型號~方便有人有同型號的板子可以提供 ~
你撞件的 地方 你可以用電表跑一下 線路~看看那是接哪些元件~
再來別的大大才有辦法知道 這各零件沒裝會不會有影響~

你板子印刷的 是寫M  ~~~~我也不知道~~
~~~~~

网友:
回复 网友A:

M100是個小電容器,那M99應該也是個小電容器,你拆個癈板,找同樣大小的電容裝上即可。

楼主:
W大找外觀一樣大小就可以了嗎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主機板上的小電容絕大部份都是用來濾波,容量大小沒什麼關係,甚至不裝也可以。

楼主:
難怪那個零件壞了還可以開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