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華NSX-F959床頭音響無法開機

楼主(2008-12-15):
一般來說.只要按下電源開關.然後選擇CD.收音機.或是錄音帶的選擇按鈕後.再按播放鍵就可以聽音樂了.這是機器正常情況下是這樣操作沒有問題.
有一回想聽音樂時.打開開關後.螢幕顯示不完全.不管按什麼按鍵都沒有動作.之後拔掉AC插頭.再插回AC插頭想要重新開機就無法開機了.
這台音響的情況是這樣的.當按下電源開關後(或者重新插拔AC電源插頭).螢幕會開始跑這台音響的功能圖示.跑完後應該是所有的功能圖示都會顯示在螢幕上.現在螢幕上的功能顯示圖示已不完整.只剩下一個圖示.因為無法啟動的關係.每次插拔插頭.顯示的圖示也不一樣.
我是個門外漢(LKK).希望能透過諸位先進大德前輩大大們.不吝賜教.感激不盡.想說就把它拿來死馬當活馬醫.當作我的實習活教材吧.在此先謝謝諸位.
請教諸位先進.這種情況我該如何下手檢修呢.

网友:
先查供電正常嗎
一般的床頭音響因該插電就會自我檢測螢幕等等吧
就進入時鐘狀態
先看電源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把它拆開拍照片貼上來看看呀!

楼主: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新資料夾 (3)\NO-1
第一張是插上AC插頭時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新資料夾 (3)\NO-2
第二張是檢測完螢幕停止畫面.從此之後的按鍵都沒有作用.
LKK不會照相也不會貼照片.照的不清楚又不知道這樣貼對不對.請多多指教.

楼主:
先向諸位大大說聲抱歉.我還沒有到發表附件的權限.目前正在努力當中.
對不起大家的熱忱.真的很抱歉.

网友:
回复 网友B:

請到處看看,留滿10篇留言就可以貼圖了。

网友(2009-07-05):
主機板(hold點)與面板連接點除去,看是否可開機ps(喇叭不可接)正常就是AMP有直流輸出,再不行就把面板石英震盪(5.76MHZ)更換

网友(2009-09-19):
前一個月修過一台床頭音響,主要現象是開關按紐時好時壞,要用遙控制器才能正常打開.折拆機更換電源按紐後恢復正常.
檢修中奇特的現像是全部復原時,再開機出現顯示不全的問題,再拆開又正常,再裝回過一個小時再試也是正常.

可能控制晶片在有接點不良時,會有無法正常功作的現像,而且對静電敏感.

网友:
可能爆電容!

网友:
之前修理過AIWA的音響,按鍵功能亂跳,最後發現是按鍵按壓後有阻抗,將其全部換掉就正常了。

网友(2010-04-20):
小弟最近買了2台床頭音響一台用港都狼仔大大這方法修好另一台還在摸索中
發現這論壇真是太好了小弟家裡面壞的東西都檢出來東拆西拆修看看摸到好幾樣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