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D-LINK DI-604 故障無法連線~

楼主(2008-12-15):
IP 分享器~~~~今天掛掉~之前都好好的~~(確定我的網路線正常~)
IP分享器的變壓器 正常 有電壓+5V
正常 一條有訊號的 LAN線 給 IP分享器的 wan  插上會亮~~但是不亮了~` 表示不正常了
RESET 無效~...
插上電源 電源燈亮 ~~正常都會跑馬(重頭到尾燈跑一下) 有跑ㄝ~~
但是就是插上 LAN 不亮~..
~~~無聊我就給他拆了~ 裡頭有顆PLCC ~~還有BIOSㄝ~
有沒有人有修過這種東西~~~該如何下手~~~~~
自從來到這裡~~才發現~很多電子元件 裡頭都有BIOS...以前都不知道~~

网友:
請問一下是wan不亮,還是lan啊?

楼主:
WAN  就是   我門 烏龜出來那條線 接 IP分享器要插的那各
我的線路正常  我單接那條線(中華電信)OK
插上IP分享器 (沒有燈亮) 以前是會馬上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種統稱"嵌入式系統",目前市面上是很常見的,類似架構產品非常多,你應該聽過才對,有的甚至為"物件導向"設計咧!這種產品就是一台小電腦,它有CPU、RAM、ROM......。
既然是一台小電腦,那修理這種東西就跟主機板一樣了,也是先修PCR,確定都正常之後,你要追從WAN→隔離變壓器→晶片輸入腳是否正常?你有IC燒錄器,你可以拆下那顆BIOS,看看是否能讀的出來?或者下載新版的BIOS重燒試試看是否有問題,當然,拆下來重燒前,先把BIOS內含的舊版資料做一備份。
最怕的就是它的晶片故障了,這種晶片外面是買不到的。

楼主:
恩恩~~我有拆了BIOS 讀的出來~ 我有寫新的~
也給他量~22腳  按住他的RESET 10秒(清除IP分享器的設定 恢復預設值) 有電壓
高到低-----跟電腦一樣~~~
每各孔~~還是都不亮~.....WAN 1 2 3 4
但插上電 開機跑馬還是會跑~...
還是不行拉~~我功夫不夠拉
它有顆 25.000 晶振 .
發覺他有也顆 74LVC14AD 跟記憶體...
W大 的   BIOS內含的舊版資料做一備份
是預防  到時候找不到BIOS 還是 ~~~另有其他用途 ...?
隔離變壓器 有沒有DATESHEET可以查阿~~還是~

网友:
可以確認插座是否好壞,沿線量測
RJ-45接頭也只有4隻腳有用處
一組傳輸 一組接收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恩~~應該是好的~~因為 其他孔插上也都沒有亮~ 插上~
看來~好像是~LAN(DL1005)那顆晶片的問體~ (我找不到腳位資料~)DATESHEET
感覺拉~~會不會跟電腦一樣~
當網路壞掉 系統還是正常...(因為有開機有跑馬)
供電我量都正常~MOSFET 都有電~
換過25.晶振  還有WAN 隔離變壓器(可是型號不一樣~)
之後又換回來了~~
整片好像沒有多少零件~

网友:
很怪,不可能HUB與WAN LAN孔都失效阿...難道那顆晶片沒運作?

還是壞了..

楼主:
真的 HUB與WAN LAN孔都失效  ~~~~  我想說~怪的是
插上電源~~~他還會自我檢查~~CC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會檢查表示那個DL7150應該沒問題,74LVC14AD應該是燈號的間接控制,如果你檢查所有的晶片及電晶體電壓都已到位,你可以找張癈板上的74LVC14AD換看看。

楼主:
W大~~~ 找到一各問體~  原來變壓器~~ +5 量有 +5
但是經過插座 變成 +3  難怪電壓有點怪怪的~~~
確定變壓器 有問體~

真奇怪  單獨量電壓器有+5  但是插上會變ˊ成 +3(量那各座)
(變壓器等回在來拆)
起先真的沒有細心~~~ 忘了來進來的電壓~以為會降壓~
量穩壓的以為 3是正常的 其實是要5V  連BIOS的電壓腳也3 我以為是正常的 其實要5V

換顆正常電壓器  的燈號正常  差有亮了~~~但是 連不上設定~~~192.168.0.1
在懷疑 BIOS燒的有問體  燈號有閃
恩恩~~那台我已經 給他的 BIOS 長時間用熱風槍拔來拔去 可能還沒溶化我就俏了它
現在銅箔已經毀了~~  好多支都毀了~....

變壓器拆了它~~ 爆一顆..
問W大 如果變壓器 +5 量有電壓 在未知道是否正常的供電 該如何知道變壓器是正常的...
(總不能每顆變壓器都拆起看看有沒有異狀..有些很難拆的沒有螺絲)

~~~~
那顆330UF 25V 拆下來 用電容錶量 剩下146UF 換掉它
在插上電 量+5  插上機子 量+5 原來一顆電容壞了它~~..燈號正常
....但 我的機子因為銅箔翻起 線被我拉斷多條~不玩了拉....
總結 修東西還是細心好~...

网友(2009-01-16):
D-link電源供應器常壞這顆電容因為作密封式散熱不好壽命便短了

网友:
為了一顆電容毀了整台分享器....

网友(2009-02-17):
在Google大神的搜索下來到這個令人驚豔的好所在,我也要分享一下我的經驗,
其實現在的Adapter為了cost down所以用料都很差,
在下任職的公司裏就有許多工地辦公室的IP分享器因為變壓器故障,輸出電壓不足而停擺,
初到貴寶地也請大家多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D:

歡迎你加入阻礙資訊業蓬勃發展的行列。

网友(2010-12-16):
要有耐心

网友:
之前我也換過這個變壓器的電容(也爆了), 換完之後, 還是和樓主的狀況一樣
後來把變壓器裏的焊點補過才好哦~~參考一下

网友(2011-10-20):
DI604內部電容也很會爆
我換過兩台, 最後都不裝上殼

网友:
很好,非常受用的經驗,因為目前也是用這一台.謝謝.

网友(2012-01-12):
我有一台別人不要的 DLINK DI-615 故障, 狀況是無線網路連線很容易斷線, 有線沒問題

結果看到這篇文章, 把 POWER 拆開一看, 果然電容爆漿了, 用我無線車機電供應器供電, 一個晚上正常使用

所以有時應該都是 POWER 的問題造成假故障

网友:
這台的毛病多出在電源,可惜這篇太晚看到,不然就能早點提醒你了!!
DLINK的分享器及HUB我已經在5年前就放棄使用了,也不考慮買,因為電源的故障率實在太高了,除了分享器以外,他家HUB的電源也特別容易故障???
我倉庫裡還躺著一台電源故障的HUB,分享器先用替換下來低瓦輸出的POWER撐著用??

网友:
有兩台故障不會修 看了大大這篇來去拆機試看看
還好沒丟掉...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