預熱台意思有等同於錫爐嗎?

楼主(2008-12-16):
在逛拍賣時看到的一樣東西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80823754278

(853A預熱台維修故障壞主機板拆焊南北橋BGA/CPU座/VGAGPU/LCD液晶TV可與熱風槍上下加熱)

感覺上價位 與 實用性,都比錫爐來的便宜與好用!

不知道各位大大的看法是如何?

剛要學MB -REPAIR的菜鳥

网友:
回复 网友A:

預熱台並不是錫爐,要焊接或拆焊BGA這種零件時,其實是兩面加熱的,如果單單從一面加熱,主機板很容易就變形,但是並非用預熱台就不會變形,依我的經驗是變形的比較小而已,一般預熱台的溫度都設定在熔錫點之前,我都是調大約200度左右底部加熱,上方再用熱風槍加熱。改天我把預熱台拍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至於它能不能取代錫爐?我想就算能,也是不好用的。

网友(2009-08-16):
回复 网友A:

你想要拆板子上的零件.我們要考慮到幾點.
1.板子會不會變形?
2.板子是否兩面有零件?

變形代表什麼?
代表有應力發生.而當你是2層板以上時.也許你會發生內層的斷線.
這表示當你由上方做"局部"加熱時, 你很可能造成的熱脹冷縮, 產生局部的應力很大.而造成的拉扯
而使內部的線路斷線而不知.

那怎麼預防這種事情發生呢?
我們就把整塊板子全部加熱. 這樣就會很勻均的澎脹了, 沒錯, 這是個很好的辦法.
不過. 反過來看. 如果 你的熱是由下方來的. 而那麼大面積的加熱. 要是下方有零件,
等你把上方零件拆焊完畢. 你會發現下方的零件掉光光.

所以, 用預熱爐, 有一些物理上的曲線要去測量跟注意.
1.錫的溶點是多少? 約180-190度(含鉛)
2.板子放上預熱爐, 多久可以讓板子下方達到錫溶點溫度-40~50度左右 ?
3.上方要加多少溫度?多大風量?

以第一點,是看各材料而定.
第二點,則是為了要讓你的板子勻均受熱, 先全面脹大了. 為什麼減個4-50度?
要是你不減個40-50度.你的下方元件會掉光光.
那你減太多了. 你上方的熱加下來時.局部應力會太大, 失去了預熱的效果
至於第三點, 就是要利用上方的熱風.來補足你下方的熱力差距.
直接把溫度拉上去.把元件拆焊用的. 這一段時間. 跟風力及溫度設定有關.

預熱爐的使用, 要注意的就是上溫度, 下溫度, 以及達到的時間.
掌握了這幾條昇溫曲線.就可以快樂的操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