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碩 P5GD1-VM/S有過電無畫面,除錯卡E509

楼主(2008-12-17):
朋友給的華碩 P5GD1-VM/S有過電無畫面,除錯卡E509
個人為新手,請問要查那部份?
                            感恩!!!

网友:
775這塊瑪~~應該還在保內吧~ 我這塊 2005-05的剛過幾各月~
先放各電(電池) 還有CPU的支援~(因為這塊板有的雙核沒有支援)先看一下~
還有檢查一下 775座的腳 有沒有彎掉..(聽華碩說的很多人都用彎了 屬於人為的)
如都正常
先檢查各供電吧~...
還有你除卡的燈號~呢~ RESET 其他的燈呢? 亮跟不亮~

网友:
回复 网友A:

A大歡迎你.....

如果板子未過保請送修吧,因為之前有位網友來這請教問題

經過我們診斷是可能CPU供電出問題,結果他送廠是更換IO

他覺得很奇怪,但以我不太會修的人覺得很正常,為了不必要

的誤會請見諒.....

根據 C大所貼得圖有些晶片查不到,建議你可以從診斷卡訊息

查起,這塊板子滿有討論的空間.....

PS:我查到板子是AMI BIOS

网友:
聯陽IDE控制器驅動程式獲得微軟作業系統Vista內建於安裝光碟中
資料提供 工商時報 記者程鏡明
2006/9/19
聯陽半導體(ITE) IT8211F及IT8212F 是支援ATA133應用的IDE控制器,可以提供PC或系統客戶連接硬碟、光碟機、燒錄機、數位式影音光碟機。IT8211F相容於ATA/ATAPI- 6規格並支援兩個IDE頻道以連接四個裝置;IT 8212F 更支援RAID 功能,可以確保資料的保存及系統的安全性。

聯陽投入許多時間與人力為IT8211F及IT8212F在各種ATA/ATAPI周邊產品的相容性與穩定性上作測試,也深受市場客戶認定及愛用,至目前為止已量產出貨超過數百萬顆。本次更在微軟新一代作業系統Vista 上市前,即領先全球市場送測完成並內建於其安裝光碟中,是再次證明聯陽的產品無論是在成熟度或相容性上都是市場的領導廠商。驅動程式內建於微軟Vista 安裝光碟中,意味著使用聯陽的IT8211F及IT8212F在新一代作業系統Vista上,無須再額外安裝驅動程式,立即可以使用,成功地提高廠商及使用者的方便性。給予客戶快速且完整的技術服務,包括軟體和硬體支援,一直是聯陽半導體經營的理念,再搭配上聯陽即時的設計除錯能力,將可使客戶加快設計的速度,以符合最新一代微軟作業系統上市時程。

目前,聯陽除了提供微軟系列作業系統的驅動程式,也支援各種Linux作業系統,例如RedHat和Mandrake,客戶可以輕易地將IT8211F及IT8212F導入各種應用,包括PC、IA嵌入型系統、DVR和PVR系統,使客戶可以快速且具競爭力地投入不同的市場區塊,達成客戶和聯陽共同成長及雙贏的局面。

PS:C大可以報上軟碟旁那顆晶片型號嗎,謝謝

网友:
W83627EHF-A  是2片~IO嗎?

网友:
回复 网友B:

跟我猜的一樣(最害怕遇到),此板只有一個io,另一個是ide控制器

此板真的很有討論空間,謝謝你提供寶貴資訊

网友:
想起來了~現在不知道哪一各南僑後~就沒有南僑支援IDE了~~
好像是這樣子的  聽說是用IDE 晶片做控制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這個我不太懂,我是根據你貼得圖懷疑怎麼有2顆io

查資料才知道的,現在的板子越來越精簡,跑起線路

若查不到datasheet真的越來越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