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S661FXM不開機,reset燈長亮..

楼主(2008-12-18):
技嘉8S661FXM reset燈常亮,推測為南橋供電問題...(其實是偷看W大的維修實例)
由於小弟對查線路實在是非常的有待加強,於是找了南橋旁的MOS APM3055L下手,沒想到一矇就中獎,拆下來量果然是壞的(怎量都通),換上MOS後果然開機了!不過卻發現換上的MOS以及旁邊的電容(1000uf6.3V)很燙,所以也將電容換過(電容換下量都是好的),可是還是很燙,只好再PO上來求救,不曉得該從哪邊著手呢?還請各位前輩指導,謝謝~

小弟換的MOS為ON NTD4809NT4G N-CH TO-252 30V 58A 0.009Ω /原來的ANPEC APM3055LU N-CH TO-252 30V 15A 0.1Ω
會是因為不合用嗎?

電容及MOS所在

電容及MOS所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這就是為什麼有的主機板北、南橋,甚至是RAM的供電路路都要用半對稱輸出(兩個MOSFET)的原因了吧!
NTD4809NT4G是一個物超所值的MOSFET,我本身也很愛用,用它來代用APM3055實在沒什麼好擔心的,在製程不改的情況下,晶片組功能越來越多,電力消耗越來越大是必然的,燙的問題是一定會有,你應該在主機板的散熱著手,讓它工作在一個合理的溫度下。
由你的照片上看來,電容器發熱並非來自它本身,應該是MOSFET經由主機板傳給它的。

网友:
W大~我門台南好像都沒有再賣~MOSFET 小顆那種~(252)封裝的
上次去問~

NTD4809NT4G 這顆會貴嗎~~~ 好買到嗎~

网友:
回复 网友C:

正常一顆小於或等於1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就是為什麼有的主機板北、南橋,甚至是RAM的供電路路都要用半對稱輸出(兩個MOSFET)的原因了吧!
NTD4809NT4G是一個物超所值的MOSFET,我本身也很愛用,用它來代用APM3055實在沒什麼好擔心的,在製程不改的情況下,晶片組功能越 ...

謝謝W大回覆,的確,電容器是MOSFET傳熱給它的,不過MOSFET會燙人,這樣的溫度真的沒關係嗎?(我是說不會影響工作穩定度嗎?)除了增加主機的散熱外,我實在也想不出有什麼好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C:

報告C大,小弟買8元不含運,搜尋一下就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可以延著MOSFET的S極檢查,你有檢查過大電容,不知道你有沒有檢查小電容?如果它故障了,也會有影響。
我不知道你所謂的燙是幾度,但是你放心,NTD4809NT4G的特性是APM3055無法比擬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恩恩~~~謝謝囉~....很討厭網路購物~都要等~~~~又擔心~有風險~

恩~還是要給他們買 ---因為我門台南~根本沒有在買~

网友:
回复 网友B:

A大有空可以把MOS的三極電壓報上來嗎?小弟有點好奇,謝謝..

楼主:
TO P大電壓量來了如附件,未開電皆為0V

TO W大,燙的程度為手指頭放不超過2秒(要量溫度的話我只好順便買個可以量溫度的數位電錶了n_009| )
   小電容我摸的話倒是沒一顆燙的,還是需要拔下來量?

未開電皆為0V

未開電皆為0V

网友:
回复 网友F:

電壓可以量到小數點,你又敗家了....

"真拍舞",以我菜菜的功力覺得沒啥問題

跟W大說得一樣要從S極去跑線路,雖然D極是3.3V

但不能確定來自南橋,為何RESET燈會常亮?

我的第9感告訴我還有討論的空間..

PS:若S極最後進南橋,就是造成RESET燈會常亮的元兇

网友G:
回复 网友H:

要練啦,一般碰到電容就不理他,碰到電阻兩頭都要跑,一般是串聯,並聯或接地

三極體(MOS)就要根據他的極性去跑,也就是三頭都要跑...

IC就比較煩,要查DATASHEET,查不到就要猜,有時我迷路就在這,這時

在跑其他來源,確定都無誤就用替換法....寫的"落落長"不知有沒有幫到你..

PS:一般電容壞都會顯示出時好時壞

   這時可以量對地阻值,阻值太低就是短路

   也可量電容兩端的阻值,意思是相同,電解

   電容就要用電容錶...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練啦,一般碰到電容就不理他,碰到電阻兩頭都要跑,一般是串聯,並聯或接地

三極體(MOS)就要根據他的極性去跑,也就是三頭都要跑...

IC就比較煩,要查DATASHEET,查不到就要猜,有時我迷路就在這,這時

在跑其他來源,確 ...

有啦有啦 幫助很大,深具潛移默化的功效~謝謝P大  (潛移默化=總有一天會吸收)
重點是示波器趕快弄出來秀一下拉,要開箱文喔,期待ㄋㄟn_048|

网友G:
回复 网友I:

做兄弟沒啥教你,等你會跑線路我在教你其他功夫

网友:
引用 网友G:
做兄弟沒啥教你,等你會跑線路我在教你其他功夫

原來你就是沒事在路邊摸摸小孩頭,對人推銷武功祕笈的傢伙.....

楼主:
回复 网友J:

 哇靠! 有沒有如來神掌

网友:
回复 网友K:

太晚了,已被周星星買去了....

网友:
  我也來學武功了 =.= 不過我要學的是電子鍊武功

网友(2009-05-01):
引用 网友G:
做兄弟沒啥教你,等你會跑線路我在教你其他功夫

哇!大哥您從那得來的武林秘笈。
看起來真是年代久遠....

网友:
今天星期五....
我剛看完新的....
就看到playx大貼的一大堆武功秘笈...
好想練啊....

网友:
其實...那些只是武功密集的目錄!!
看完要一年,學會要10年!!

网友:
武林秘笈是從哪間博物館挖來的?

网友:
哇..開眼界了
不知道全部練成要花多少時間啊

网友(2009-09-10):
哇!這些不都是布袋戲的招式嗎?

哇!這些不都是布袋戲的招式嗎?原來真的有這些密集啊!真強

网友(2009-10-12):
這站真是太強了!除了學維修,還可練武 !

网友(2010-07-29):
原來真的有這些密集我要學..........

网友(2010-11-08):
可用55n03 代嗎? 昨天我用了apm2054代換可開機!不知會不會又壞,但bios升級升不了,現在不開機了!怎辦,要重燒bios,但它是焊死的!沒有燒錄機重燒!求救!

网友:
回覆 27# wayne0936

wayne大您看看這篇囉!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8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