錫爐~IC板過熱問體

楼主(2008-12-18):
...剛買的~IC板的一顆 MOSFET用沒幾次 就黑黑~~~真心涵..........大陸的東西都這樣
這是台灣電子街賣的~~~~~~~~便宜真的是沒好貨~
真不曉得這台可以活多久~
問W大 有辦法可以使他活久一點嗎?
我該怎樣補救它~
看他的電路很簡單沒有幾各元件!

BT136  600E PHN0818  那顆雙向矽控整流器 Triac
我已經給它加了散熱片~

D3的 是2極體馬 藍色那顆~
棕色那顆 是 104J 400V

42.67 KB, 下載次數: 137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用到TRIAC(雙向矽控整流器)大部份就會用到DIAC,那個藍色99%就是DIAC。
你要改裝一下了,我幫你看一下編號後再貼給你。

楼主:
恩恩~~謝謝W大

觸發二極體 DIAC

~~~~~

网友:
因為考慮到你"加工"的問題,我想你先這樣解決,你用短消息給我你或其他人可以收件的住址,我寄一顆三菱的BCR8PM-20的TO-220F(全絕緣型)封裝的TRIAC送給你吧!這個TRAIC的外型跟你的差不多,腳位也一樣,但是它的耐壓比你高很多,耐電流也比你的高出一倍,你拿到後我再告訴你怎麼改接線。

楼主:
QQQ 謝謝W大~~  我發短訊了~W大有空在寄~.感恩~
沒做WAHT 事 又有東西可以拿~~真是謝謝囉~~
說真的像W大~這麼好心的人 還真少見~  現在的人自私的很~
W大~也不擔心~來這的人學完就走~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放心!技術是學不完的。

楼主:
W大~東西收到了~~QQ
真的很高興~ 謝謝~W大~

TRIAC 如何測試好壞~  還有DIAC 有分正負的 嗎?
全絕緣~ 是不是說 ~就絕緣拉~  那需要裝散熱片熱它排熱嗎?
原本機子那顆  正面 1 2 3   我量 1 2  有導通 是不是先前就燒壞了
感覺錫盧 好像一直加溫沒有停的感覺
W大那顆3菱的 沒有導通

這讓我想起高中的時候 做的實驗 用SCR 控制 110V的燈光大小~

网友:
回复 网友C:

TRIAC用三用電錶應該無法測量好壞。
DIAC並沒有極性之分。
一般TO-220鎖螺絲的地方是金屬的,你想鎖散熱的話,必須要考慮絕緣,如果需要絕緣,必須要加買雲母片或絕緣膠片及絕緣環,而BCR8PM是TO-220F,它鎖螺絲的地方是絕緣的,可以不加雲母片或絕緣膠片及絕緣環,雖然這顆比你的特性好,但是你還是得幫它鎖個散熱器比較好。
你高中做應該是調光器,它不可能是用SCR,SCR會半波整流,所以你的電壓會只剩下一半,所以要調電壓還是要用TRIAC,你這個錫爐並非是自動調溫,它只是像調光器一樣控制加熱器的電壓,如果你要溫控,則要加裝溫度控制電路。
不用管你的TRIAC有壞沒壞,換了它吧!

楼主:
原來 ~~
控制加熱器的電壓  ---哪幾各零件 只是單純的在控制調整電壓~
   跟控溫不同~~~
TRIAC用三用電錶應該無法測量好壞  了解~
\~~恩恩~~ 我等回換上他~

換上了~感覺~ 好像有正常~~ 因為先前一上電就1直加熱 現在慢慢加熱~覺得沒有那樣快熱
用版子試拆南僑~ 版子沒有烤焦~~先前很像是過熱了~~都把版子給烤焦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紅線是電流最大的地方,你找些癈電線把外皮剝掉,用錫焊在電路板上,你的電路板就不會越來越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W大~~ 我有看過POWER 有類似你說的做法~~
我以前很好奇~ WHY 它們要焊上  (裸電線) ~~~~我以為廠商太閒~
原來就是這樣的

恩恩~~馬上補上~
~~~這幾天~使用結果~~~很好~轉1-2有慢慢的再加熱~~~ 先前好像已經壞掉了~(感覺上溫度一直往上標~也是指轉1 2)~~

這種東西沒有顯示溫度~導致 很難知道到底溫度在幾度~唯有 實際的過錫爐~
才知道 幾秒 東西溶化之差~
這東西原本設計真不耐用~感覺上使用一次就壞~ 還有有W大給的 零件~修好~順道給自己上好一課
~

网友:
原來如此,我也以為我的POWER的工法好爛。沒事焊了一堆錫。這下瞭解了。

网友(2009-11-03):
回复 网友E:

都沒想過這招!

電路板會先燻黑黃掉, 都是過電流發熱造成的!

謝謝w大分享!

网友:
TRIAC用指針電表X1歐姆檔可進行簡易測試,將紅黑表針各接觸T1/T2,此時應為高阻抗(表針不偏轉),探棒交換亦不偏轉,在探棒不離開下用黑棒(表內電池正極)碰一下G,此時表針應會偏轉後維持不動,表示可正常觸發導通,將紅黑棒其中一者脫開後再接觸,表針應再度呈現不偏轉現象。

网友:
恭喜修好
原來如此很多時候潛水也可以撿到寶呢~ 謝謝分享

网友(2010-05-22):
TRIAC就是要用指針三用電表測試.怎說三用電錶應該無法測量好壞?

网友:
不對喔!  TRICA可以用指針式電表量測好壞,記得在做SSR時後有教過n_131|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 ~~
控制加熱器的電壓  ---哪幾各零件 只是單純的在控制調整電壓~
   跟控溫不同~~~
TRIAC用三用電錶應該無法測量好壞  了解~
~~恩恩~~ 我等回換上他~

換上了~感覺~ 好像有正常~~ 因為先前一上電就1直加熱 現 ...

W大真是厲害,恭喜carzy1kimo大讓錫爐更加完美了,雖然我不太懂電子元件,不過有個地方倒是滿有(笑)果的.
carzy1kimo大真是創意十足,看到那顆三菱的元件用他那瘦扁的矩形身軀背著比他大的且裁切過的散熱片,僅僅以他那細細的(教哇咖)支撐,這畫面真是讓我捧腹大笑了!
因為看過POWER的元件都是貼在整個座落在機板上的散熱片上,這種用(背)的在下真的是第一次看到!

网友F:
回复 网友G:

感覺像....背著一個背包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覺像....背著一個背包

我覺得好像是在背........石碑.....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覺像....背著一個背包

我覺得好像是在背........石碑.....
好像又離題了........

网友:
散熱片有很多的板子都是懸空的喔.不一定要固定架在板子上.

网友(2011-03-30):
好文n_111|

网友:
偷學偷學

噓   不要講喔

好棒的文

网友:
溫度調太高才會這樣吧! 往往大陸的東西都是設計 220 v 改成 110v 小地方沒改到才會這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