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網拍電容問題請教

楼主(2008-12-20):
今天在網上選購電容時,赫然發現上次買的1000uf6.3V電容(如附件)標示1000小時,標題是這樣寫的
NIPPON CHEMI-CON/黑金剛 電解電容器 LOW ESR LIFE 1000小時 105℃ 6.3V 1000uF SIZE:8*11.5 (EKZG)
請問:
1.這樣是表示電容使用超過1000小時就有可能損壞嗎?
2.還有剪腳不剪腳跟品質來源有差嗎?
3.10*15mm跟10*12.5之類的差別只是高低不同而已嗎?

上次買只注意到1000uf6.3V,這次才發現有6000/7000/10000小時的n_144|
還請各位大大賜教,謝謝

網拍的圖

網拍的圖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日本化工為它的產品分許多等級,像KZE、KZG、KZH、KY......,說真的,用了幾十年了,感覺上只要散熱條件不要太差,不管什麼等級它幾乎是絕不漏液的。
公司的孵化設備我都是用KZG(還不是用KZH),一年只有固定六次消毒時才會關機,以最近換的一次是三年前,我上個月抽檢時,它還是非常的優哩!

楼主:
了解,這樣我懂了,不用想那麼多就對了,謝謝w大

网友:
剪腳,我想是當初有什麼用途......但是最後沒有用到,變成"非全新"狀態...

只要沒過期....不是仿冒的...應該都OK拉

楼主:
可是我覺得剪腳對我這種肉腳來說焊上去比較困難一點點.... 所以下次我還是會小心點,別再買到剪腳貨了

网友:
電容會剪腳一般是應客戶要求的,這樣裝配完之後才不用再整腳。

楼主:
回复 网友B:

了解! 謝謝

网友(2009-02-01):
我最近才開始迷換電容,也找了一些資料。
有關壽命的問題,1000小時是基本時數,指的是在105℃時,撐了1000小時,再放到冷卻,它能還有一定的容量。不是1000小時馬上掛點。

看過sanyo電容的資料說,電解電容每下降10℃,壽命增加2倍。所以若平時工作溫度不到65℃,那麼一顆日系耐溫105℃電容,正常的壽命會提高到16倍,大約1.6萬小時。

至於固態電容更厲害,每下降20℃,壽命加10倍喔!

楼主:
回复 网友C:

  謝謝您,長知識了

网友:
那一顆不便宜吧!!大概是普通的幾倍價呢?

网友:
我沒有賣電容,純粹是看網拍的電容價位來說明。
以零售市場來說,
小電容,日系和台製的差價可能會有2~5倍,
如台製的1元1顆,日製的可能是3~5元1顆。
大電容差價比較大,可能超過5倍。
至於音響專用的補品型,那麼差更大,10倍以上都有。

畢竟零售市場買的是5顆以下,價格自然無法漂亮,
若以100顆或1000顆為單位進貨,那價格就有得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