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A912無動作

楼主(2008-12-21):
工作的地方一天出現2台故障情況一模一樣.
VIEWSONIC VA912 按POWER 按鍵 沒反應 POWER燈 沒亮
他的電源是12V外加的那種.確定沒問題.
有大大可以提供檢修的方案嗎..
PS..剛過保沒多久..問過3隻鳥克服..說要每台1200.
想自己先搞看看...0.0
我拆起來看裡面只有2片IC版.
跟大大先前說的應該是AD版-片 跟高壓+電源-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拆開一台,把電路板的部份拍出來給我看一下!否則你這樣說,沒有人知道是什麼原因的。

楼主:
圖片用視訊拍的已經上傳了.
如有不清楚的煩請wish再說一下..
感溫..

网友:
~

跟我那台~19的高壓版好像~~ACER 19
我以前也故障過~情形跟你一樣~ 電源燈不亮...
我送修1200 元 它修AD版的  2極體~(我看有橫機)

楼主:
c大  我看應該依樣.
可以只給我看你哪個零件修過

网友:
DP2*板上邊號 (應該是2極體)~
  跟 左邊的白色的4A 還有2顆棕色電容~
有焊過橫機拉~~~
....要造步驟修拉~~~光靠這樣 不會進步哦~~~
~~~要按部就班拉~~~不能學偷吃部~~~~
~~~我對這各不懂~~ 你要問W大~應該要從哪方面的電壓量起~.....判斷那塊的問體~

~~~ 你照片是高壓版~~~~我那塊正常對方沒動過
我給他看~AD跟我的不一樣~ 但是高壓版一樣~

楼主:
了解..
原來是ad版是嗎..我還是等wish大大上來
不過還是謝謝拉...

网友:
你先不要亂搞~~免的擴大災情~~~等W大~提供你往那各方向檢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圖很小,我看不清楚晶片型號,因為你的故障情形是螢幕無法供電,而你又確定12V外接電源正常,所以請你你先把左邊比較小那張電路板的晶片編號及大張電路板的左上方電源部份的晶片編號貼上來。
你也可以先確定從12V插座進來之後,從那裡造出5V及3.3V的電壓?
螢幕電源開關是控制那一個晶片?

楼主:
因為我手上沒有好的像機.所以沒辦法上傳清楚的照片.
為了測試方便.我又拆了另台正常的下去.
在ad版左上角有一個白色的東西..應該是保險絲.他有標示測試點
vin-19
想請問如何知道他是瞎密東東..規格多少..
因為好的這台他是導通的.而壞的這2台他都是開路的..像保險絲的成分居大.
想找替代品接上..不知他的規格多少....想問wish大大..您見識比較廣...
感溫..

楼主:
我測量另一點電阻值並沒有短路.
我想如果換上零件後應該不會有問題.
不知對不對

网友:
回复 网友B:

3A的保險絲。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可以測量保險絲兩端對地的阻值是多少?或者先換上試試,反正短路還會再燒,這時候你如果有我上次貼的保險絲夾具,這時候就派上用場了。

楼主:
smd fuse 不是有分fast-blow跟slow-blow
如何從零件上分辨呢?

楼主:
保險絲兩端對地阻值為10歐姆跟8歐姆.
換上去應該不會馬上燒毀.但是按下power on時.就不知道了...
只是smd 保險絲取得不易阿..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知道那種保險絲你買不到,你可以買下圖中的電阻式保險絲代用,或者看癈板中有沒有3A自復式保險絲代用。

我覺得我越拍越漂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有看到台中地區維修900元的
完修後保固三個月,並送貨到府
限台中地區喔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上面的保險絲一支3元的樣子,賭一賭看,或許省了897元。

楼主:
0.0跟我想像的一樣.沒電源時候阻值是10歐姆.
上電源後外加的12v馬上保護.我的替代3a保險絲沒斷.
取下保險絲後.原本8歐母的祖值變成2歐姆..表示又有元件受損了..
><
跟我老闆說他1200這下發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要1200嗎?
好貴......

网友(2009-05-22):
   哇 C大救人喔~
         我的ACER AL1913和你的一樣~也同 版大的類似
           一樣是外接AC變壓器正常~LCD按POWER沒有亮~

         同C大所說~我的保險燒了~可C大你是4A保險我的是3A....
         換了W大的3A 保險後....

         再開一樣沒過電~
     再去測3A保險又被燒掉(蜂鳴檔不叫了) 而且 我的cp19 /CP20 好像也燒了~

         A害~

网友:
接上保險絲後,別急著上電,先測量附近有兩顆smd電容是否短路。
那是濾波電容,常壞.....

网友:
我有一台差不多的!!
上次修也是SMD電容掛點
所以燒3A保險絲

要不要考慮 慢慢一個一個換下來測量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G:

發覺 供電的 電容..好像很容易壞
SMD電容 跟一般的電容 壞了 都看不出來 ~
真的以後維修 真的要特別的注意 供電的電容 都給它檢查

网友:
因為他不會漏尿...
也不會長頭髮(凸頂)
他只會一動也不動的..
壞了!!

還是喜歡比較舊的液晶...QQ
應該是說 一目瞭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