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碩p4b266-c鍵盤滑鼠問題

楼主(2008-12-22):
各位大大耶誕快樂..
之前爬文知道到ps2鍵盤滑鼠的文章中.
發現如有問題大都是排容居多.剛巧手上有幾片p4b266-c華碩的版子.
問題跟文章中類似.吹下c151的排容後.鍵盤滑鼠的問題就解決了.
為了使機版恢復完整性.又從廢版取c151焊上.解果問題又發生.並且2片版子都一樣.
焊上前已經用電表量過並無阻值.查看線路圖c151既然4個接腳接地.4個接腳接有電阻.
應該算穩壓用或rc充放電.這邊應該算穩壓對嗎?
為何沒有c151正常.反而有c151卻不正常呢?

网友:
電路上的排容目的是濾波用,將高頻雜波旁路到地,去除干擾....

你要確定排容是正常的才裝上..

网友:
為何沒有c151正常.反而有c151卻不正常呢?
你確定你有黏好~  或者虛焊了~~
不然就是你拔的排容~壞了~~
自從來到這兒~~~我已經修好5片都是PS2 鍵盤或滑鼠失效了
都是排容問體~...
~~

楼主:
如果電容是好的情狀下.
虛焊跟沒裝是一樣的道理.
我說過我拆2片.而2片都有問題....

c大大...您修了幾片ps2的問題版子.
您是否都有回焊電容回去呢...

网友:
我都有裝阿~~用風槍很好黏的阿~~  下來也很快~

楼主:
你的回焊正常.我的回焊卻有問題.
難道是''阿扁錯了嗎?"
我決定用4個貼片電容去個別焊上去.看看到底1.2.3.4
哪一個出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這種精神,你一定會找出問題。

楼主:
我拿2片測試結果問題出現在 KB-CK
以下是我測試的步驟..1表示KB-DT  2表示 KB-CK 3表示MS-DT 4表示 MS-CK
去除排容.1 2 3 4測得電壓都是5V 上鍵盤滑鼠   鍵盤滑鼠正常..
用單一SMD電容焊第1 所得結果同上..
焊第2..  1 2 3 4 電壓一樣都是5 V.上滑鼠鍵盤..KB-CK電壓呈現不穩定.而且沒有5V這麼高.
用示波器量信號   信號衰弱..但能可以看到信號..可是系統呈現鍵盤未接或是鍵盤故障..卡在開機畫面..
請大大們只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