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盟 ST-350BKV 電源供應器

楼主(2008-12-22):
小弟有一顆珍藏已久的七盟POWER,當初故障情形是怎樣的也忘了,只是捨不得丟,最近又把它拆來看,凸頂的電容先換了,可是有一個焦黑的小零件小弟不認識它,所以先上來請教各位前輩,以下附件,先謝謝大家
剛開始拿出來時,我有給它插電,就像P大的POWER一樣會有滋~~~~~~~~的聲音..

2顆1000uF電容已先更換

2顆1000uF電容已先更換

發現有個地方燒焦

發現有個地方燒焦

不認識的小零件

不認識的小零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是一個電阻,你照這個電阻的背面電路板照片讓我看一下。

楼主:
來了,請看這樣可以嗎?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看一下那個IC的編號是什麼?燒壞的電阻一支腳接IC的第幾腳?

网友:
很好奇的事~~
WHY 每次看到壞掉的POWER  都燒的很難看~~
像 主機板壞了~大概都沒有外傷~~~

楼主:
依後面看來應該是接第5腳,編號53EK74K/TL494CN 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這支電阻是直通TL494的12腳Vcc,你有量過那支壞掉的電阻是幾Ω嗎?
這支電阻的功用只是充當保險絲,你可以不加電先測量TL494的第12腳(紅點那支)對地的阻值是多少?有沒有短路?沒有的話先用一支10Ω的電阻裝上,再插上市電測試,記住不要急著Power On,先看看有沒有VSB,如果有VSB,再看看10Ω電阻是否很燙?如果連VSB都沒有,這個TL494可能就不保了。
電阻為什麼會燒成這樣?無非是流過這支電阻的電流太大,超過這支電阻所能忍受的額定功率。為什麼流過太大電流?極有可能是TL494短路造成,因為在電路結構上,它算是電阻的負載。我們要找出短路的地方才是重點,否則你再換上也是一樣燒掉的?

以後貼電源的貼文時,先試一下有沒有VSB,可以讓我更容易判斷。

网友:
回复 网友D:

這是正常的,因為高壓的部份都在電源供應器裡,主機板上只處理低壓,而且主機板上有短路保護,所以被燒的焦黑的情形比較少見。
但是,是比較少而已,不是就沒有唷!

网友:
我用電錶量是23歐姆,顏色是紅紅黑

所以應該是22歐姆...可以用電錶量一下

外表焦黑不見得是壞掉..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支焦黑的小電阻為35Ω左右,TL494第12腳對地為11Ω左右(這樣量不知有沒有說錯)

下午去材料行買電阻,老板拿了12歐姆的給我,明顯大一點,不過我還是把它全裝上去了(電阻/電容),
插電後未啟動,滋~~~~聲音依然在,那顆小電阻有越來越燙的趨勢
量了電壓,小電阻為15V,TL494第12腳一樣為15V左右,不敢啟動怕聞到燒焦味.....

綠線對黑線電壓為7.5V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F:

12腳是TL494的電源輸入,如果只有11Ω那肯定這點就不對了,你要查與這支腳並聯的零件是否有短路?或者先拆別顆Power的TL494換上試試。
15v/11Ω=1.3A,這個TL494吃下1.3A?所以不燒才怪,這顆電源你先不要接電腦,因為綠線Power ON高達7.5V,恐怕會燒主機板,我實在沒看過這麼高的,有看過的朋友出一下聲好嗎?

网友:
回复 网友F:

w大有請你量5vsb的電壓,也就是atx插頭第九腳位的電壓

不然很難判斷的......

ps:我先量我的炮兒電壓...等

网友:
電源待機未開機狀況下...

綠線電壓 5.1v

5v sb ----5.1v

楼主:
回复 网友G:

哈哈 知我莫若P大,是真的不知道W大在問什麼VSB說
剛剛去量了,一樣也是7.5V左右耶

网友:
回复 网友H:

你的tl494第12腳對地阻值太低

我的為1.814k歐姆,所以w大說得沒錯

tl494壞掉或有其他短路.....

楼主:
回复 网友I:

剛剛再去量一次,歐姆檔X1=10左右 ,切到X10=5.5左右,再切到X1K=接近2 ,耐ㄟ安勒,我有歸0校正喔
對不起各位,我是不是哪裡錯了? 請用力扁n_075|

网友:
回复 网友J:

電錶測量的問題以前就說過很多遍了,你可能忘記了,再回去爬一下舊文。
你會燒焦33Ω電阻,表示TL494或其它與之相連的電路有問題(包括電容器),如果我是你,我會拆一個舊品換看看,如果真的好了,你再買一個新的裝回去就行了,TL494一顆約20元。

楼主:
回复 网友K:

嗯嗯,我有回去爬文,可能是看的不夠仔細,您的意思是阻值多少只能當參考的意思是嗎?
我拆了2顆POWER,沒一顆叫TL494,不過都有顆16支腳的IC,請問有通用嗎?
(掙扎很久,不過還是問一下,真拍謝n_109| )

网友:
回复 网友L:

你看是不是KA7500?或是你把那兩顆的編號貼上來。

网友:
回复 网友M:

請問w大.....如圖中基準電壓源第14腳位是否就是5vsb的來源

有些數位符號看不懂...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N:

電腦用的ATX電源VSB是提供給南橋待機、網路遠端開機等等用途,一般會用一個7805的線性穩壓IC,所以剛剛有人測到7.5V真的讓我嚇一跳。
你看圖中的基準電壓源,像不像TL431?它是TL494內部的基準電源,跟VSB沒關係。
圖片裡面的數位邏輯閘你看不懂的話,要先看數位電子學,像反相器、及閘、或閘、互斥或閘......等等。
當然,這些我也會貼上來說明的。

网友:
回复 网友O:

所以vsb的來源是來自如圖所示,觀念正確嗎?

但為何有7.5v如此高電壓呢?

PS:向J大借圖..

网友:
回复 网友P:

答對了!你的紅色方塊就是VSB的產生電路。
至於為什麼會有7.5V?還是你接個光碟機,把電源啟動後再量一下VSB看看幾V?

网友:
回复 网友Q:

身邊沒有光碟機,負載一個日光燈(2A)..

用一顆雜牌POWER,負載前4.97V,負載後

也是4.97V....

7.5V真的有點高啊..

PS:莫非電錶不準....

楼主:
早上我又去量了一次,5VSB 2個電錶都是接近8Vn_093| (昨晚我有試著量好的POWER,是5V沒錯)
以下附件為2顆POWER裡面的IC

网友:
回复 网友R:

你不只要替換tl494,可能還要檢查22樓照片的開關三極體(含電容及相關線路元件)

電源有高頻叫聲除了蕭特基整流輸出低壓的電容壞掉會叫

TL494 的第8腳跟11腳電壓不同也會叫,TL494=KA7500

可是你貼那2顆IC好像都不是....

楼主:
終於找到一顆KA7500C(附件1),不曉得有沒有類似,目前已經拔起來了,想請問可以直接用電錶測出是好的壞的嗎?
另外在高壓線圈右邊的K2717,以及高壓線圈該如何檢測好壞呢? 謝謝

楼主:
另外在高壓線圈旁,小弟又發現一支焦黑的電阻,請問該買多大的來替換,如之前W大叫我買10Ω,這是為什麼?因為VCC是15V嗎?謝謝 ^^"

网友:
回复 网友S:

ka7500c 比 tl494 來的貴可以替換

k2717 = 2sk2717 是 n 通道 mos

你知道該如何測吧....

网友:
回复 网友T:

哪裡的高壓線圈?應該是輔助電源變壓器吧...

那顆電阻好像是燻黑,量一下歐姆值吧?順便

告訴我位置在哪?我幫你查查..

楼主:
來嚕~ 請見附件,謝謝 ^^
奇怪這次這個電阻我量是 1K左右 溜
呵~原來不是高壓線圈,我當成長這樣都叫高壓線圈(從液晶高壓板來的)

原來不是高壓線圈

原來不是高壓線圈

网友:
回复 网友U:

我量是0.985k歐姆,色環有上漆看不清楚

應是棕黑紅 1k 1/4w

楼主:
回复 网友V:

所以這個電阻應該是沒問題的囉? K2717也好的,那我去裝上去試試好了

楼主:
全部裝上後,還是8V,所以想說查一下K2717來電,結果不小心....現在K2717也被擊穿了,K2717壞了後面就全部沒電了n_132|

网友:
回复 网友W:

你裝上後高頻叫聲還存在嗎?真是太不小心n_019|

順便把我箭頭貼圖ic報上來,懶得拆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X:

裝上後,叫聲還在,不過.....................燒掉後就沒聲啦n_103|

网友Y:
回复 网友Z:

你現在有mos替代嗎?還是要等貨..

楼主:
引用 网友Y:
你現在有mos替代嗎?還是要等貨..

拆下來了AP431/445b3,感覺永遠修不好似的n_144|
這個沒的替,有也是拆別顆POWER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A:

別灰心...這顆應該跟tl431一樣,你的5vsb電壓偏高有

可能跟這顆有關,至少你學會輔助電源是如何來?

不小心誤觸其他元件就當作經驗,有些人甚至不敢碰

沒幫到什麼忙真的粉抱歉....

楼主:
回复 网友AB:

千萬別這麼說,是我自己基礎太差,也不懂該怎麼發問,謝謝P大以及大家的指教,我會努力的n_143|

天冷了,您確定不穿上褲子?

楼主:
這顆POWER在小弟更換TL494、AP431以及K2717後,根本完全沒電,我想是上次不小心燒掉K2717後又傷了其他元件n_018|
難道是保險絲燒掉了,保險絲是6.3AH250VP的規格,如果找不到一樣的,規格是該往上找嗎?
呼叫P大,數位電錶問題二:數位電錶該如何檢測保險絲是否壞掉?(我有量過這個保險絲與電阻式3A保險絲反應不同,不過這樣不知是否可以確定保險絲故障,明天我會帶屍體去找零件,我猜那老闆看到我心裡一定在想...那小子又來了,這次又不知要什麼鬼東西了..囧)

网友:
A大這樣一問害我也有點想問
之前我是以為保險絲正常時用二極體有逼逼叫就是正常
電阻式的出現大阻值或是斷路就是不正常
不知道這樣判斷對不對

今天跑出去找MP1410ES(代用品MP1580,FP6182)找了7家 結果也都找不到
其中有一家跟我說這台灣沒人有批 一家跟我說沒人在修電視盒 明明台灣就有代理商
只能靠網拍 不過要買3顆 這樣加一加要150了 真是不划算 明天有時間在去找找

网友:
回复 网友AC:

報歉最近比較忙,跑去工地作苦工,比較少上線

保險絲的量法很簡單,只要打蜂鳴檔就行,沒bb叫就斷路..

電源壞掉有時比主機板難修,因為有時會燒毀元件,你比較幸運

沒有燒毀而且我身邊有顆七盟,有什麼問題我可以幫你比對

只是現在要等我下班,約2000~2300...

ps:萬一保險絲斷掉,不用跑去買拆舊炮兒就行( 因為短路不排除還會再燒)

楼主:
P大辛苦了
小弟就是打蜂鳴檔測出它們不同, 只是沒依據不敢亂下斷言,這樣看來,保險絲的確是燒掉了,可以先拆其他POWER的,不過去買的時候就怕沒有剛好6.3A250V的溜?
剛剛去把保險絲換上,結果只有高壓部份有電,低壓部分都沒電,當然也沒5VSB跟綠線電壓~

紅色框框為有電部分

紅色框框為有電部分

网友:
回复 网友AD:

當沒有5vsb電壓就要從你換過mos的s極往下追查是否

有元件損壞造成斷路(確定mos沒被擊穿),通常是二極體

或電阻...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E:

 我不行了,請各位高手指點兩下....
先說一下目前測的狀況:
1.上電測量,左邊有電壓的部份皆為56V~58V
2.大電容820uF200V拔起來以電容表量是正常的,可是"4腳"也皆為56V左右
3.我有更換PC817這各IC,雖然我不認識它,不過電路圖上面有它,而且它介於高低壓之間,也是高壓這邊2腳有電,低壓那邊的2腳無電
4.光是這樣查線路,就算找到壞掉的也不知它是壞的,遇到壞的元件會有什麼特殊的狀況嗎?

謝謝各位, 請不吝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F:

我看不太懂你的問題.....

橋式整流器之前是ac電,之後就是dc電,大電容理應150v串聯

為何僅有56V~58V ,你所謂4腳是那4腳?

楼主:
回复 网友AG:

報告! 4腳=2顆大電容正負2腳, 正負2腳都各有56V左右的電耶

网友:
回复 网友AH:

那就不正常,大電容你確定是好的話

你就該往上查橋式整流器,建議拆下

來查,以免災情擴大......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8798&extra=page%3D1

网友AI:
回复 网友AF:

我說過很多次了,沒有VSB就先修高壓,高壓就是你畫紅線的區塊,怎麼修高壓?
一、把高壓部份那個散熱器連同電晶體或MOSFET先拆下來測量是否損壞。
二、接上市電用三用電錶直流電壓檔確定那兩個大電容上各有150V的電壓,不正確的話先修這部份,重點放在整流二極體。
三、發現已燒毀的零件找出其原數值,若無法確定可貼上來請大家協助。

至於如何測量零件好壞?這裡的文獻很多,你必須要先練習的很熟練,才能得心應手。
我有時候都覺得很灰心,我想大家似乎都不想從基礎開始雜紮根,如果你只想我們告訴你換那一個零件就能修好的話,我想那個機會是微乎其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J:

  對不起,我搞烏龍,橋式後面我一樣用AC在量,難怪都一樣的電壓n_020|

楼主:
引用 网友AI:
我說過很多次了,沒有VSB就先修高壓,高壓就是你畫紅線的區塊,怎麼修高壓?
一、把高壓部份那個散熱器連同電晶體或MOSFET先拆下來測量是否損壞。
二、接上市電用三用電錶直流電壓檔確定那兩個大電容上各有150V的電壓,不正確 ...

W大抱歉,我很希望自己可以從基礎打起,我並不急著修好,不過真的好難....又不能請你們一步一步教,我想你們也會抓狂吧!
有時候書上看的,論壇寫的,跟自己手上想修的根本完全搭不上來,看到你們的回答,才會恍然大悟,可是不問又杵在那邊...這顆POWER結束後我會去打好我的基礎再來的.
以下是測試結果
1.這部份是正常的,不過我會再拆一次測試
2.這也是正常的,之前搞烏龍抱歉,2顆皆為150V

謝謝各位,再次抱歉

网友:
PC817 -光偶合器  , 對岸那邊有例子說它不正常好像也會待命電壓偏高
你可以試試拆下來1-2腳當2級體量 , 1->2單向可導通正常
3-4腳我就不知道是不是不導通就算正常還是有高阻值算正常 , 不過我想低阻值或短路應該就是不正常了
附的圖應該是在線量的 參考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K:

我寫了一篇5VSB相關的帖子,你先看完覺得了解後再開始修,這篇已經超過50帖了,如果還有問題歡迎你另開一篇新的。

网友:
 W大我想可能大家都是想從你的精華中去得取"致勝關鍵"

网友(2011-03-23):
新手最怕拿到這種power
我也是新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