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示波器探棒一問

楼主(2008-12-23):
如題,請問網路上賣得探棒有的很便宜,有的夭壽貴

請問差在哪裡?購買時該注意什麼,謝謝...

探棒接頭有氧化生出綠綠的東西要如何清理還是

不管他....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探棒貴是貴在頻率響應,你的示波器為什麼是100Mhz?因為它在測量100Mhz的訊號時,示波器的頻率響應剛好在-3db的頻率截止點,我知道這些專有名詞你可能無法了解,但是我還是希望你能先記住它。
你把示波器想像成摩托車,輪胎想像成探棒,可以"摧"越快的摩托車,它應該會配一個可以配合高速的輪胎,這就像寶劍加英雄。但是這台摩托車一樣可以裝一般的輪胎,只是你只能在有限速度下,而無法儘情狂奔了。
探棒也是如此,如果你用了一支爛探棒,首先你遇到的是不順手,再來,當你在測量高頻率時,由於頻率響應衰退的很嚴重,你測得的波型會有所差別,例如,你在測PCI插座上的33Mhz訊號,照理說這是一個方波,但是你可能變成正弦波。如果是我選擇,我當然會買原廠的,但是你不是我,你自己要做決定。
氧化的接頭一定要清乾淨,否則會接觸不良,這個你應該知道才對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了解...我知道要買什麼了,謝謝

假設買不到原廠,可以用別牌原廠100Mhz替代嗎?

网友:
回复 网友C:

100Mhz的探棒的價格也差非常多,你可以先買一般品即可。

网友:
看YAHOO的中古示波器~好像不貴~ 3000上就有了~100MHZ
真想買來玩玩看~
可是中古的~有點擔心~因為根本對這種東西不懂~哪知道有沒有全部功能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可以要求試機呀!如果在台中或在斗六,如果我有空,可以陪你看機器。
不過我覺得還是等到你覺得沒它不行了,再考慮購買,畢竟三千元的示波器我也覺得很擔心。

网友:
對阿~~目前應該不需要拉~~~基本功都還沒練好~~~~~~謝謝W大~

楼主:
回复 网友E:

正確觀念喔...有需要再購買,千萬別像我一樣

到現在只會調這樣,"霧莎莎"..

网友:
回复 网友F:

用示波器看電視!好樣兒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沒有啦..開開玩笑,只是不會用不知從何學起?

网友:
回复 网友H:

既然已經有人有示波器,我會把教學貼上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看過很多教學,也有看過書還是不懂在說什麼?

謝謝先...

网友:
幸好你沒把示波器探棒貼在頭上.....

网友(2010-08-31):
示波器探棒光線材也是有感覺差異的,公司好的探棒線的軟度很好,可折性較高不容易斷,比較差的探棒就比較硬,也比較容易斷。

网友:
我去研究了一下探棒,想試做一般的線材,然後自己加電阻跟可變電容試試看。

我只是要看低頻波形,所以還好。
因為在量POWER時,一次側的MOS居然探棒打10X不夠用。
想買20M的電阻玩。

講到這裡才突然想到,好像買不到100M的電阻。
真不知道示波器的100X是怎麼做的?

网友:
探棒的高阻抗有用電容做出來的。
有的是用 MOS 做出來的。

不是用電阻做出的。

网友:
若是差動式/主動式碳棒,則是利用MOSFET及OPA極高的輸入阻抗來達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