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上 SMD 是電阻還是電容 ?

楼主(2008-12-23):
請問~我主機板上有幾的燒掉的SMD,我要怎麼測量?用歐姆檔?

楼主:
喔喔~感謝大大的資料~

這麼來說的話~我這顆 SMD 電阻 是 75Ω 囉??? (不知道算的對不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是的..你的阻值很大嗎?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正確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你的阻值很大嗎?

目前焊下六顆 SMD ,毆母值 55~78 之間都有。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電錶量難免會有誤差,可是電阻壞掉應該是

歐姆值變大可能無窮大(開路),或許你沒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