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ten8300安泰信熱風槍的小問題

楼主(2008-12-23):
用這支安泰信的Atten8300時間不長,但是就發生設定溫度旋鈕接觸不良的小問題,反正不用原廠做保固,就把它拆開給大家看一下︰

如果以大陸的水準,這樣的佈線還算可以了。

就是這兩個可變電阻作怪︰

換兩個進口的密閉式可變電阻︰

完工了!

网友:
安泰信 在台灣的店家好像都有進~
在大陸那邊聽他們說~品質算是很不錯的~價位算高的~
在台灣也賣的很貴~ 我在高雄 台南都有看店家有販售~雖然產品不多~

网友(2009-01-27):
回复 网友A:

看了照片裡的變壓器,請問是220v供電嗎?

1.  若是220v供電,我们可以換掉變壓器改成110v輸入嗎?(買的到的話)

     還是有一定線路配製,只能用外加雙向110v<-->220v變壓器

2.  這台的熱風風扇設計在手把上好用嗎?w大有很多台熱風槍是有不同

     的用處嗎?

ps:這牌子真的有點小貴,當然不能跟台灣(大陸製)比...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的問題很好,如果換成110V的變壓器是否就可以用了?我只能說有可能,因為我沒有仔細研究它的電路,所以我先不下斷語。你當然可以用一個220V轉110V的變壓器去轉換,但是這個變壓器的W數卻要比原來的大才行,以8300為例,它的功率是1200W,你必須要用1500W甚至更高的變壓器才行。
我有四台熱風槍,安泰信就有三台,因為公司有很多廠,我必須在不同地方都有設備,所以會有很多台。

如果可以的話,你應該是接220V來用才對,而不要轉110V,為什麼?因為使用220V可降低電流,如果你改用110V那線路的電流會比用220V高很多,是否值得應該要考慮。

网友:
回复 网友C:

謝謝w大,我曉得220v電流量比110v來的小,可是家裡只有一個220v插孔,已被我

插冷氣,220v的電我也不知要如何接線,感覺粉恐怖....

請問若是要把家中220v再接一條線出來會很困難嗎?要從總電箱裡接出來嗎?

市面上不知有沒有在賣像110v多孔插座的220v延長線?因為110v<-->220v變壓

器1500w相當貴...

ps:可以再買這台熱風槍...

楼主:
回复 网友D:

當然是從開關箱接出來才對,冷氣、電鍋等都應該保持是獨立插座。
只要你把總電源關掉就不會危險,用2.0的扁平線(裡面就有兩條)接出即可,不過如果你沒把握,最好還是請懂水電的朋友幫助一下比較好,記得從開關箱接出的線要用Y端子壓接才會牢固,不要只用裸線,這樣很容易接觸不良發生危險。
如果你有興趣自己接,我再找時間拍照片講解。

网友:
回复 网友E:

謝謝w大...我先找看看有沒有這方面資訊,不行在拍照向你請教,這方面一定

要懂,因為跟日常生活有關一定要學...新年快樂

楼主:
回复 网友F:

對!除非你有認識的好朋友,否則現在隨便請人來做一點小事情工錢都很高,家裡一些簡單的維修如果不會真的很不方便。
有需要再說!來這裡的朋友沒有懂水電的嗎?

网友(2010-12-16):
可變電阻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