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BGA是怎麼焊上去的?(1)

楼主(2008-12-23):
BGA(Ball Grid Array)是一種焊接技術,大家有興趣在各大搜尋引擎找一下就一大堆,我就不在這裡多談了,在電腦上,舉凡主機板、記憶體、顯示卡、硬碟......都看的見它,例如主機板上的南、北橋就是一個例子,我們在維修主機板或其它設備時,如果遇上BGA型的零件損壞,一般只能放棄,但是如果你學會這門功夫,那將來你遇到伺服器的主機板、工業電腦的主機板等高價設備損壞南、北橋時,你可以拆一般的癈板來換裝,維修的價錢一般都是上萬起跳的,我們先來看看要換裝BGA型積體電路需要什麼東西︰

下圖那些鐵片叫做植錫鋼板,也有人叫做植錫鋼網或植錫網等等,我手上所有的植錫鋼板一共有18片,不過我常用到的只有其中幾片。另外那兩瓶叫做錫球,也有人叫錫珠,我一共有兩種規格,分別為760um與600um,760um與600um就是0.76mm與0.6mm,錫球還有很多種規格,不過我們最常用的只有0.76mm,0.6mm就很少在用了,像我在更換南、北橋時,就是用0.76mm的,再來我們需要無鉛錫膏,錫膏有人叫做錫油,我們只要記得要買無鉛的就行了。

下面這張就是北橋的植錫鋼板︰

下面這張是南橋的植錫鋼板︰

下面這種屬於萬用型的︰

例如要焊接南橋時,要用吸錫線把南橋上的接點吸乾淨,然後在接點那一面擦上一層薄薄的無鉛錫膏,再把植錫鋼板對上去,把0.76mm的錫球倒在植錫鋼板上,最後用熱風槍加熱至錫球熔化,讓它自然冷卻後拿下植錫鋼板,最後再用香蕉水洗掉錫膏殘渣即可。

記得唷!這樣叫做植錫球!

待續

网友:
發功了.發功了.終於看到wish的壓軸戲了..
快拿板凳坐前面點........

网友:
如果只買 萬用型一片可以抵全部嗎?
~~~那灌日本的 好像不便宜~  ~

最近用錫爐拆的橋~~~~好好玩~~好快不用幾秒~....
IC槽是托朋友幫我黏的~~還不錯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唉!植錫球讓你親自植幾遍你就會了,這沒什麼高深技術,只是比較細的焊工而已。
你明明知道南橋壞,但是不會拆換,還是搞不定它,所以還是要學對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南橋壞了,那當然用一般錫爐拆焊沒關係(反正它已經壞了),但是如果你要拆的是好的南橋呢?用一般錫爐就有一點危險了。
不過你勇於嘗試的精神是很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難道是怕高溫 ~~傷了它 (南僑)~CC..
我是在滴助焊劑 在裡頭~聽到水滾聲 就放開~哈哈~~~
因為是廢版才敢這樣做拉~~~

W大~~要如何正確的拆比較好(拆好的)~~~
因為試過風槍(有拔下頭)  好像要吹很久~都沒有動~~~~

楼主:
回复 网友D:

拆南、北橋時,還要考慮不破壞主機板上的接點。
想要拆南、北橋又不想破壞,最保險是上下兩邊"同時"加熱,playx那支大熱風槍就是很好的工具,只是用這種熱風槍時它必須固定,而且要恆溫做預熱,下方的溫度200度就可以了,上面要熱一些,就很容易拆下來了,最後要注意的是,拆下來後要讓它自然冷卻,否則短時間溫度急遽變化,晶片容易爆裂,這個要謹記在心。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片可能不行,兩片萬用型的就可以了。

网友:
還有續集...有點"凍未條"想潦下去...

网友:
哇哇哇 進階課程!!對我這個馬步還沒紮穩的人來說似乎是有點遙不可及...
不過也給了我希望,知道紮完馬步後,就有機會學少林絕學n_097|  期待再分享~

网友:
看大陸的還用電爐(煮咖啡的) 在下方加熱~  真是利害~
還有用一種很高熱的燈泡(熱度能讓錫溶化)~
在拆 跟黏~~~.....真是利害~
BGA 早晚都要學的也要懂得~ 現在主機板記憶體 (DDR2)顯卡 很多都用BGA
連主機板的網路卡也BGA....

网友E:
小弟我之前在BGA的封裝廠就業,WISH大大說的沒錯,如果再急速的高溫下,封裝的各種材料膨脹率不同,會有不同的伸長量,會導致封裝內部應力無法釋放而造成內部晶片破裂,我們稱所謂的 die crack.

网友:
第二集咧?...............第二集咧?.......快!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弟我之前在BGA的封裝廠就業,WISH大大說的沒錯,如果再急速的高溫下,封裝的各種材料膨脹率不同,會有不同的伸長量,會導致封裝內部應力無法釋放而造成內部晶片破裂,我們稱所謂的 die crack. ...

真是的 為啥不甘脆作的像cpu一樣  這樣不是更方便=.=    我在想像中 別理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BGA(Ball Grid Array)是一種焊接技術,大家有興趣在各大搜尋引擎找一下就一大堆,我就不在這裡多談了,在電腦上,舉凡主機板、記憶體、顯示卡、硬碟......都看的見它,例如主機板上的南、北橋就是一個例子,我們在維修主機板或其 ...

w大  你有植顯卡的鋼板嗎? 我想看看他長什麼樣子 比如5200  6200 那一類的
因為我目前手上有些顯卡 會秀雪花線條  我在猜是斷焊~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沒換過5200、6200的顯示卡晶片,不過顯示卡大部份是用0.5mm植錫鋼板及錫球,所以即使沒有專用的植錫鋼板,用萬用型的就行了。
顯示卡有雪花,應該是記憶體的問題較有可能,你可先加焊記憶體試試,不行的話只能換記憶。

网友:
=.= 對啊 問題來了  記憶体的顆粒好壞好像很難猜的出來是哪一顆
目前我還在找測試記憶的工具,還要買放大鏡回來看 不然常常加焊會出現腳連在一起
看了幾天 看到眼睛灰灰=.=

网友G:
GPU空焊可以把它想成CPU座空焊,應該是無畫面顯示,

要測試記憶體好壞要用軟體測試,CRARY1KIMO大有分享過

自己要找找,因為還沒遇過就不好發表意見.....

网友:
引用 网友G:
GPU空焊可以把它想成CPU座空焊,應該是無畫面顯示,

要測試記憶體好壞要用軟體測試,CRARY1KIMO大有分享過

自己要找找,因為還沒遇過就不好發表意見..... ...

歹勢@@"我講的是像顯卡上面的"VRAM"顆粒 拆下來後怎樣測試他是好是壞的

网友H:
我認為你應該先對顯示記憶體做補強的工作,看看是不是有冷焊問題....

BGA封裝的DRAM顆粒就麻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認為你應該先對顯示記憶體做補強的工作,看看是不是有冷焊問題....

BGA封裝的DRAM顆粒就麻煩了...

=.= 我懂你意思  都補到記憶体熟了=.=
最終方法就是一顆一顆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I:

我記得顯示卡的記憶體顆粒是一對一對,出廠時是用機器或軟體檢測?

我不曉得,但一般維修就是用軟體測試...

也就是要具備一張PCI 顯示卡,軟體就是 CRARY1KIMO 大提供其

中一種....

网友:
有問到好像有一種專用的小機俱可以測試  弄到手再po上來和大家分享^^

网友:
我有看過對岸有賣~一台 人頭紙1100 不便宜~

网友:
0.0 有這種玩具@@   這玩具有名字嗎? 對岸的淘寶網有在販售嗎? @@

网友(2009-04-05):
感謝w大熱心提供的教學,受益匪淺!

网友:
 顯卡ram測試器....................第一次看過!太讓我驚嚇了!

网友(2010-04-24):
謝謝w大大的教學阿,
快來去買鋼板來練習看看

网友:
想要會就要學習!
現在就是"學",看看大大們提供的寶貴經驗,
怎麼"習",當然就是工具要準備囉!不斷的練習幾遍就能了解其中竅門,
不會時有各位前輩的指導,必然進步神速!
那錫球和鋼板在一般電子材料行,會容易買到嗎?(例如:台中的X華電子...)
還是要網購呢?

网友:
BGA熱風槍手工焊接步驟成功率?
調整溫度310度出風量調4
距離IC本體表面有3公分長
持續吹襲約25秒鐘!?
BGA自然焊接上
請問這樣成功率安全如何?

网友:
回复 网友J:

有鉛的 話 溫度用好 ~還有熟練度 ~南橋的話  我相信 應該很輕鬆~(我沒試過拉)

北橋的話 因為面積大 ~用手風槍 `板子一定變型  ~應該是不用  玩n_128|

對岸一堆高手 都有試過 成功率.很高 ~

网友:
請問不用鋼板不上錫膏
20支腳位
因為BGA已經值球完成
零件尺寸0.7X0.7CM
這樣焊接成功率如何?